有没有好的FPGA开发板推荐?

楼主:
帮朋友询问:

Altera的,价格实惠。

请大家帮忙。

网友:
cyclon2 二代的吧 红色飓风

网友:
http://www.21control.com/
我们实验室正在用,看你买多大容量的FPGA,需要一些什么外围接口

网友:
开发板要根据自己的应用来选择

各种应用需要的接口不同: 做数字信号处理的,需要有AD/DA, 做图像处理,需要有图像接口。如果是通信的,需要有通信的接口,例如PCI/LVDS等。。。。 然后根据这些性能指标去选择。现在Altera和Xilinx芯片都高低搭配,  如果钱多,就选高端芯片,钱少,选低端芯片。 不是一款开发板就能满足所有需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CycloneII的就行了,个人觉得弄个(核心板+外围)比较好!集成到一起的我觉得只是为了学习程序!分开的对于学习软件硬件都比较好!

网友:
闲置SPARTAN 3E 低价转让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990207073

详情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990207073
个人一时兴起,买了这块开发板,原厂正品,质量绝对保障。临近毕业,要找工作了,无心学习了。特低价转让。有意者务必电话 :15153218432 价格可以商量。  QQ502327976

介绍:The Spartan®-3E FPGA Starter Kit is a complete development board solution giving designers instant access to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Spartan-3E family. , and USB cable.

板上资源:

Xilinx Devices:
Spartan-3E FPGA (XC3S500E-4FG320C)
CoolRunner™-II CPLD (XC2C64A-5VQ44C)
Platform Flash (XCF04S-VO20C)
Clocks: 50 MHz crystal clock oscillator
Memory:
128 Mbit Parallel Flash
16 Mbit SPI Flash
64 MByte DDR SDRAM
Connectors and Interfaces:
Ethernet 10/100 Phy
JTAG USB download
Two 9-pin RS-232 serial port
PS/2- style mouse/keyboard port, rotary encoder with push button
Four slide switches
Eight individual LED outputs
Four momentary-contact push buttons
100-Pin expansion connection ports
Three 6-pin expansion connectors
Display: 16 character - 2 Line LCD

网友:
推荐购买DE0  cyclone iii的内核,他的功能够初学者使用了…

网友:
这些都不实惠 !

实惠的就是自己设计一块!

网友:
FPGA开发板,4部6小时视频,USB20,以太网...

联华众科 FPGA 开发板

FA161

北京联华众科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lianhua-zhongke.com.cn

Abstract 摘 要:联华众科 FPGA 开发板 FA161 核心器件为 Altera Cyclone 系列 FPGA EP1C6 , FA161 板载有 SDRAM , SRAM , FLASH 方便制作各种应用,开发板所带资料中包括了上位机与开发板 USB 通信,上位机与开发板以太网通信,上位机与开发板串口通信例程。 FA161 板载有 USB 1.1 , USB 2.0(CY7C68013A) 接口,以太网接口 (RTL8019AS) 。 FA161 上可以进行 HDL 程序开发,可以进行 nios ii 程序开发,可以结合 MATLAB 制作 DSP Builder 应用。 FA161 上可以运行 uClinux 和 Micro C/OS-II 实时操作系统。 FA161 资料中包括了视频教程以方便用户学习和使用。

1 概述

4 部视频教程截图如下所示。

如果开发用 PC 不带 25 针并口,请一定要选购 USB 下载线, 25 针并口图例如下所示。

如果开发用 PC 不带 9 针串口,建议选购 USB 转串口线, 9 针串口图例如下所示。

1.1.1 硬件组成

联华众科 FPGA 开发板 FA161 核心器件为 Altera CYCLONE 系列的 EP1C6 , FA161 外观如下图所示。

FA161 的 PCB 为 4 层板,支持以太网接口,以太网芯片为 RTL8019AS ,开发板光盘中包含了基于 RTL8019AS , FPGA HDL 语言和 Nios II 的 ARP , ICMP , UDP 等协议的源程序。联华众科 FPGA 开发板 FA161 具有丰富的板载资源。

? 核心器件 FPGA 芯片为 Altera EP1C6Q240 , EP1C6 的 IO 分 3 组 DATA 总线, ADDR 总线和 GPIO 总线以插座的形式引出,以供外部扩展时使用。 EP1C6 的配置芯片是 EPCS1 。

? 板载存储器包括 SDRAM MT48LC4M32 存储空间为 16M Bytes , SRAM IS61LV25616 存储空间为 512k Bytes , FLASH AM29LV320 存储空间为 4M Bytes 。

? USB 接口包括 USB1.1 和 USB2.0 , USB1.1 的 USB 信号经钳位后直接连接到 FPGA 的 IO 。 USB2.0 的 USB 信号经 USB 接口芯片 CY7C68013A 后连接到 FPGA ,开发板资料里包括了 CY7C68013A 的例程,如 driver , firmware , fpga 程序,运行在 PC 上的 application 。

? 以太网接口芯片为 RTL8019AS ,由 FPGA 完成 RTL8019AS 的寄存器配置,开发板光板包括了自行制作的 RTL8019AS 元件,在 SOPC Builder 中可以添加到 Nios II 处理器里面,这样方便在 Nios II 上开发网络协议。

? 其他接口包括扩展总线 DATA , ADDR , GPIO 接口, PS2 鼠标键盘接口, VGA 接口, RS232 串口, JTAG/CONFIG 下载接口。其中 JTAG 和 CONFIG 下载接口为 5*2 插座方式,需经 ByteBlaster II 下载线转接到 PC 并口,或经 USB Blaster 连接到 PC 的 USB 口。开发板随板带有 ByteBlaster II 下载线,用以连接开发板下载接口到 PC 并口,完成编程下载工作。

? 显示设备包括 LCD1602 显示屏, 6 位 7 段红色数码管, 8 位绿色 LED 发光二极管。

? 音频输出设备包括一个蜂鸣器。

? 输入设备包括 4*4 键盘阵列和 4 位独立按键。

? 复位电路由一个复位按键和一片复位芯片组成,复位芯片为 MAX811R , MAX811R 输出低电平有效的复位脉冲,脉冲宽度为 140ms 。 MAX811R 的复位门限( Reset Threshold )为 2.63V ,输出的复位信号提供给 FPGA 芯片, FA161 上 EP1C6 核心工作电压为 1.5V , IO 工作电压为 3.3V 。

? 电源部分包括 LM1085-5.0 , AS2830-3.3 和 AS2830-1.5 各 1 片, LM1085-5.0 提供 5.0V 直流电源, AS2830-3.3 提供 3.3V 直流电源作为 FPGA IO 电源, AS2830-1.5 提供 1.5V 直流电源作为 FPGA 芯片 EP1C6 的核心电源电压。

1.1.2 配件清单

FA161 包含的标配配件如下图所示。

FA161 及标配配件清单如下表。

编号

配件

数量

说明

FA161

联华众科 FPGA 开发板

下载线

ByteBlaster II

USB 线

USB Device 连接线,用于 USB 与 PC 通信

串口线

9 针串口线,用于与 PC 通信

直流电源

9V 直流电源,作为开发板电源

DVDROM

包括资料,软件和视频教程

FA161 选购配件清单如下表。

配件

名称

说明

USB 下载线

PC 上没有 25 针并口时,可以用 USB 下载线来下载程序

USB 转串口线

PC 上没有串口,可以用 USB 转串口线扩展一个串口

有源晶振

在开发板上晶振频率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外接合适的其他频率晶振

PCI 并口扩展卡

用于台式 PC ,安装在 PCI 插槽内,扩展出 1 个 25 针并口,可用于连接并口下载线

PCI 串口扩展卡

用于台式 PC ,安装在 PCI 插槽内,扩展出 2 个 9 针串口

PCMCIA 并口扩展卡

用于便携式 PC ,安装在 PCMCIA 插槽内,扩展出 1 个 25 针并口,可用于连接并口下载线

PCMCIA 串口扩展卡

用于台式 PC ,安装在 PCMCIA 插槽内,扩展出 2 个 9 针串口

25 芯并口延长线

在并口下载线长度不够长时,可以使用并口延长线

1.1.1 功能展示

开发环境软件包括 Quartus II , ModeSim 和 Visual Studio.NET , Visual Studio.NET 用于程序录入和编辑以及制作上位机软件。

使用命令 nios2-flash-programmer ,可将 uClinux 下载到开发板的 FLASH 中,再次上电时显示如下 uClinux 启动画面。

上图为 uC/OS-II 及 hello 程序运行输出界面。

在 Nios II IDE 中可以使用 C/C++ 开发 FPGA 应用程序,下图为流水灯的 C 程序。

DSP Builder 结合 MATLAB 可以开发数字信号处理应用,如滤波器等。

CY7C68013A USB 2.0 与上位机通信,下图为 USB 测速界面图。

网络接口 RTL8019AS ,下图为从 PC 上 ping 开发板的界面图。

数码管, LED 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上位机通信演示: PC 上位机通过串口控制 LCD 屏的显示内容, PC 上位机发送的内容实时显示在 LCD 上,如下图所示。

1.1.2 开发例程

FA161 开发板包括非常丰富的例程,分为基础例程,中级例程,高级例程, ModelSim 例程和 Visual Studio.NET 上位机例程。

基础例程是指 HDL 例程,包括 Verilog 和 VHDL 两个版本,如下图所示。

中级例程包括 USB , SDRAM , SRAM , FLASH 等驱动例程。

高级例程包括 Nios II 例程, RTOS ( uClinux , uC/OS-II )例程, DSP Builder 例程。

ModelSim 例程如下图所示。

Visual Studio.NET 例程如下图所示。

2 上位机软件

上位机软件用于和开发板通信,通信方式包括串口, USB 口,以太网口等。

3 光盘目录

开发板附 4 张 DVDROM ,名称为 [ 联华众科 FA161] , Altera Quartus II ,联华众科 FPGA 视频教程 1 和联华众科 FPGA 视频教程 2 , [ 联华众科 FA161] 目录结构如下图所示。

DVDROM[ 联华众科 FA161] 目录说明如下表。

名称

描述

01- 用户手册

FPGA 开发板 FA161 用户使用手册

02- 工具软件

包括上位机软件等的工具软件

03- 源码文件

FA161 配套程序源码

04- 电原理图

FA161 电原理图

05- 数据手册

开发板上芯片的数据手册

06- 参考资料

一些对学习和开发有帮助的技术资料

07- 视频教程

指导开发用的 4 部视频教程

4 购买及售后技术支持

购买及售后技术支持方法请访问本公司主页:

http://www.lianhua-zhongke.com.cn

Keywords 关键词:开发板, FPGA 开发板,联华众科 FA161 , Quartus II , Visual Studio.NET , C# , VHDL , Verilog , EP1C6 ,联华众科,北京联华众科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好东西真多。。。比我的板漂亮多了。。。

网友:
z帖子好早了,现在用altera DE2或xinlinx ZEDboard了

网友:
详情可咨询QQ:285843942    微信:c285843942

网友:
Tel:0571-85084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