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的摄像机被烧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长话短说,仓库内,2个摄像机12V 10A开关电源与CDMA视频服务器一起集中供电,CDMA无线传输,使用半年左右,最近发现没有图像。经检查是电源被烧毁,输出只有6.5V。于是更换电源(在更换电源钱检查过市电为AC230V左右,电源输出12.2V),没过3分钟,发现摄像机冒烟,赶紧量开关电源输出只有6.5V了。赶快断市电,拆机器,就发现已经变成这种样子。

拆完机器,检查所有输入输出的电源线路,并没有发现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同一个电源供电的CDMA视频服务器安然无恙。第二天,再带上一个开关电源,两个其他品牌的摄像机换上,故障排除!

百思不得其解啊!难道是摄像机本身短路导致的电流增加烧毁了另外一个摄像机,在烧毁了开关电源?

乍一看,一坚挺的摄像机能烧成那样了,心想不会吧,叫来公司其他同事看了以后也觉得非常惊讶,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质量问题,而且跟我们合作的客户也从来都没有跟我们反映过此类的质量问题。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做任何解释,因为不是厂家的问题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解释,那样会让别人觉得很做作。清者自清。我们也可以像其他厂家一样说是这个线材质量不好,是客户那的环境温度太高等N多个理由。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要对自己的客户负责,要对关注我们产品的安防朋友负责。在没有看到这两台摄像机,你在论坛说的天花乱坠都不能让人信服,经销商和工程商都讨厌不负责任的厂家。

对于这个摄像机事故,请内部的资深技术人员进行拆解,经测试CCD主板、灯板、控制板完好无损。马上换上视频线和电源线,视频图像依旧清晰亮丽!我们认真仔细的看了客户所描述的所有的过程,客户用的是12v10A的电源,用了半年都没事儿,现在没有出图像,客户也检查了是电源出了问题所导致的。换了一个市电为AC230V左右,电源输出12.2V,结果没过3分钟,发现摄像机冒烟了。

问题是摄像机为何会冒烟呢,是不是真的是摄像机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由于客户的操作不当呢。大家都知道,一般摄像机都是接地的,而且摄像机的线很细,不像电源线那么粗,电流也很小,只有0.1-0.3A之间,怎么就会被烧呢?但是在电源正负极接反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为12.2V的电源正极对地短路,而负极连接的摄像机的外壳就变成了地线,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电流流过所有通线线路,先烧掉的就是摄像机里面细小的线了。经技术人员分析,实际先烧掉的是摄像机线路中的尾线,所以摄像机冒烟了,正如客户所说,看到摄像机冒烟了就赶快拔掉了电源,,而客户的电源正极对地短路也不会先烧掉,所以客户的电源没有烧坏。

网友:
.......................................
要说啥问题?

网友:
好多问题就出在接线上!

网友:
既然你的电路板完好无损,那就是说大电流没有流过电路板。那多半就是线材的问题。从你线路烧毁的位置也可看出,电流只在流过了尾部,那应该就是电源线的位置那里短路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想说:不懂电的人别看见一个东西坏了就随便找一个东西装上就了事了。也可能是想说:东西坏了就找专业人员来修,别自己随便弄一弄就了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的电器或者电线坏了,自己就去瞎鼓捣,

还有一次,在老娘的单位看到出来个线头,摸了摸,天,一阵发麻,奇怪的是,妈妈在边上居然没有发现她家孩子有可能没命了。

网友:
呵呵 还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烧毁 小的烧毁倒是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