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   昨晚公司烧掉了40台电脑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早上来公司,昨天下班时没有拔电源的电源全部开不了机,包括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呵,今天要放假了,
有个老工程师说是电压太高所致,或是0线断线了,具体不知道.后来听说是变压器烧掉了,公司损失大概2W多,维修的公司说是电脑电源不够用了,从别的电脑公司先借过来……

网友:
“这种原因一般是总零线(和变压器的接地线相连)断开。原来的两组用电设备分别接在A相和零线与B相和零线之间。当总零线断开后,A相----A设备----断开后的共用零线-----B设备-----B相 构成了串联回路。A相和B相间加有380V的电压。如果A设备和B设备的阻抗相等,A 、B设备经串联分压,各得电压190V,一般不会烧设备。但问题在于A 、B设备的阻抗很难做到相等。如果A设备比B设备的阻抗大很多,A设备经串联分压后,电压升高,比如达到300V,则A设备先烧毁。A设备烧毁后,形成短路,B设备电压升高到380V,造成B 设备也烧毁。如果C相上也接有设备,同样难逃厄运。本人不同意变压器烧掉的瞬间可能让线路中的零线与相线有瞬间的短接的说法。因为如果接地完好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
      要避免这样的事故:
     1、三相负荷要均衡,不要偏差太大。
     2、采取重复接地
     3、使用带过压保护的漏电保护器,比如常用的DZ47LE系列。

     以上是针对TN供电系统进行的说明”

网友:
楼上分析原因很对,不过好像是copy的吧?怎么4、支持14楼观点。这个还留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百度搜到的答案放到这里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PC机的电源一般不难解决,通常都是主滤波电容损坏,和烧保险.

网友:
 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不过一夜间冒出40个妈妈来也太多了。:L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买彩票去,中奖了,一个雷雷中了你们公司的办公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