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初学者:15个最基本报警知识

楼主:
1、 报警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
  简单的报警系统由前端探测器、中间传输部分和报警主机组成。大一些的系统也可将探测器和报警主机看做是前端部分,从报警主机到接警机之间是传输部分,中心接警部分看做是后端部分。

2、 报警系统按信息传输方式不同,可分哪几种?
  按信息传输方式不同,从探测器到主机之间可分为有线和无线2种。从主机到中心接警机之间也可分为有线和无线2种,其中有线系统还可分为基于电话线传输和基于总线传输2种类型。

3、 探测器分为哪几种类型?市面上常见的有哪些类型?
  红外、微波、震动、烟感、气感、玻璃破碎、压力、超声波等等。其中红外探测器还可分为主动红外和被动红外,烟感还可分为离子式和光电式。市面上常见的有红外探测器(被动红外)、对射、栅栏(主动红外)、双鉴探测器、震动探测器、玻璃破碎探测器。

4、 主动红外探测器的工作原理?
  主动红外探测器由红外发射器和红外接收器组成。红外发射器发射一束或多数经过调制过的红外光线投向红外接收器。发射器与接收器之间没有遮挡物时,探测器不会报警。有物体遮挡时,接收器输出信号发生变化,探测器报警。

5、 被动红外探测器工作原理?
  被动红外探测器中有2个关键性元件,一个是菲涅尔透镜,另一个是热释电传感器。自然界中任何高于绝对温度(-273o)的物体都会产生红外辐射,不同温度的物体释放的红外能量波长也不同。人体有恒定的体温,与周围环境温度存在差别。当人体移动时,这种差别的变化通过菲涅尔透镜被热释电传感器检测到,从而输出报警信号。

6、 微波探测器工作原理?
微波探测器应用的是多普勒效应原理。在微波段,当以一种频率发送时,发射出去的微波遇到固定物体时,反射回来的微波频率不变,即f发=f收,探测器不会发出报警信号。当发射出去的微波遇到移动物体时,反射回来的微波频率就会发生变化,即f发≠f收,此时微波探测器将发出报警信号。

7、什么是双元红外探测器?什么是四元红外探测器?
把2个性能相同,极性相反的热释电传感器整合在一起的探测器是双元探测器。把4个性能相同,极性相反的热释电传感器整合在一起的探测器就是四元探测器。

8、菲涅尔透镜的作用?
菲涅尔透镜有2个作用。一个是将热释的红外辐射折射或反射到热释电传感器上,另一个作用是将探测区域分成若干个明区和暗区,当人体在探测范围内移动时,会依次进入菲涅耳透镜的视区,热释电传感器对移动的人体一会儿“看”到一会儿又“看”不到,从而使人体移动能以温度变化的形式在热释电传感器上产生连续变化的信号。

9、什么是双鉴探测器?市面上常见的双鉴探测器有哪些?
为了克服单一技术探测器的缺陷,通常将2种不同技术原理的探测器整合在一起,只有当2种探测技术的传感器都探测到人体移动时才报警的探测器称为双鉴探测器。市面上常见的双鉴探测器以微波+被动红外居多,另外还有红外+空气压力探测器和音频+空气压力的探测器等产品。

10、什么是三鉴探测器?什么是四鉴探测器?
    为了进一步提高探测器的性能,在双鉴探测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微处理器技术的探测器称为三鉴探测器。在三鉴探测器上再增加另一种技术的探测器成为四鉴探测器。

11、什么是震动探测器?
    震动探测器是以探测入侵者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时所产生的振动信号作为报警依据,例如,入侵者在进行凿墙、钻洞、撬保险柜等破坏活动时,都会引起这些物体的振动。以这些振动信号来触发报警的探测器就称为振动探测器。

12、常见震动探测器有哪几种?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根据所使用的振动传感器的不同,振动探测器可分为:机械式振动探测器、惯性棒电子式振动探测器、电动式振动探测器、压电晶体振动探测器、电子式全面型振动探测器等多种类型。近来常见的以压电晶体振动探测器居多,其原理是利用压电晶体的压电效应。压电晶体是一种特殊的晶体,它可以将施加于其上的机械作用力转变为相应大小的电信号,其电信号的频率及幅度与机械振动的频率及幅度成正比,当信号值达到设定值时就发出报警信号。

13、玻璃破碎探测器工作原理?
当敲击玻璃而玻璃还未破碎时会产生一个超低频的弹性振动波,这种机械振动波低于20Hz,属于次声波。玻璃破碎时发出的响亮刺耳的声音频率大约在10~15KHZ的范围内,属于高频声音。当探测器同时检测到低频与高频2种声音频率时就会产生报警信号。

14、探测器标准输出信号是什么?
     探测器标准输出信号是开关量信号,有常开、常闭、还有常开/常闭可选型。

15、什么是温度补偿?
     在一般情况下,人的体温总是比环境温度高得多。当入侵者运动时,传感器接收到红外的变化信号幅度较大而触发报警。当附近环境温度升高到与人体温度接近时,入侵者在运动时传感器接收到的红外变化信号幅度就很小,这样有可能由于信号小于触发阀值而不会报警。
     温度补偿可以在环境温度接近人体温度时,自动提高入侵信号放大器的增益,从而保持外来入侵者的信号可以被捕捉到,不会因环境温度影响灵敏度。

网友:
很好,不错,我正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