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咋不亮?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图我照着上面接液晶咋没有反应呢?12864我以前没用过。

网友:
12864的液晶屏有好多种型号.具体引脚定义有所不同.尤其是第19/20脚的背光输入.有的是19脚K,20脚A.有的相反.第3脚VO有的和VCC/GND没关系,是通过电位器和第18脚相连的.今天在公司没办法上图了.....谅解.

网友:
谢谢西门的回答,我的液晶型号是MGLS -12864 V1

网友:
先看看背光正不正常,如果有背光没影像,就有可能是你的对比度没调好,显示不出来,你调节下10K电位器应该就可以了
对了还有就是有些液晶看看它背面的线路分布也可以看出那个是电源,那个是背光

网友:
是液晶不显示,还是背景灯不亮?

网友:
不亮接上去没任何反应,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图接的

网友:
按照这个图的接法好像是数据送出了。但还是不亮,我看了有的地方还有在VO端加负电压的,我也试过,也不行。

网友:
按照第一个图接驱动芯片发热,我觉得第一种接法不对……

网友:
把你的说明书传上来。

网友:
是不是对比度电路需要负电源呀。

网友:
你用的是精电蓬远公司的产品吧?我在1997年曾用过那公司的产品,那时候叫做蓬远科贸。你可以联系他们,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华业大厦3区2层
电话:(010)62780866
传真:(010)62771832
联系人:代书成
当年我曾认识那里的一个叫关元宏的工程师,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人特好,当年很认真的给我讲解。指点之恩我至今不忘。你可以打电话问问。

网友:
我买的是二手液晶,现在我把负压加上了,-12v的。现在出现的是乱码,好像没有背景灯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啊,我再看看

网友:
调节一下对比度,,看看有没有小方格显示

网友:
我加上负压是十二伏的,滑动变组器调节,但是显示出的是是一条一条的横线,黑色的而且是断续的这是何故啊?

网友:
你检查一下引脚定义和排列顺序吧。还有可能是屏幕本身已坏,毕竟是二手的嘛:)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的,后来换了屏幕,就好了。

网友:
看看实物图吧!

看看这就是这款液晶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