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OTEL关闭后出现.DDB文件的问题

楼主:
用PROTEL打开.sch文件的时候,每次关闭的时候总能生成一个.DDB的文件。
如图中:Sheet1.sch为要打开的文件,第一次关闭后出现Sheet1.ddb,第二次关闭后出现Sheet11.ddb,第三次关闭后出现Sheet12.ddb...
怎么样能取消掉这个功能?

网友:
我的也会,没找到处理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我找出问题所在了:
每次打开的时候会把这个.sch文件导入到.DDB库中,当然库的文件名可以随意更改,如果再以后的操作中,直接打开库文件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简直太佩服楼主了。Protel 99se有自己的文件组织形式。是基于工程的概念。一个.DDB文件中可以放入各种其他的文件。当你打开一个SCH文件时Protel 99se时系统会自动为你建立工程文件,也就是.DDB文件。你下次打开时则打开这个.DDB文件即可。另外。工程文件有两种格式,一种是ACCESS数据库格式。一种是windows file system(视窗文件管理系统)格式。首选是ACCESS数据库格式。只要一个.DDB文件即可,切比较可靠。而windows file system则除.DDB文件外还有工程内的各种文件。这两种各有各的优点。自己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受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理论不知道
但是当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时,将导出文件删除。然后用生成的工程文件。
谢谢指导

网友:
良好的设计手册可以避免很多问题。你现在还没遇到。等你遇到了就会明白这样的工程方式有多么好了
不光是PROTEL,很多开发软件都是以工程方式进行开发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