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译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1cd4)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uchar = i;
  TRISB = 0x00;
  while(1)
  {
    PORTB =0x01;
    for(i=6;i>0;i--)
    {
       delay(500);
       PORTB = PORT <<1;
    }
  }
}

编译的时候出现:IDE: MPLAB IDE v8.20 ,编译器:picc-9.60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0/12/16 MCU family (Lite)  V9.60PL5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Error   [499] ; 0. undefined symbol:
_delay(pamadeng.obj)

网友:
未定义符号

_delay(pamadeng.obj)

PORTB = PORT <<1;

这句对嘛?

网友:
自己看看我懂点PIC,但是AVR是主要用的

网友:
PORTB = PORT <<1;

这句对嘛?

网友:
uchar = i;  这个简单问题都搞错了!

网友:
PORTB = PORT0 <<1;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uchar这个是不是贴错了,哈哈

网友:
uchar = i;去掉等号   uchar  i;

PORTB = PORT <<1;      是不是想写   PORTB = PORTB <<1;  ???

网友:
呵呵,变量定义可能是疏忽造成的

网友:
都是牛人!俺只是有想学P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容易,先找个icd2,做个最小系统,就可以自己学了。

网友:
delay函数换个名字看看.

delay函数换个名字看看.

网友:
是语法错误吧
uchar = i;
PORTB = PORT <<1;
这两句不太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