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格式讲解

楼主:
流行视频格式讲解 *. MPEG/.MPG/.DAT MPEG也是Motion Picture Experts Group 的缩写。这类格式包括了 MPEG-1, MPEG-2 和 MPEG-4在内的多种视频格式。MPEG-1相信是大家接触得最多的了,因为目前其正在被广泛地应用在 VCD 的制作和一些视频片段下载的网络应用上面,大部分的 VCD 都是用 MPEG1 格式压缩的 ( 刻录软件自动将MPEG1转为 .DAT格式 ) ,使用 MPEG-1 的压缩算法,可以把一部 120 分钟长的电影压缩到 1.2 GB 左右大小。MPEG-2 则是应用在 DVD 的制作,同时在一些 HDTV(高清晰电视广播)和一些高要求视频编辑、处理上面也有相当多的应用。使用 MPEG-2 的压缩算法压缩一部 120 分钟长的电影可以压缩到 5-8 GB 的大小(MPEG2的图像质量MPEG-1 与其无法比拟的)。 *.AVI ?AVI,音频视频交错(Audio Video Interleaved)的英文缩写。AVI这个由微软公司发表的视频格式在视频领域已经存在好几个年头了。AVI格式调用方便、图像质量好,但缺点就是文件体积过于庞大 *.RA/RM/RAM .RM, Real Networks公司所制定的音频/视频压缩规范Real Media中的一种,Real Player能做的就是利用Internet资源对这些符合Real Media技术规范的音频/视频进行实况转播。在Real Media规范中主要包括三类文件:RealAudio、Real Video和Real Flash (Real Networks公司与Macromedia公司合作推出的新一代高压缩比动画格式)。REAL VIDEO (RA、RAM)格式由一开始就是定位就是在视频流应用方面的,也可以说是视频流技术的始创者。它可以在用 56K MODEM 拨号上网的条件实现不间断的视频播放,可是其图像质量比VCD差些,如果您看过那些RM压缩的影碟就可以明显对比出来了。 *.MOV ?使用过Mac机的朋友应该多少接触过QuickTime。QuickTime原本是Apple公司用于Mac计算机上的一种图像视频处理软件。Quick-Time提供了两种标准图像和数字视频格式 , 即可以支持静态的*.PIC和*.JPG图像格式,动态的基于Indeo压缩法的*.MOV和基于MPEG压缩法的*.MPG视频格式。 *.ASF ?ASF (Advanced Streaming format高级流格式)。ASF 是 MICROSOFT 为了和现在的 Real player 竞争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可以直接在网上观看视频节目的文件压缩格式。ASF使用了 MPEG4 的压缩算法,压缩率和图像的质量都很不错。因为 ASF 是以一个可以在网上即时观赏的视频“流”格式存在的,所以它的图像质量比 VCD 差一点点并不出奇,但比同是视频“流”格式的 RAM 格式要好。 *.WMV ?一种独立于编码方式的在Internet上实时传播多媒体的技术标准,Microsoft公司希望用其取代QuickTime之类的技术标准以及WAV、AVI之类的文件扩展名。WMV的主要优点在于:可扩充的媒体类型、本地或网络回放、可伸缩的媒体类型、流的优先级化、多语言支持、扩展性等。 *. AVI(n AVI) ?如果你发现原来的播放软件突然打不开此类格式的AVI文件,那你就要考虑是不是碰到了n AVI。n AVI是 New AVI 的缩写,是一个名为 Shadow Realm 的地下组织发展起来的一种新视频格式。它是由Microsoft ASF 压缩算法的修改而来的(并不是想象中的 AVI),视频格式追求的无非是压缩率和图像质量,所以 NAVI 为了追求这个目标,改善了原始的 ASF 格式的一些不足,让 NAVI 可以拥有更高的帧率。可以这样说,NAVI 是一种去掉视频流特性的改良型 ASF 格式。

网友:
了解视频编码 在使用豪杰视频通的“转为MPEG4”功能时,有一项“视频设置”栏目,您可能对上面罗列出的各种视频编码不是太明白,以下是其中部分编码的简略说明,相信对您选择合适的编码进行转换有所帮助。 常见的视频编码: 1、Microsoft RLE 一种8位的编码方式,只能支持到256色。压缩动画或者是计算机合成的图像等具有大面积色块的素材可以使用它来编码,是一种无损压缩方案。 2、Microsoft Video 1 用于对模拟视频进行压缩,是一种有损压缩方案,最高仅达到256色,它的品质就可想而知,一般还是不要使用它来编码AVI。 3、Microsoft H.261和H.263 Video Codec 用于视频会议的Codec,其中H.261适用于ISDN、DDN线路,H.263适用于局域网,不过一般机器上这种Codec是用来播放的,不能用于编码。 4、Intel Indeo Video R3.2 所有的Windows版本都能用Indeo video 3.2播放AVI编码。它压缩率比Cinepak大,但需要回放的计算机要比Cinepak的快。 5、Intel Indeo Video 4和5 常见的有4.5和5.10两种,质量比Cinepak和R3.2要好,可以适应不同带宽的网络,但必须有相应的解码插件才能顺利地将下载作品进行播放。适合于装了Intel公司MMX以上CPU的机器,回放效果优秀。如果一定要用AVI的话,推荐使用5.10,在效果几乎一样的情况下,它有更快的编码速度和更高的压缩比。 6、Intel IYUV Codec 使用该方法所得图像质量极好,因为此方式是将普通的RGB色彩模式变为更加紧凑的YUV色彩模式。如果你想将AVI压缩成MPEG-1的话,用它得到的效果比较理想,只是它的生成的文件太大了 7、Microsoft MPEG-4 Video codec 常见的有1.0、2.0、3.0三种版本,当然是基于MPEG-4技术的,其中3.0并不能用于AVI的编码,只能用于生成支持“视频流”技术的ASF文件。 8、DivX?-?MPEG-4 Low-Motion/Fast-Motion 实际与Microsoft MPEG-4 Video code是相当的东西,只是Low-Motion采用的固定码率,Fast-Motion采用的是动态码率,后者压缩成的AVI几乎只是前者的一半大,但质量要差一些。Low-Motion适用于转换DVD以保证较好的画质,Fast-Motion用于转换VCD以体现MPEG-4短小精悍的优势。 9 、DivX 3.11/4.12/5.0 实际上就是DivX,原来DivX是为了打破Microsoft的ASF规格而开发的,现在开发组摇身一变成了Divxnetworks公司,所以不断推出新的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编码程序中加入了1-pass和2-pass的设置,2-pass相当于两次编码,以最大限度地在网络带宽与视觉效果中取得平衡。

网友:
浅谈视频格式转换 目前我们经常见的视频格式无非就是两大类: 1、影像格式(Video) 2、流媒体格式(Stream Video) 在影像格式中还可以根据出处划分为三大种: 1、AVI格式:这是由微软(Microsoft)提出,具有“悠久历史”的一种视频格式 2、MOV格式:这是由苹果(Apple)公司提出的一种视频格式 3、MPEG/MPG/DAT:这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与IEC(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ittee)联合开发的一种编码视频格式。MPEG是运动图像压缩算法的国际标准,现已被几乎所有的计算机平台共同支持。 在流媒体格式中同样还可以划分为三种: 1、RM格式:这是由Real Networks公司开发的一种新型流式视频文件格式。 2、MOV格式:MOV也可以作为一种流文件格式。QuickTime能够通过Internet提供实时的数字化信息流、工作流与文件回放功能,为了适应这一网络多媒体应用,QuickTime为多种流行的浏览器软件提供了相应的QuickTime Viewer插件(Plug-in),能够在浏览器中实现多媒体数据的实时回放。 3、ASF格式:这是由微软公司开发的流媒体格式,是一个在Internet上实时传播多媒体的技术标准。 如果要详细了解各种视频格式的信息,可以参看一下相关的资料,本文就不详细解释了。 了解了现在主要的几种视频格式,再说起视频格式转化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其实就是以上几种视频格式的相互转化而已。 比较常见的视频格式转化有: DAT->MPEG1 AVI->MPEG1 DVD->MPEG4 DVD->MPEG2 MPEG->RM MPEG->ASF MPEG1->MPEG2 MPEG4->MPEG2 MPEG1->MPEG4 MPEG->MOV 以上列举的视频格式转化都是比较常见的,当然了,说到底,是有这方面的实际应用需求才会出现这方面的视频转化需要。 比如说,要把一部VCD(也就是MPEG1编码的视频文件)制作成可以在线观看的影片,最大的瓶颈就在于文件尺寸的改变,并且要能够适应网络的特点,这样原始的格式就不能满足需要,必须要转化成互联网视频播放规范的流媒体格式才可以,比如说是RM或者ASF,这就是需要,所以针对影像格式转化为流媒体格式的软件也就应用而生了,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MPEG4视频压缩技术,它能够把一张DVD压缩到一张CD上去,并且视频效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至少在我们普通用户看来也是非常不错的,而文件体积则大大减小了,这就要求有能够把DVD转化成MPEG4文件的软件出现,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把RM转化成MPEG1(VCD),就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了,因为这样并不能给视频效果带来太大的提升,反而文件尺寸大了许多,所以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转化软件,其他的也类似,所以,在视频转化领域,可以参照以下两个原则: 1 有明确的应用方向:就是说一种视频格式转化成另一种视频格式,必须要有明确的应用方向,即目标格式能够有很广泛的应用价值,而不是说为了转化而转化,比如上文所说的VCD->RM,它的应用方向就是网络播放,因为现在在线电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和网络的应用方向。 2 能够提升播放价值:就是说一种视频格式转化成另一种视频格式除了有明确的应用方向外,还要考虑转化是不是有价值,如果说转化后的文件播放效果没有明显提升,但是文件尺寸却大了一倍,我想这样亏本的买卖是没有人会去做的,RM转化成VCD就没有实际的意义,原因如前文所述,而DVD转化成MPEG4价值就很大,不说转化后的播放效果,单说成本就降低了不少。 说到这里,基本上已经简单介绍完了视频转化的内容,剩下再说的就是一些相关的转化工具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什么,因为本身工具的使用就是一个仁者见仁,知者见智的事情,不过目前我所见到的基本上都是国外的一些工具,对于E文不是很好的用户来说,确实是一件头疼的事情,不过现在国内著名的多媒体软件开发商豪杰公司就推出了一款全面地视频格式转化工具软件《豪杰视频通2.0》,它的最大特点在于: 1、支持现在主流的视频格式文件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就是说只要装了视频通就可以完成大多数的视频转化工作了,不用装一大堆不同的视频转化软件了。 2、设置简单,能够让普通用户也能够迅速上手。 我觉得就这两点就足以吸引许多有转化需求的用户来试试了。好了,就说到这里吧,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大家就会在以后的视频转化工作中有的放矢,作出适合自己的视频文件了。

网友:
Fast-Motion 和 Low-Motion 的区别 现在在视频编码领域,MPEG4格式可以说是大行其道,正是因为MPEG4具有压缩率高,但是画面和声音质量却没有太大的损失,普通的需要两张CD的一部电影,通过MPEG4的编码,只需要一张CD就可以容纳,并且整体质量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通过MPEG4编码的电影受到了多媒体业界的推崇,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编码技术的先进,美国规定这种技术禁止出口,所以在世面上很少见到这种编码格式的电影,我们见到的这种电影,只能说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和途径进来的,严格的说,其实和盗版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来获得MPEG4编码格式的电影了吗?非也,只要你安装了Divx Codec就安装了MPEG4编码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视频编码软件通过调用MPEG4编码器来制作自己的MPEG4电影,通过豪杰公司的视频通2.0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在MPEG4编码中,主要有两项选项进行编码的选择,当然这也是最常见和最常用的,就是Fast-Motion 和 Low-Motion,见下图: 它们的完全写法是Divx :-) MPEG-4 Low-Motion和Divx :-) MPEG-4 Fast-Motion,至于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我看只有去问他们的开发者了,这两个编码形式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一个编码速度快一些,一个慢一些呢?好的,这也正是本文要说明的,通过阅读这篇文章,以后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制作自己的MPEG4电影了。 要知道这两个编码形式的具体区别,首先就要知道Divx MPEG4的来历,它实际上就是从Microsoft 的 Microsoft mpeg4 v3改变而来的,如果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拿实际转化一个文件来看一下,可以看看是不是Microsoft mpeg4 v3,Divx :-) MPEG-4 Low-Motion和Divx :-) MPEG-4 Fast-Motion生成的文件大小有什么区别,你会发现Microsoft mpeg4 v3和Divx :-) MPEG-4 Low-Motion生成的文件大小是一样的,这就说明Microsoft mpeg4 v3和Divx :-) MPEG-4 Low-Motion其实是一回事,只是名字变了一下而已,但是Divx :-) MPEG-4 Fast-Motion生成的文件就明显比以上两种编码形式生成的文件要小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说Divx :-) MPEG-4 Fast-Motion就要比Microsoft mpeg4 v3和Divx :-) MPEG-4 Low-Motion好呢?实际上这不是简单的用好与不好来衡量的东西,咱们一步一步来说。 我们要把一部DVD转化成一部MPEG4影片并且要放到CD上,在转化之前,我们就会考虑转化后的文件是要放到一张CD上还是两张CD上,一般的方法是考虑通过调节码率进而控制文件大小来实现,那么这样的话,在编码过程中码率就不能够调节,是固定的,也就是用固定码率(CRB)来实现的,比如说码率设置为1000K,那么在整个编码过程中,就一直保持1000K的码率来进行编码,这就是Divx :-) MPEG-4 Low-Motion,比如说VCD就是1150K的码率来实现的。 而Divx :-) MPEG-4 Fast-Motion就不一样了,它是通过动态码率(VRB)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整个编码过程中,这个码率是变化的,即使选择了码率为1000K,但是在从头到尾的编码过程中也不全是按照这个码率来进行的,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动态镜头里才是(具体是什么这篇文章就不说了),一般来说是保持在610K的码率上,和SVCD一样,这就是为什么SVCD是一张CD就能容纳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Divx :-) MPEG-4 Low-Motion生成的文件要比Divx :-) MPEG-4 Fast-Motion生成的文件效果要好的原因。 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大家对Divx :-) MPEG-4 Low-Motion和Divx :-) MPEG-4 Fast-Motion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吧,简单的说就是前者是通过固定码率来进行编码的,而后者则是通过动态码率来进行编码的,前者生成的文件效果好一些,但是文件尺寸大一些,后者则相反。 知道了两者之间的区别,看来是Divx :-) MPEG-4 Low-Motion要比Divx :-) MPEG-4 Fast-Motion好一些了,其实不然,那要看具体的应用方向了,比如说要应用到网络上,那么使用Divx :-) MPEG-4 Fast-Motion就好一些,文件尺寸小一半,只是牺牲了一些画面质量,不过还说的过去,还有如果要把VCD转化成MPEG4文件,那么用Divx :-) MPEG-4 Low-Motion就不合适了,文件大小基本没有变,但是视频质量却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但是如果要把DVD转化成MPEG4文件,那么用Divx :-) MPEG-4 Low-Motion就最合适不过了,文件尺寸大大减小,而视频质量比DVD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要刻在CD上的话,有两张CD就可以了,并且码率还是设置成1200K的效果,太合算了。

网友:
介绍的不错,咋没人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