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

楼主:
SmartNode WTS01无线温度传感器

SmartNode WTS01无线温度传感器基于SmartNode无线通信网络,具有低功耗,传输距离远,支持路由组网等优点。可设置采样周期(50ms-60min),上报周期(1-65535s),同时具备上下限温度报警、温度变化报警等功能。

品牌
SmartNode型号WTS01
信息传送内容温度传感器信号支持网络SmartNode
频段434MHz(240-930MHZ可订)发射功率50mw
短信息模式 PDU 外形尺寸 20*20*4(mm)
温度范围 -50℃--+150℃,此范围内,上、下限警戒温度可设置【通过RF调试软件可设置】
温度变化报警 当每秒钟温度变化超过预设的温度时,立即主动上报【通过RF调试软件可设置】
采样周期可设置每50ms至60min采样一次温度
上报周期每隔1-65535秒主动上报一次温度
【通过RF调试软件可设置】
其他功能可通过有线(TTL串口)或无线设置温度传感器的参数

管脚功能:
1、TX
模块UART 发送(TTL 3V)
2、RX
模块UART 接收(TTL 3V)
3、RESET
模块复位(低电平有效)
4、I/O2
温度传感器信号输入
(温度传感器白色线)
5、I/O1
通用输入输出(可扩展)
6、GND
电源地
(温度传感器银色线)
7、VOUT

1、当VCC供电时:模块LDO输出 3V 200mA
2、1.8V- 3.3V供电输入,去除内部LDO电流消耗
(温度传感器红色线)
8、VCC
电源输入(3.3V‐6V)
详细参数:
型号 SmartNode WTS01
工作频率标准434MHZ(240-930MHZ可订)
信   道64信道
工作模式 跳频与固定频率(通过串口输入参数选择)
调试方式FSK/GFSK
无线传输速率2.4K-128k
发射功率8dbm到18dbm(可调)
接收灵敏度 -118dbm
发射电流 24mA(+13dbm)
60mA(+18dbm)
接收电流 17mA
侦听电流7uA (可立即接收数据)
休眠电流60nA (唤醒时间120uS)
通信距离
(空旷)
1300米(16dbm)
2000米(18dbm)
模块ID全球唯一32bit
厂家识别码PID 16bit
用户识别码UID 16bit
通讯接口TTL串口8N1
串口速率2400
9600(出厂默认)
(软件可设置)
通讯协议SmartNode协议,支持路由、组网
数据传输方式 串口透明传输
供电电压 1.8V-6V
工作温度 -40℃--+80℃
尺寸 20mm*20mm*4mm
天线接口 IPEX,IPEX  to  SMA,内置天线
温度范围-50℃--+150℃,此范围内,上、下限警戒温度可设置【通过RF调试软件可设置】
温度变化
报警
当每秒钟温度变化超过预设的温度时,立即主动上报【通过RF调试软件可设置】

网友:

无线温度传感器监控软件

监控软件配合SmartNode N608及DEMO板构成无线温度传感器网络的监控端,对网络中的传感器节点进行参数配置、演示、管理等众多操作。

现有SmartNode WTS01模块5个(ID分别为000003D5、000003D6、000003D7、000003D8、000003D9),SmartNode N608模块DEMO板各2个(N608的ID分别为000003D0、000003D1),具体数量按需要可增减。
000003D5、000003D6、000003D7上报地址为000003D0;000003D8、000003D9上报地址为000003D1。(可通过软件设置上报地址)
确保每个SmartNode N608、DEMO板安装好并通过USB线连接至电脑(假定分别从操作系统分配得串口号COM8、COM9)
确保每一个SmartNode WTS01对应管脚与温度传感器连接好,并供电。
=================================================================
以下仅演示000003D5、000003D6、000003D7上报给000003D0供参考
=================================================================
一、打开监控软件

二、设置串口号
在菜单栏中选择“配置”—“串口配置”

进入串口配置界面

配置参数并点击“确定”
三、插入节点
在菜单栏中选择“管理”—“插入节点”

进入节点配置界面

配置参数并点击“确定”,进入定位虚线框,选定位置单击左键,新建节点完成

同理,新建2节点,效果如下:

点击工具栏中的"S"按钮开始监控,效果如下:

点击工具栏中的"E"按钮,可停止监控
四、模块参数设置
(1)通信机制
无线温度传感器在每次主动上报后,打开3秒钟的侦听时间窗,此时计算机监控端可与温度传感器进行无线通信;
(2)进入指定模块的参数配置窗口
右键点击“监控点1”

进入界面:

(3)参数说明
休眠周期:温度采样周期,以50ms为步进单位,如上图实际采样周期为20*50ms=1s;
唤醒帧长:唤醒接收端的前导帧长;
侦听延时:接收数据超时时间;
重传次数:上报失败后重新上报的次数;
发射功率:射频发射功率;
用户识别码:由客户设定,用来区分不同产品的无线通信识别码;
主动上报地址:接收端ID;
主动上报时间:主动上报周期,单位为秒;
主动上报使能:打开或关闭自动上报功能;
温度上限:在-50℃--+150℃间设置温度上限,高于此上限则主动上报;
温度下限:在-50℃--+150℃间设置温度下限,低于此下限则主动上报;
温度变化:温度变化最大容许值,若每秒温度变化值超出此范围则主动上报;
(4)读写参数
“主动上报使能”取值为“Enable”(默认值)时读参数:
选择目标节点,勾选相应参数选项
点击“读参数”,在“待配置参数等待队列”出现相应的读参数操作
当无线温度传感器上报数据时,3 秒钟的侦听时间内,操作被执行并返回操作结果
“主动上报使能”取值为“Enable”(默认值)时写参数(类似读参数):
选择目标节点,勾选相应参数选项并配置参数,输入更新密码(默认00000000);
点击更新参数,在“待配置参数等待队列”出现相应的读参数操作;
当无线温度传感器上报数据时,3秒钟的侦听时间内,操作被执行并返回操作结果;
“主动上报使能”取值为“Disable”时写参数:
此时,要更新参数,只需:配置参数;输入密码;点击“强制更新”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