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图中D4与D5的接法各有什么好处,各实用于什么灯电路.

网友:
既然是接在基极的,一定是保护作用。。。
T 应该是  耦合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图中D4与D5的接法各有什么好处,各实用于什么灯电路.

二极管是起钳位作用的,为了防止B极驱动线圈的反相感应电压击穿三极管的B,E结。

网友:
管中窥豹,就窥到一块斑纹,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 可以在 电子镇流器   应用
D4 防止 B极驱动线圈 的反相感应电压 击穿三极管的 B,E结。
D5 也为 驱动线圈 的反相感应电压 提供回路
用在 电子镇流器 里 是双管 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