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选择

楼主:
我用5V的电压产生3.3和1.8V的电压,然后给电路其他部分提供电压,这样的电路原理图的PCB图该设置几个内部电源层啊。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电源层就够用了。

步线注意点就行了  不要大电流包围小电流

网友:
那电源层和地线层在一个层好么?还有我从电源输出来的那1.8和3.3v的电压也是电源线吧,能和5V的设置一个相同的走线宽度么?还有那些设计规则一个新建的规则与另外一个规则新建的规则还不能同名啊?

网友:
有高频信号吗?
如果没有,最好是两层板
如果要用电源层,那就将电源层进行分割(成本是两层板的好几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频倒是没有。可是双面板不是也存在内部电源层了么?虽然好像那算不上真正的电源层,我想用两个一个用来做地,一个来走各种电源线,行不行?对双面板的这个电源层感觉好迷糊,用的时候要通孔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则上 5V的步线宽度大于3.3 大与1.8 .看你想做几层板

不考虑成本的话 地线 单独在一层

如果地线非要在电源层 那就让地线 把3个电源包围 切隔离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