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的单片机知识---单片机基础知识测试题

楼主:
一、填空题(15分,每空1分)
1.MCS—51单片机的P0—P4口均是并行I/O口,其中的P0口和P2口除了可以进行数据的输入、输出外,通常还用来构建系统的和,在P0—P4口中,为真正的双向口,为准双向口。
2.MCS—5l单片机的堆栈区只可设置在
3.MCS—51单片机外部中断请求信号有电平方式和脉冲方式,在电平方式下,当采集到INT0、INT1的有效信号为——时,激活外部中断。
    4.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3是指的将—— 拆成两个独立的8位计数器。而另一个定时器/计数器此时通常只可作为——使用。
5.MCS—96单片机的最大寻址空间是64K,该空间的地址范围为——,系统上电及复位的程序入口地址为——,芯片配置字节CCB的地址为——。

二、简答题(15分,每小题5分)
1.51系列单片机具有几个中断源,分别是如何定义的?其中哪些中断源可以被定义为高优先级中断,如何定义?

2.各中断源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是否能任意设定?

3.如果想将中断服务程序放置在程序存储区的任意区域,在程序中应该作何种设置?请举例加以说明。

三、参数计算题(16分)
已知一单片机系统的外接晶体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11.059MHz,请计算该单片机系统的拍节P、状态S、机器周期所对应的时间是多少?指令周期中的单字节双周期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多少?

四、改错题(共5分,每小题1分)
    以给出的指令操作码为依据,请判断MCS—5l单片机的下列各条指令的书写格式是否有错误,如有请说明错误原因。
    1.MUL  R0R1
    2.MOV  A,@R7
    3.MOV  A,#3000H
    4.MOVC  @A+DPTR,A
5.LJMP  #1000H

五、寻址方式(5分,每问1分)
    说明MCS—51单片机的下列各条指令中源操作数的寻址方式(可直接在每条指令后面书写)
    1.ANL  A,20H
    2.ADDC  A,#20H
    3.JZ  rel
    4.CLR  C
5.RRA

六、使用简单指令序列完成以下操作(12分)
1.请将片外RAM20H—25H单元清零

2.请将ROM3000H单元内容送R7

七、编程题(40分)
   1 已知一MCS—51单片机系统的片内RAM 20H单元存放了一个8位无符号数7AH,片外扩展RAM的8000H存放了一个8位无符号数86H,试编程完成以上两个单元中的无符号数相加,并将和值送往片外RAM的01H、00H单元中,同时将所编写程序运行完成后的数据和状态添入下表中给出的PSW的有关位以及寄存器A、DPTR和RAM单元中。
CY
A
DPTR
片外01H
片外00H
片外8000H

.2阅读下列程序,说明其功能。
  MOV  R0,#data
  MOV  A,@R0
  RL  A
  MOV  R1,A
  RL  A
  RL  A
  ADD  A,R1
  MOV  @R0,A
  RET

八、判读电路题(14分)
下图为MCS—51单片机系统中混合扩展多片存储器2764、6264芯片部分连线电路图。
试分析电路并回答下列问题:
1.请简单叙述2764芯片的功能、容量,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2.请简单叙述6264芯片的功能、容量,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3.请分析各片2764、6264所占用的单片机数据存储空间的地址范围是多少?

九、简答:
1单片机的应用领域:

2如何正确使用P3口?

2.简述累加器的ACC的作用。

3.简述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及其寻址范围。

4.简述MCS-51单片机的中断入口地址。

5.简述串行数据传送的特点。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40分。在每小题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将正确答案的代码填在题中括号内。选对得分,不选、选错均不得分。)
1、C语言提供的合法的数据类型关键字是(   )。
A、Double       B、short          C、integer        D、Char
2、片内RAM的20H~2FH为位寻址区,所包含的位地址是(    )。
  A、00H~20H    B、00H~7FH     C、20H~2FH     D、00H~FFH
3、MCS-51单片机的复位信号是(   )有效。
  A、高电平       B、低电平       C、脉冲           D、下降沿
4、89S51的单片机的堆栈指针(  )
A、 只能位于内部RAM低128B字节范围内
B、  可位于 内部RAM低256字节范围内
C、  可位于 内部ERRAM内。
D、可位于内部RAM或外部RAM内
5、在串行口工作于移位寄存器方式时,其接收由(   )来启动。
A、REN        B、RI          C、REN和RI     D、TR
6、存储16×16点阵的一个汉字信息,需要的字节数为(   )
A、 32           B、 64           C、 128           D、 256
7、在片外扩展一片2764程序存储器芯片要(     )地址线。
  A、8根         B、13根          C、16根         D、20根
8、I2C总线的起始条件是:(  )
A、     当SCL为低电平时,SDA发生由高到低的跳变
B、     当SCL为低电平时,SDA发生由高到低的跳变
C、     当SCL为高电平时,SDA发生由低到高的跳变
D、当SCL为高电平时,SDA发生由高到低的跳变
9、8255A是可编程的并行输入/输出接口芯片,内部有( )个8位的并行口。
A、2个   B、3个     C、4个   D、5个
10、设MCS-51单片机晶振频率为12MHz,定时器作计数器使用时,其最高的输入计数频率应为(      )
     A、2MHz        B、1MHz        C、500kHz        D、250kHz
11、线反转法识别有效按键时,如果读入的列线值全为1,则说明( )
A、没有键被按下 B、有一个键被按下 C、有多个键被按下 D、以上说法都不对
12、利用下列(      )关键字可以改变工作寄存器组
A、interrupt       B、sfr
C、while           D、using
13、当MCS-51单片机接有外部存储器,P2口可作为 (    )。
A、数据输入口                     B、数据的输出口
C、准双向输入/输出口             D、输出高8位地址
14、关于本征函数,说法正确的是( )
A、编译时直接将固定的代码插入当前行   B、需用LCALL语句调用
C、需用CALL语句调用          D、降低编译效率
15、C51中一般指针变量占用(       )字节存储。
A、一个       B、两个       C、三个       D、四个
16、使用宏来访问绝对地址时,一般需包含的库文件是( )
A、reg51.h     B、absacc.h   C、intrins.h    D、startup.h
17、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1是(   )。
    A、8位计数器结构                 B、2个8位计数器结构
C、13位计数结构                  D、16位计数结构
18、执行#define PA8255  XBYTE[Ox3FFC],
PA8255=Ox7e 后
存储单元Ox3FFC的值是(   )
A、Ox7e      B、8255H      C、未定      D、7e
19、具有模数转换功能的芯片是(  )
A、ADC0809    B、DAC0832   C、MAX813     D、PCF8563
20、串行口每一次传送(     )字符。
A、1个          B、1串          C、1帧          D、1波特
二、判断题:(每小题1分,共10分。正确的在括号内打“√”,错误的打“×”。判对得分,不判、判错均不得分。)
1、  若一个函数的返回类型为void,则表示其没有返回值。(   )
2、定时器与计数器的工作原理均是对输入脉冲进行计数。(   )
3、SFR中凡是能被8整除的地址,都具有位寻址能力。(       )
4、不能用“sfr16” 直接访问定时器/计数器0和1。 (       )
5、MCS-51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只能用来存放程序的。(   )
6、串口中断标志由硬件清0。( )
7、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名字,在C51程序中,全部大写。 ()
8、“sfr”后面的地址可以用带有运算的表达式来表示。(     )
9、#include  与#include  “reg51.h”是等价的。( )
10、sbit不可以用于定义内部RAM的可位寻址区,只能用在可位寻址的SFR上。( )

三、多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20分。在每小题的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或一个以上正确答案,并将正确答案的代码填在题中括号内。选对得分,不选、选错或未选全均不得分。)
1、AT89C51系列单片机内部集成的部件主要有(   )
A、算术逻辑运算单元ALU B、随机存取存储器RAM C、Flash 存储单元 D、接口电路 E、定时和中断控制系统
2、STC89C51系列单片机支持的对非易失性Flash程序存储器的编程方式有(   )
A、UATR串行编程  B、并行编程  C、I/O口编程  D、在线系统编程(ISP)
3、P1.0口可实现的功能是( )
A、I/O口              B、输出50%占空比的时钟信号
C、定时/计数器2的外部时钟输入   D、输出地址信号
4、Keil C51高级编程主要包括:(      )
A、绝对地址访问            B、C51与汇编的接口
C 、C51软件包中的通用文件       D、段名转换与程序优化
5、所有现代的PC键盘接口都是(     )
  A、PS/2         B、AT      C、RS232   D、USB
6、51单片机的RAM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
A、通用寄存器区 B、可位寻址区             C、用户RAM区   D、SFR
7、C51中使用最广泛的三个数据类型是(  )
A、Bit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int D、指针
8、关于bit型变量的用法,说法正确的(  )
A、bit变量不能声明为指针            B、不能定义有bit数组
C、bit型变量自动存储于内部RAM的位寻址区   D、bit型变量不可用作函数返回值
9、变量的存储器类型有(         )。
A、  data      B、bdata
C、idata     D、code
10、存储器模式有(  )
A、xdata     B、Small    C、code      D、Large

网友:
四、填空( 每空1分,共15分。在空白处填上正确的内容)
1、单片机的复位操作是__________(高电平/低电平),单片机复位后,中断允许寄存器IE的值是________。
2、单片机中,常用作地址锁存器的芯片是______________,常用作地址译码器芯片是_________________。
3、若选择内部程序存储器, 应该设置为___________(高电平/低电平),那么,PSEN信号的处理方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
4、单片机程序的入口地址是______________,外部中断1的入口地址是_______________。
5、8255A内部控制电路还可以分成两组:A组和B组。其中A组控制的对象是_________,B组控制的对象是_____________。
6、    非编码式键盘识别有效键盘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________,另一种是_______。
7、若采用6MHz的晶体振荡器,则MCS-51单片机的振荡周期为__,机器周期为__________。
8、外围扩展芯片的选择方法有两种,它们分别是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
9、单片机的内部RAM区中,可以位寻址的地址范围是__________________,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可位寻址的地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
10、KeiL C51软件中,工程文件的扩展名是__________,编译连接后生成可烧写的文件扩展名是——
11、C51支持的指针有________和________。
12、A/D芯片选择最主要的参数是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
13、若只需要开串行口中断,则IE的值应设置为__________,若需要将外部中断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则执行的语句为_____________。
14、C51中,没有专门的循环语句,我们可以用函数______l___________完成一个字节的循环左移,用___l__________完成二个字节的循环左移。
15、MCS-51单片机中,在IP=0x00时,优先级最高的中断是_________________,最低的是_________。

网友:
填空题
1、设X=5AH,Y=36H,则X与Y“或”运算为_______,X与Y的“异或”运算为________。
2、若机器的字长为8位,X=17,Y=35,则X+Y=_______,X-Y=_______(要求结果写出二进制形式)。
3、单片机的复位操作是__________(高电平/低电平),单片机复位后,堆栈指针SP的值是________。
4、单片机中,常用作地址锁存器的芯片是______________,常用作地址译码器芯片是_________________。
5、若选择内部程序存储器, 应该设置为____________(高电平/低电平),那么,PSEN信号的处理方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
6、单片机程序的入口地址是______________,外部中断1的入口地址是_______________。
7、若采用6MHz的晶体振荡器,则MCS-51单片机的振荡周期为_________,机器周期为_______________。
8、外围扩展芯片的选择方法有两种,它们分别是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
9、单片机的内部RAM区中,可以位寻址的地址范围是__________________,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可位寻址的地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
10、子程序返回指令是_________,中断子程序返回指令是__     。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师试题2(连载)

11、8051单片机的存储器的最大特点是   与     分开编址。
12、8051最多可以有       个并行输入输出口,最少也可以有       个并行口。
13、           是C语言的基本单位。
14、串行口方式2接收到的第9位数据送            寄存器的          位中保存。
15、MCS-51内部提供     个可编程的      位定时/计数器,定时器有    种工作方式。
16、一个函数由两部分组成,即               和           。
17、串行口方式3发送的第9位数据要事先写入        寄存器的      位。
18、利用8155H可以扩展       个并行口,        个RAM单元。
19、C语言中输入和输出操作是由库函数         和          等函数来完成。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师试题3

二、选择题
1、C语言中最简单的数据类型包括(  )。
A、整型、实型、逻辑型             B、整型、实型、字符型
C、整型、字符型、逻辑型           D、整型、实型、逻辑型、字符型
2、当MCS-51单片机接有外部存储器,P2口可作为 ( )。
A、数据输入口                     B、数据的输出口
C、准双向输入/输出口             D、输出高8位地址
3、下列描述中正确的是(  )。
A、程序就是软件                   B、软件开发不受计算机系统的限制
C、软件既是逻辑实体,又是物理实体 D、软件是程序、数据与相关文档的集合
4、下列计算机语言中,CPU能直接识别的是( )。
A、 自然语言     B、 高级语言      C、 汇编语言     D、机器语言
5、MCS-5l单片机的堆栈区是设置在( )中。
A、片内ROM区 B、片外ROM区 C、片内RAM区 D、片外RAM区
6、以下叙述中正确的是(  )。
A、用C语言实现的算法必须要有输入和输出操作
B、用C语言实现的算法可以没有输出但必须要有输入
C、用C程序实现的算法可以没有输入但必须要有输出
D、用C程序实现的算法可以既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
7、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1是(    )。
A、8位计数器结构                 B、2个8位计数器结构
C、13位计数结构                  D、16位计数结构
8、C语言提供的合法的数据类型关键字是(   )。
A、Double       B、short          C、integer        D、Char
9、片内RAM的20H~2FH为位寻址区,所包含的位地址是(  )。
A、00H~20H    B、00H~7FH     C、20H~2FH     D、00H~FFH
10、以下能正确定义一维数组的选项是(  )。
A、int a[5]={0,1,2,3,4,5};            B、char a[ ]={0,1,2,3,4,5};
C、char a={'A','B','C'};               D、int a[5]="0123";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师试题4(连载)

11、数据的存储结构是指(   )。
A、存储在外存中的数据            B、数据所占的存储空间量
C、数据在计算机中的顺序存储方式 D、数据的逻辑结构在计算机中的表示
12、下列关于栈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
A、栈是先进后出的先性表 B、栈只能顺序存储
C、栈具有记忆作用        D、对栈的插入和删除操作中,不需要改变栈底指针
13、在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中,间址寄存器中存放的数据是(    )。
A、参与操作的数据                B、操作数的地址值
C、程序的转换地址                D、指令的操作码
14、MCS-51单片机的复位信号是(  )有效。
A、高电平       B、低电平       C、脉冲           D、下降沿
15、为了使模块尽可能独立,要求(  )。
A、模块的内聚程度要尽量高,且各模块间的耦合程度要尽量强
B、模块的内聚程度要尽量高,且各模块间的耦合程度要尽量弱
C、模块的内聚程度要尽量低,且各模块间的耦合程度要尽量弱
D、模块的内聚程度要尽量低,且各模块间的耦合程度要尽量强
16、若MCS-51单片机使用晶振频率为6MHz时,其复位持续时间应该超过(    )。
A、2μs          B、4μs           C、8μs           D、1ms
17、以下选项中可作为C语言合法常量的是(  )
A、-80         B、-080         C、-8e1.0       D、-80.0e
18、能够用紫外光擦除ROM中程序的只读存储器称为(    )。
A、掩膜ROM    B、PROM        C、EPROM       D、EEPROM
19、以下不能定义为用户标识符是(  )。
A、Main         B、_0            C、_int          D、sizeof
20、下选项中,不能作为合法常量的是(  )。//幂不能为小数
A、1.234e04      B、1.234e0.4      C、1.234e+4      D、1.234e0

21、以下叙述中错误的是(  )
A、对于double类型数组,不可以直接用数组名对数组进行整体输入或输出
B、数组名代表的是数组所占存储区的首地址,其值不可改变
C、当程序执行中,数组元素的下标超出所定义的下标范围时,系统将给出“下标越界”的出错信息
D、可以通过赋初值的方式确定数组元素的个数
22、以下与函数fseek(fp,0L,SEEK_SET)有相同作用的是(    )
A、feof(fp)       B、ftell(fp)       C、fgetc(fp)       D、rewind(fp)
23、存储16×16点阵的一个汉字信息,需要的字节数为(  )
A、 32           B、 64           C、 128           D、 256
24、已知1只共阴极LED显示器,其中a笔段为字形代码的最低位,若需显示数字1,则它的字形代码应为(  )。
A、06H         B、F9H          C、30H           D、CFH
25、在C语言中,合法的长整型常数是(    )
A、 OL          B、 4962710       C、 324562&      D、 216D
26、以下选项中合法的字符常量是(    )
A、 "B"          B、 ’\010’         C、 68            D、 D
27、若PSW.4=0,PSW.3=1,要想把寄存器R0的内容入栈,应使用(      )指令。
A、PUSH R0   B、PUSH @R0   C、PUSH 00H   D、PUSH 08H
28、在片外扩展一片2764程序存储器芯片要(      )地址线。
A、8根         B、13根          C、16根         D、20根
29、设MCS-51单片机晶振频率为12MHz,定时器作计数器使用时,其最高的输入计数频率应为(      )
A、2MHz        B、1MHz        C、500kHz        D、250kHz
30、下列数据字定义的数表中,(      )是错误的。
A、DW “AA”     B、DW “A”       C、DW “OABC”   D、DW OABCH

网友:
三、判断题
(  )1、在对某一函数进行多次调用时,系统会对相应的自动变量重新分配存储单元。
(  )2、在C语言的复合语句中,只能包含可执行语句。
(  )3、自动变量属于局部变量。
(  )4、Continue 和break都可用来实现循环体的中止。
(  )5、字符常量的长度肯定为1。
(  )6、在MCS-51系统中,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5μs。
(  )7、C语言允许在复合语句内定义自动变量。
(  )8、若一个函数的返回类型为void,则表示其没有返回值。
(  )9、所有定义在主函数之前的函数无需进行声明。
( )10、定时器与计数器的工作原理均是对输入脉冲进行计数。
(  )11、END表示指令执行到此结束。
(  )12、ADC0809是8位逐次逼近式模/数转换接口。
(  )13、MCS-51的相对转移指令最大负跳距是127B。
(  )14、MCS-51的程序存储器只是用来存放程序的。
( )15、TMOD中的GATE=1时,表示由两个信号控制定时器的的启停。
(  )16、MCS-51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分布在60H~80H地址范围内。
(  )17、MCS-51系统可以没有复位电路。
( )18、片内RAM与外部设备统一编址时,需要专门的输入/输出指令。
(  )19、锁存器、三态缓冲寄存器等简单芯片中没有命令寄存和状态寄存等功能。
(  )20、使用8751且 =1时,仍可外扩64KB的程序存储器。
四、简答题
1、在使用8051的定时器/计数器前,应对它进行初始化,其步骤是什么?

2、什么是重入函数?重入函数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使用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3、8051引脚有多少I/O线?他们和单片机对外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有什么关系?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各是几位?

4、在有串行通信时,定时器/计数器1的作用是什么,怎样确定串行口的波特率?

5、如何消除键盘的抖动?怎样设置键盘中的复合键?

网友:
题不错,包含了51和c,是什么考试题啊?

网友:
具体是什么题不大清楚,
在网上看到这些题目,感觉比较有用,所以就贴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