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
xiaoxin1

楼主(2009-12-07):
a <= c?d?1:0:1;这个语句到底是如何执行的?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a <= c?d?1:0:1;
else if (c)
a <= b;
always
,
如何

网友A:
这个代码看起来让人眩晕,不推荐这么整!
---
可等价改为
COD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a <= ~c|d;
else if (c)
a <= b;异步信号 rst到来时,根据当前的~c|d 来决定到底是 清零还是 置一,rst无效的正常情况,将b装入寄存器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