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有风和无风

楼主:
研发仪器中要测量风,只是在管道中测量是否有风通过即可
工作条件是在直径6cm,长15cm的管道中测量有没有风通过,不要求测风速,感应有风通过即可,越灵敏越好。
请大家帮想想法子,我想用超声发送接收传感器,实现起来也干净利落,成本也低,才几元钱不等,但测原理复杂点,类似于越声流量计了,想想一个更简单的可行方法。对了,不能用压力传感器,因为这个很贵,且要有足够大的压强才能测量,我们只是测量普通的风。
题外话: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了,宇宙飞船也有,可就是连感应风,人的皮肤和小猫小狗也能做到的事,对于人类做一个还是很难啊~!

网友:
有没有风速传感器

有没有这种东西?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在中华工控论坛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一条生产肥皂的生产线,要判断包装盒内有无肥皂,专家们动用了X光,称重传感器,激光探测等多种手段,花费了几十万元搞了这个装置!?可是一个农民工只用了几十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可靠性比专家的还好!!非常简单,就是用一台电风扇对着流水线吹风!因为包装盒内没有肥皂,重量轻,结果就被吹飞了,,,,,,!
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考虑用一个泡沫塑料(包装用的,非常轻的那种)做出园球状,当管道中有微风说就会产生滚动!再用一个光电电路即可判断结果,甚至方向也可以!!仅供参考

网友:
 让一个发高烧的人坐在那儿,如果有风的话他/她/它会叫冷的。
 不过你别忘了给发高薪哦。;P

网友:
 挂条薄纸片,两边接一组光电管,无风垂直时正好挡光,风一吹纸片飘动就挡不住光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

简单有郊!

网友:
5楼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条件不清

   有风无风?你的判定标准(判据)是什么?

   没有绝对的“无风”,所谓“无风”是当空气流速等于或低于某个值时,被定义为“无风”状态而已,是该环境、该应用等允许的流速。例如同一房间内,人的感觉可以说无风,但对分析天平就不一定了;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发射机的冷却排风管路,出口的风硬得很,但是如果这个风速不足以把测速扇叶吹到某个角度,使(联动的)水银接点闭合或断开,即使人感觉那风吹的“呜呜”的,可对冷却系统,仍然认为是无风,就会启动保护关机,这就是判据。

   不同的判据,方法的差别会很大的,特别是小流量条件下的微弱风(这也许就是高精尖的所在)。诸如此类的量还有湿度(是否干燥)、震动(有无震动)等等。

   生命体对自然的感知实在是当代技术远远不及的,可也是人类一直不息探索的---与楼主同感。

网友:
谢谢大家了,学习5楼了,二楼刚得了个测风仪,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1030-1-1.html,收到了给大家分享下,美信产品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收到呢,等收到了给大家发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