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来源:ouravr qilin3

花了80块左右,从一个产品中抄出来的电路。效果很好。贴上来大家一起讨论下原理。

这个电路正常使用完全没问题,随着温度的升高,风扇转速越快,加在风扇上的电压越大,风扇满速时压降只有0.1-0.2V左右。 难以置信的小。并且用仿真工具竟然无法仿真出效果。这个电路也真的看不大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讨论下。

网友:
真得认真学习学习了。。。

网友:
是这样的

   注意Q2下面的二极管,PN结本身就是不错的温度传感器在温度升高时,正向结压就会下降,而它正好加在前级的一个控制电极E上,于是……(于是,后面就比较清楚了)。
   过去较少专用测温传感器件时,有时可以利用PN结来做温度传感器,特别是用温度稳定性不好的锗管,效果反倒更好。
   因此,这个控制关系就很难用一般的仿真工具来得到控温效果,有的可以进行电路热稳定性分析仿真的软件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
对于俺这个初学来说,太专业了,纯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Q2下面的二极管,PN结本身就是不错的温度传感器在温度升高时,正向结压就会下降,而它正好加在前级的一个控制电极E上,于是……(于是,后面就比较清楚了)。
   过去较少专用测温传感器件时,有时可以利用P ...

过去 较少专用测温传感器件时,  利用 锗管PN结来做温度传感器
这个很见效,老收音机 电路中 应用 很典型。

网友:
LZ精神值得学习,又学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Z那个NTP-10K电阻应该是NTC或者NTP电阻吧....
现在的散热风扇都用无刷的,里面用个霍尔,几个三极管,几个电阻电容就可以让风扇转起来.

问一句,LZ的电路不是散热风扇内部电路吧,怎么没看到线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7楼的答案是正解,道出了关键在于那个负温系数的电阻。
   我在三楼的答复是不对的,虽然有这种用法,但轻易对这个题目做解释,就不对,也太草率了。致歉。

   下面,引用华巨科技公司网站上的很精炼的一段文字,供参考:
              http://www.sinochip.net/TechSheet/3.htm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工作原理

   NTC是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负的温度系数,泛指负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所谓NTC热敏电阻器就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它是以锰、钴、镍和铜等金属氧化物为主要材料,采用陶瓷工艺制造而成的。这些金属氧化物材料都具有半导体性质,因为在导电方式上完全类似锗、硅等半导体材料。温度低时,这些氧化物材料的载流子(电子和孔穴)数目少,所以其电阻值较高;随着温度的升高,载流子数目增加,所以电阻值降低。NTC热敏电阻器在室温下的变化范围在10O~1000000欧姆,温度系数-2%~-6.5%。NTC热敏电阻器可广泛应用于温度测量、温度补偿、抑制浪涌电流等场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修了一款台灯,在电源上就串了一个NTC电阻,然后在网上找到了NTC与PTC电阻的区别及用法.没想到今天就回答上了...

xiaoxif老师,好崇拜你啊,看了好多你的精彩回复,学习了不少!这里谢谢你啦...

网友:
xiaoxif前辈
能否分析这个NTC电阻的具体怎么产生作用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参考楼主的原理图:
   首先那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R2)要靠近电机发热的部位。

   当电机温度升高时,R2受热而阻值下降(感温),构成R2/R1分压器的R1电压就会降低,

   注意下面的作用的传递路径:

   温度升高----->R2阻值下降----->Ub2下降-(G2)--> Uc2(Ub1升高--(G1)->Uc1(Ub3)降低-(G3)-->Uc3升高

   Uc3就是电机的激励,直流电机驱动电压提高,就会提高转速,于是----->强化了降温效果。

   有两点说明:
1、我在3楼提出的二极管感温十分草率,而且作用方向也不对。太经验主义(老名词)了,再次致歉!
2、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稳压管,为Q2提供比较依据(参考电压)。

网友:
请问散热风扇的速度由什么控制?

网友:
现在有很多的NTC温度传感器的

网友:
电路分析:
该电路是一个电压误差直流放大电路,各都工作在放大状态,否则不能调速。工作原理是:
温度的变化作用在NTC电阻上,该电阻产生变化的温度信号(给定信号),通过各管的放大驱动电机工作。反应过程是:温度升高----->R2阻值下降----->Q2趋于截止--> Q1趋于导通-->Q3趋于导通-->电机端电压升高(速度加快)。

电机能随温度变化进行调速,并稳定工作,主要一条通路是R3的负反馈电路,形成了闭环控制,形成误差放大。反应过程是:电机端电压升高---->R3---->Q2d的基极电压升高,抵消了NTC电阻下将引起的基极电压下降,从而使电机的速度跟随温度成正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