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的发展现状--中国自动化网市场研究部

楼主:
第一节  国产PLC发展历程
    作为离散控制的首选产品,PLC在我国的应用已有30年的历史,PLC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以来,应用增长十分迅速。PLC进入中国时最初是从成套设备引进应用,由于PLC价格昂贵,引进的PLC主要用于冶金、电力、自动化生产线等大的设备和系统。在引进国外PLC产品的过程中,我国也曾组织了相关单位消化、吸收PLC的关键技术,试图对PLC进行国产化。到80年代在上海、北京、西安、广州、长春等20多家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工厂研制和生产PLC产品,具体的单位有: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成都机床电器研究所、中科院北京计算机所及自动化所、长春一汽、上海起重电器厂、上海香岛机电公司、上海自力电子设备厂等单位。但终因缺乏资金和后续研究力量、生产技术相对落后,都没有成功实现产业化,PLC产品运作是否成功不是由简单的一两种因素决定的。近10年来,随着PLC价格的不断降低和用户需求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小设备开始采用PLC进行控制。

    国产PLC在技术特点上与西门子和三菱类似或与其兼容,技术特点与三菱类似的国产PLC主要有深圳三凌、洛阳易达、厦门海为等,技术特点与西门子类似或与其兼容的国产PLC有:合信自动化、深圳亿维、欧辰电子、上海正航等。

第二节  国产PLC市场概述
    目前国产PLC厂商众多,主要集中于台湾、北京,浙江、江苏和深圳,台湾的品牌有:永宏、台达、盟立、士林、丰炜、智国、台安。

    各个厂商规模也不一样,北京和利时(其PLC生产基地在浙江杭州)和浙大中控都是在DCS系统具有优势之后,再渗透PLC市场,和利时已于2000年开始推广PLC,现在在国内已经有一定知名度,浙大中控从最近两年开始推广PLC,杭州还有浙大中自生产PLC。

    但是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产品系列上都无法与国际大厂商抗衡,而且国产PLC生产厂商生产的PLC主要集中于中小型PLC(大部分为小型),其中生产中型PLC的厂商主要有盟立、南大傲拓(刚刚进入市场)等,深圳欧辰和亿维都是做西门子PLC的配套IO模块,黄石科威生产嵌入式PLC。因此国产PLC面向的大多是OEM行业,也有很多是贴牌生产或是仿造生产,真正自主研发生产的企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国产厂商中台湾厂商比大陆厂商做得好,其中大陆厂商中PLC销售额达到两三千万都是比较好的。

第三节  主要国产PLC厂商介绍
    国产PLC现在呈现一种混乱场面,厂商众多但是都没有形成气候,现在在国内做的比较好就是台湾的台达、永宏、丰炜和大陆的和利时、信捷、厦门海为等,台湾品牌都有十几年的历史,因此积累了一定的客户,国产厂商中台达生产的PLC占领国产市场第一的地位,2007年销售额超过1亿,依靠其强大的分销网络和PLC生产基地吴江的地理优势,使其在纺织机械和包装机械行业中占据优势,也使其在华东地区占据优势。但台达真正自主研发的PLC还是小型系列,为响应客户需求,中达电通与台湾盟立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Fama SC501系列PLC独家代理协议,盟立PLC的优势市场是中型PLC需求量比较大的水处理、道路监控以及水电等行业,充实中达电通完整的一体式自动化产品,加上台达的伺服、变频器、触摸屏和温控器,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一个完整解决方案的需求。

    目前只有惟一一家国产厂商生产大型PLC—--和利时,和利时依其在DCS系统的研发和资金优势,于2006年11月公司发布了公司自主研发的LK大型PLC,LK大型PLC通过CE认证,并获得认证证书,可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机械制造、能源、交通、市政、建材等行业。和利时2000年开始推出小型PLC,小型系列包括LM系列和G3系列,G3系列有多种联网功能,不仅设计了与CPU集成一体的标准MODBUS协议、专有协议和自由协议串行通讯接口,还可通过网络接口模块与其它系统进行互连,接口模块包括自由协议串口、Profibus-DP、Ethernet、evicenet、Lonworks、CAN、FF、Modem、GPRS/GSM等。 对于小型PLC的应用领域和利时瞄准的是中、高端市场,而对于简单开关量应用的低端市场,会进一步完善产品线,包括增强运动控制功能的PLC和简单功能、低成本的简易型PLC,不会一味打价格战。和利时PLC主要是在其自有项目中使用,而对外销售的比例比较低。

一 台湾永宏
    永宏PLC也是台湾品牌,进入大陆市场比较早,在大陆市场是除台达和和利时之外的国产PLC厂商销售额比较高的,2000年成立厦门永宏亚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为永宏在大陆的技术服务中心,负责永宏PLC在大陆市场推广、销售和技术服务,永宏PLC主要包括MA、MC和MN机型,主要应用纺织、印刷、枕式包装、橡胶、造纸、烟草、冶金等行业。

二 无锡信捷
    无锡信捷是大陆厂商中除和利时之外销售额最高的,也是进入国产PLC厂商中进入市场比较早的厂商,产品和品牌得到比较多的用户的满意,信捷在成功开发了FC系列小型PLC和OP系列显示器之后,又陆续推广了功能更为强大、更贴近用户需要的XC系列PLC、TP系列工业触摸屏 、集PLC和TP功能于一体的XP系列一体机等新产品,得到了客户的充分肯定,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

三 台湾丰炜
    丰炜科技是台湾品牌,1996年就已经生产单板级V系列PLC,1999年生产模组式M系列PLC,2000年研发出小型VB系列PLC,2005年研发出VH系列PLC,10年之后即2005年,丰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设立,向大陆地区提供丰炜PLC销售和技术支援等服务,同时也向海外市场拓展。

四 厦门海为
    厦门海为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Haiwell Technology Co.,Ltd)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型企业。拥有100%自主知识产权的Haiwell(海为)系列国产PLC,包括E系列(经济型)和S系列。

    海为PLC2006年进入市场,时间比较晚,价格比较低,售后服务比较好,如网站建设内容比较多,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答,在技术上,海为PLC在通讯指令、PID等方面都有优势,但是在高速处理方面显得稍微差一些,在市场区域上,海为PLC在四川、山东、江苏、北京、东北和新疆等区域都有销售。

    由于进入市场时间不是很长,因此在销售额上也不是很高,2007年销售额大约几百万,海为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市场推广和宣传力度很大,进行大量的广告投放和技术宣传,使其很快成为国产厂商中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产品。基数低、宣传力度大、产品价格低、产品质量也不错等这些因素影响,2008年海为PLC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五 合信自动化
    合信自动化是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企业,位于深圳市政府高科技孵化园区——南山软件园的10楼。公司产品包括有PLC、HMI、专用控制系统、远程I/O和现场网络产品等,在自动化控制领域的产品主要有:

类型          小型                                                                          中型
型号          CTS7-200 PLC              CTS7-100 PLC              CTSC-200                  CTS7-300 PLC
应用领域      积木式高性能解决方案,    经济型解决方案,主要      整体式高性能解决方案,    主要面向过程自动
              主要面向机械自动化的      面向机械自动化的简单      主要面向机械自动化的      化控制应用
              复杂控制应用              应用                      专用化复杂控制应用

CTS7-100 PLC、CTSC-200 PSC、CTS7-200 PLC、CTS7-300 PLC、专用控制器和西门子PLC兼容模块,这些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子设备和塑料机械行业。

1  电子制造设备

    之所以在这个行业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这是和其进入市场的背景有一定关系的,2004、2005年期间,合信自动化推出兼容西门子PLC的兼容模块,这使其在市场进入上占据着很大优势,因为这些模块相比较于西门子的模块价格便宜,而且在质量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能够抢占西门子在这一领域的市场,而最主要的是,当时市场上不像现在那样有那么多生产兼容西门子PLC的厂商,因此竞争比较小,能够很快占领该市场,即使现在有很多生产西门子PLC兼容模块厂商,如深圳地区的欧辰、亿维、上海地区的正航和无锡地区的一些厂商,但是由于合信在这一领域进入时间比较早,因此和这些国产厂商竞争时存在着极大的竞争优势,而在PLC方面,合信自动化有自己研发的cpu,而在质量相当价格便宜的情况,能够占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也抢占了台达和丰炜在电子设备这块的市场。

2        塑料机械

    塑料机械行业中高端和低端PLC都有大量使用,以低端PLC为主,塑料机械行业是贝加莱公司着力占领的市场,主推的产品有PCC,PCC在塑料机械高端市场有很大的技术优势,在该领域有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贝加莱也有针对该领域的高低端PLC,因此在该领域合信自动化和贝加莱有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3        其他

    合信自动化PLC产品除了在上面行业使用之外,在鞋机、制砖机和锅炉也有使用,但所占比例比较低。

    2007年合信自动化的PLC销售额大约是2000万(包括PLC,兼容模块和专用控制器),增长速度达到30%,而从金额上看,兼容模块最多,其次是PLC,专用控制器最少。但专用控制器也有其市场,因为电子设备和塑料机械行业也都要使用大量的专用控制器,主要是因为专用控制器有着成本低这一优势,特别是在中国总体宏观大环境下,制造企业成本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重视成本,这些都将是专用控制器的机遇。

网友:
2008年合信自动化主要的活动有:

◆     2008年6月5日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西二楼举行新品发布会

◆     2008年8月26日在沈阳市沈河区举行沈阳经销商大会

六 步科电气(凯迪恩)
    上海步科电气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步进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深圳市步科电气有限公司是从事自动化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旗下控股深圳人机电子有限公司、深圳亚特精科电气有限公司和北京凯迪恩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拥有eView和Kinco两大国内知名品牌,以及工业人机界面、交流伺服系统和步进系统、PLC、工业现场总线产品等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线。

    2007年1月步科电气收购北京凯迪恩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开始发展PLC业务。完善其自动化产品线,使其拥有PLC、人机界面和伺服一整套产品 。

七 欧辰
    深圳市欧辰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主要提供Profibus现场总线和西门子S7-200和S7-300的配套模块softlink S7-300兼容模块系列和softlink S7-200兼容模块系列。

八 黄石科威
    黄石科威是国产品牌中进入市场比较早的企业,是一家开发、生产、销售嵌入式PLC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嵌入式PLC是将PLC梯形图编程语言嵌入到特定的控制装置中,使该装置具有PLC的基本功能,开发人员在该软件平台上,能轻松、快捷地设计出通用PLC、客制式PLC和各种控制板。嵌入式PLC是科威公司立足原有的自动化仪表技术、现场总线技术和10多年的自动化工程项目经验,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的协作下,经过3年多的努力攻关,首创成功的。

    该公司的PLC分为通用型PLC和专用PLC,通用型PLC主要有:LP系列(经济型)、EP系列(实用型、混合型)、EC系列(网络型、网络增强型),专用PLC主要有:串行电脑控制板MDT-3000、并行电脑控制板MDT-1000、张力控制专用PLC、带CANbus的电梯专用PLC和PLC型运动控制器。

九 北京安控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自动化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1998年,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注册资金4366万,现有员工200余人,研发及生产场地4000多平方米。

    安控科技是行业领先的自动化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成服务商。拥有完善的远程控制终端(RTU)和可编程控制器(PLC)产品链,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提供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和DCS等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在石油行业有很好的应用。

    PLC方面,安控主要有:通用型PLC--RockE40、PLC DIY产品—PLCcore系列产品,其中PLCcore系列产品是软硬件均可增减的PLC核心模块,可以根据用户不同的需要,简单快捷地设计专用的PLC和工业控制器。

十 南京嘉华
    嘉华可编程控制器自1996年开始投放市场,由最初的PLC YF1系列发展成为3大系列,于2002年8月1日由江苏嘉华实业有限公司的PLC工厂正式独立为南京冠德科技有限公司。

    PLC产品主要有JH120系列、CA2系列和塑机控制系统。其中嘉华系列塑料机械及橡胶机械通用控制器是以嘉华可编程控制器为控制核心加上控制面板,放大板等模块所组成的专用控制器。

十一 上海正航
    上海正航也是最近几年进入PLC市场,主要有三个系列的PLC:A3、A5和A7系列,特别是A5系列是2007年才进入市场,虽然进入市场时间比较短,但是由于其超低的市场价格,很快为国产PLC代理商所熟知,40点的A5系列PLC售价仅仅是499元,一点也才10.2元,而三菱小型PLC的一个点数大约六七十元,价格相差特别明显,当然A5系列真正造成冲击的是对国产PLC。进入市场时间短和价格低这些因素自然限制了正航PLC的销售额不会很高。

十二 德威森(矩形科技)
    德威森是国产PLC的老品牌,但现在已经转到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了,PLC主要应用于包装机械、水泵控制和印前设备中,2007年销售上万套,销售额几百万。2008年整个制造业宏观经济不景气,但对于国产PLC厂商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制造企业对成本更加敏感,像用量大、门槛低的行业如包装机对产品价格更加敏感。因此在这些行业国产PLC用量会增加,但是利润不会呈现同比上升。2008年德威森PLC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增速达到20%以上。

    国产PLC厂商进入PLC行业比较长时间的有台达、永宏、丰炜、和利时、信捷、易达、科威、德维森、KDN等厂家,但是基本都是从90年代进入,特别是大陆的厂家,基本都是从90年代末期进入国内,因此国产PLC厂商不像国际大厂商那样在某些固定的行业有固定的大客户,更多的是呈现一种分散的形式,哪里需要就进入到哪里,从而导致了其占有的市场份额很低,这样很不利于国产PLC的发展,让国产PLC优势不能发挥到最大。由于技术限制,国产PLC厂商生产的PLC基本都是中小型PLC,因此其面向的更多是OEM用户,具体的应用行业可以参考下图。

第四节  对国产PLC发展的几点建议
    国产PLC走到现在,如何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本报告主要有如下建议:

    1.专注于行业,培养行业用户。这是和国产厂商自己的产品和研发能力有关的,因为国产PLC厂商没法像国际厂商那样有那么齐全的PLC系列,这样自然限制了其发展的行业,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同时做好几个行业,现在国产PLC厂商呈现的是一种多而杂的状态,很少有固定的行业,因此在用户忠诚度方面不如国际厂商,在某一个行业做好之后,会培养出自己的行业用户,这些用户就会自然而然推广国产PLC。

    2.先从一两个省份开始推广,再逐步扩展出去。受限于国产PLC厂商的规模,因此国产PLC厂商可以选择集中经历在一两个省份进行产品的推广,在这些地区稳定之后,在逐步向全国扩展。

    3.加大在行业的宣传。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国内用户在质量达标能满足要求时首选国产PLC,这也是国产PLC的一个优势,但是当真正决定使用国产PLC时,很多用户不知道哪些国产PLC比较好,有时也不知道怎么使用国产PLC,这就是国产PLC宣传不够所造成的,因此需加大宣传。

    4.加大在软件上的开发力度。通过对使用和没有使用过国产PLC的国内用户访谈可知,他们普遍对国产PLC硬件比较放心,但是对国产PLC软件不是很满意,国产PLC软件无法满足复杂的控制。

    5.尽快建立行业标准。国产PLC各家之间通讯接口不公开,使得国产PLC的发展越来越窄,用户对西门子PLC满意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开放性,国产PLC应该联合起来相互扶持发展,而不是互相限制。

    6.选择行业。现在国内用户普遍对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的控制系统完全不考虑国产PLC,虽然国产PLC存在价格低的优势,但是像轧钢和饮料生产线等这些对控制系统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国产PLC的价格优势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因为如果控制系统出现问题,导致整个生产线停止,损失的将是上百万或是更高,因此这些用户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使用国产PLC,短时间内用户的心理还没法改变,而对可靠性要求不是很高的行业,如供水、污水处理、除尘等行业,大部分用户还是乐意使用国产PLC。

    7.充分利用现在的外部优势。中国因为低成本而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但是现在不断攀升的原材料价格和用工成本,使得这种优势在不断减弱,也使得设备制造商对价格越来越敏感,如何降低成本成为每一个OEM的首要问题,对于存在价格优势的国产PLC这是一个机遇,因此需要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把握这次机遇。

下面是转贴者加上:
      转贴来自: http://www.ca800.com/survey/guang_show.asp?id=100849

      转贴者的看法:其实在中国,国产PLC还是不少的(如果计算个人产品的,不是公司形式推出的产品将会更多),硬件方面水平并不差。
                    PLC作为通用控制器,估计要在特色上面下功夫,才可能突围而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