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等效于什么?比较酷

楼主:
实验过程中,人体的移动(靠近或远离电路)有时候会影响电路,这是可能是由于工频的影响(人体接示波器输入有工频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人体的影响应该用什么来等效呢?有时候电路非要人体接近或者接触某些元件,电路才能正常工作。碰到这种情况大家都是怎么分析,怎么解决问题的?

LM4132的文档上说:“人体是一个100pF的电容通过1.5K的电阻向各个引脚放电的模型。”
The human body model is a 100pF capacitor discharged through a 1.5kΩ resistor into each pin.

网友:
能蓄电能放电,应该是含有电容;能导电电流大了能碳化(雷击),也应该算电阻;
在天线附近有信号干扰,应该有电场;红外能检测到,有热辐射;
体内的神经依靠生物电工作,食物转化为电能,也算个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