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传感器

楼主:
最近老板让查一下非接触式传感器,可以红外,或者霍尔,其他的也可以考虑。
    具体要执行的任务如下
    他跟我描述的大概和电梯差不多,就是一个上下移动的物体,当到达预定位置的时候发出通过传感器发出一个信号,以前用的是干黄片,当物体移动到干黄片的时候发出信号,现在想换成非接触式的。
    原理我感觉和电梯差不多,请问有没有用过这种传感器的,或者有相关的思路和想法的,都可以提,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我的看法

这种非接触传感器如果固定物体与运动物体很近的话,使用干簧管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它可靠,检测电路简单。当然也可使用红外线光电传感器,但是检测电路稍微复杂了一些。如果需要精确远距离检测,可以考虑使用激光传感器,或者超声波传感器等。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非接触式用红外光电传感器比较好吧 红外一般只是用于近距离检测 正如楼上所说 电梯里面一般也似红外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能推荐几个可靠的品牌的激光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嘛?具体型号我去搜搜。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霍尔接近开关是不是也可以?了解嘛?

网友:
补充说明

外围电路尽量简单,另外霍尔接近开关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