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字示波器专门讨论区

楼主:
1、对【EEWORLD带你DIY】V2.0建议或者意见;

2、自己在DIY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其他。

本版块也邀请泰克工程师参与讨论,所以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在DIY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
建议做模拟加逻辑方式的双通道,成本加的不多

能观察双路脉冲信号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需求

我想做个电源质量分析用的,可能需要留FFT接口

网友:
我想第二版用SRAM(512K*8)代替FIFO(4K*9)

做相对高深度的,各位意见如何?

网友:
如何防止或处理掉抖动造成的假边沿触发信号?

内容见第一图

第二图说明描述现象在实际显示中的不好效果。

请问:如何防止或处理掉抖动造成的假边沿触发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于附图和文字信息,我猜测误触发可能有两个原因:
1) 施密特触发器电路的输入信号有太多噪声。
2) 施密特触发器的迟滞特性不够,造成了对上升/下降沿的误动作。

解决办法:
1) 在触发电路前加低通滤波器,以限制模拟带宽和降低噪声。
2) 增加施密特触发器的迟滞特性。

网友:
因受限于LCD的分辩率,太高的存储深度意义不大,比如测AM波,还是阴极管的示波器效果好
我见过一此数字示波器,比如普源的DS1102,存储深度有几M,可是系统默认是用4K来采样的,要手动设置使用
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一直只是用4K的深度采样
我个人认为还是在软件的算法上下功夫的好,比如FFT什么的

对于整形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放大器加施密特触发器,1HZ~20MHZ正弦测试通过

网友:
回楼上,DSO数字示波器

重点是能存储分析,波形停止采样后能展宽观察细节,像现在第一版3K深度,最多展宽100倍,动态时重合的数据展宽后能观察细节。如果只当模拟的用,没有意义,200-300元能买二手模拟的,做控制往往要冻结波形分析

网友:
Why

好东东

网友:
再说说触发的问题,用施密特触发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比较器整形有抖动,不过还有个新问题就是回差会影响触发电平的精度.当然,如果信号噪声过大引起的触发失误,就不能完全归结于整形电路了

网友:
据说有示波器公司做出了32GHZ带宽的。
请问下带宽的解释。

网友:
如果单说"带宽",一般是指模拟信号输入通道的带宽
数字示波器(DSO)比模似示波器多了一个重要指标是"采样率"
一般在数字示波器中采样率为模拟通道带宽的4~10倍

网友:
1、同上面说到的触发的问题,我是直接用的比较器,遇到多次触发的问题;
2、示波器中有个等效采样为多少的指标,按理说等效采样可以无限制增加,可事实不是这样,取决于哪些因素?

网友:
波形在彩屏上显示的流程是怎样的?

请问如何做到让波形在彩屏上显示而不闪烁呢?
我是记录下上一次的显示坐标,然后在下一次要画波形的时候先把上一次的波形清掉,再画这一次的波形,可波形还是闪烁,
我想知道论坛里的示波器显示波形不闪烁是怎样处理的一个流程,请大虾们指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整屏清,一列一列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做到让波形在彩屏上显示而不闪烁呢?我是记录下上一次的显示坐标,然后在下一次要画波形的时候先把上一次的波形清掉,再画这一次的波形,可波形还是闪烁,我想知道论坛里的示波器显示波形不闪烁是怎样处 ...

一个方法是清一列画一列,一般的数字示波器,在低扫速下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个现像

另一个是LCD分两层,在后台另先画好要显示的波形,消隐当前层再显示已画好的层

当然,都是建立在正确触发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