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带你DIY】示波器V2.0参与报名帖~~

楼主:
请跟帖报名:

所擅长的领域或技术:

每日业余时长:

愿意做的工作:

qq:

EEWORLD将通过各位报名的情况,通过站内短信联系。请注意查收。对于参与活动者,EEWORLD将免费提供PCB板。器件可以帮助采购。

--------------------------------------------------------------

12月17日 各位任务已经在回帖和站内短信中通知,请注意查收。

--------------------------------------------------------------

【EEWORLD带你DIY】数字示波器V2.0 开发说明

设想:V1.0版本的开发对第二版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第二版将作如下的改进:

1、电源的设计。
  这是V1.0版本遗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电源芯片发热很厉害,特别是5V的电源芯片。V2.0版本电源输入5.5~3.6V,输出+5V、-5V、3.3V,这样可以用手机电板供电,如果可以,这三路都用开关电源。需要提前测试一下使用开关电源对模拟通道的精度影响多大。

2、可扩展性。
  在这个平台上扩展逻辑分析仪模块、频谱仪模块,示波器,逻辑分析仪,频谱仪共有一个面板,只要换采样板就能实现不同测量功能。

3、减小设备的体积。
  上个版本体积较大,不方便携带。

4.减少设计成本。这个主要是器件的成本。

5.修正V1.0版本调试中发现的一些设计失误。

  这几点的修改已经涉及到较大的工作量,特别是频谱仪模块的设计。所以在采样示波器的采样速度上暂不作修改,可以软件上增加等效采样功能,提高采样率。

  今年的设计花费了较多的成本,最后之所以没有公开出套件是因为设计上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飞线,为了保障下个版本能够一次成功,所以我们尽量在画PCB之前把能够尝试的电路先搭出来测试一下。

准备分三个组进行设计,分别开发示波器模块、频谱仪模块、逻辑分析仪模块。
  示波器已经有V1.0版本的基础,开发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电源的设计。
  逻辑分析仪先做CPLD的逻辑设计(VHDL)并且仿真相关模块的功能能否实现。待示波器模块设计完成后开始画PCB,进行调试。
  频谱仪模块可以先搜集一些资料,确定一个最优的方案。然后是器件的选型,比如DDS,混频器等。最好能有类似平台先搭出来测试实际效果在画PCB。

号召加入:

需要VHDL高手,最好是熟悉ISE开发的。开发各个模块上的CPLD逻辑。
需要软件开发高手,最好是对界面,文件系统,USB开发比较有经验的。
需要模拟高手,熟悉模拟通道,特别是频谱仪的信号变换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同时负责对模拟电路方面的器件的成本进行缩减。
需要对电源芯片比较熟悉的专业高手,来开发高效率电源模块。
需要PCB设计高手,最好有类似仪表设计经验的,来提供系统的可靠性,比如信号输入端口的静电浪涌防护、PCB的EMC,EMI设计。
更需要各位热心的网友为我们的设计提出更多建议,对设计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检查把关,提出自己的见解,设计出既有可以充当学习平台,又可以当作开发工具的系列平台。

  为了保障设计的进度,所以如果想参加设计,希望是在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而且业余时间比较充足,不会因为这个设计影响到自己正常的工作。另外项目是开源的,完成后会公开原理图,源代码。

网友:
俺来一个

所擅长的领域或技术:ARM7或者单片机软件.硬件基本上都在做仪表仪器类

每日业余时长:2小时,晚9点以后 (持续时间1个月左右)
PS:因为俺个人项目正在收尾,可能有一个月闲余时间.下个月估计又得忙了.

愿意做的工作:软件类.,俺感觉俺的模拟功底似乎还不够,哈哈.每次俺的项目总是卡在模拟上,总是需要千曲百回才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会在确定后第一时间联系你。

网友:
擅长范围:  硬件,特别是电源,模拟和弱电量测量.
每日业余时长: 4小时以上
愿意做的工作: 除射频外的硬件工作.

网友:
报名!

第一版在技术上没有参与,发布原理图的时候,好奇的看了看,自己的项目上也打算用STM32,所以关注了,看到显示漂亮的波形,特报名参与第二版DIY活动,主要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参与。

所擅长的领域或技术:用了一段时间的STM32,编了几个功能模块的程序。自认为还是在电源设计与模拟放大方面懂得多一点。

每日业余时长:每天1小时,晚上8点到9点

愿意做的工作:PCB布线,焊接调试(公司有条件),MCU程序编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会尽快联系大家。

网友:
时刻关注中,各路高手赶快来啊

网友:
软件我看就用ucos+ucgi

cpu和cpld我建议用CYCLONEIII,
内置MMU,支持DDR2,ddr,sdarm,
非常灵活。
价格也不高,大约50左右。用最低端的绝对够用。

但如果市场采购非常高。

网友:
如果能得到altera的支持或者其他fpga厂家的支持是最好的

这些fpga厂家,内置软核,
这样,我们可以用软件实现示波器功能,
也可能用硬件逻辑实现。

至于显卡,我可以复制LCD或者VGA,AV之类的显卡。
这个可以开源。
sdram,DDR,ddrII就用fpga厂家提供的IPcore.虽然大,
但对于fpga来讲,也是能接受的。

网友:
有点考虑用带M3内核的PSOC,就是开发工具比较困难,需要购买

网友:
明年,据说nxp出带cortex-m0的fpga

或者直接用a3p250跑arm软核。

网友:
我也想参加
工作原因,只能周末有点时间,平时几乎没有时间(每天2个小时耗费在路上)
只会写点C和verilog的代码。
用CYCLONE2和3做过一点简单的东西。还需要更深入的学习相关的知识。
希望能借此积累一些FPGA的开发经验。

网友:
没有得出省,意外中的意外,恭喜了

网友:
我想加入

我也想加入大家的DIY设计,希望可以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同时也是业余爱好

本人对电源系统比较熟悉,可以设计电源部分的方案包括原理图和部分的LAYOUT

同时也可以解决一些EMI方面的问题和一些模拟信号的处理

软件部分如果需要可以帮忙写些控制方面的代码

时间分配上主要在下班后和部分的周末时间,有时比较忙可能业余时间较少,有时候又比较空

主要是兴趣所好,能有所参与就行:)

网友:
我想参与,可以写写代码。

建议使用编码开关。或直接使用触摸屏。
是否可以考虑用FFT来现实频谱。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触摸屏是不会用的,因为用一段时间触摸屏就花了.已经选好编码开关了.
FFT实现频谱只能用在音频上,频率超过1M用软件实现FFT没有实时性可言.如果用FPGA做FFT速度会提升,但是成本很高,性价比最高的还是用模拟信号去和DDS信号混频.这也是市面少销售的专门的频谱仪的设计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设计,PCB,EMI这些都是硬骨头,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都是牛人.在这个版本的电源打算用开关电源,但是又怕对采样有影响.同时,开关电源芯片内部有开关信号也会对测量信号产生一些骚扰.
我找了几个开关电源芯片
isl9106产生3.3V
TPS60400产生-5V
升压的芯片(产生5V)还没有找到,感觉价格太贵,都是20左右的.
选型原则是电容不能太大,太大不能夹在两个PCB之间,外围器件出阻容,电感,二极管,最好不要有其他器件.输入电压范围要涵盖3.6~5.5,电流大于1.5A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先帮助我做这个电源芯片的选型,系统需要5V,-5V,3.3V三个电源电压.
我们可以通过QQ随时联系.
模拟信号的问题就主要集中在频谱仪的信号采集处理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时间不多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访问我们的论坛,我们会把开发中的问题,设计的进程贴在论坛中,可以给我们出出主义,提提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F:

wangkj兴许是个高手,我们现在的设计原则还是成本最低,器件最容易购买,性能满足使用和学习.在这三者之间协调,所以一直没有考虑用FPGA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已经用过STM32,如果你有开发板的话可以先帮助我们调试SD卡的文件系统,主要用来做波形的保存.以及USB用来把SD卡中保存的波形文件穿给电脑.具体做发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也可以先帮助我们做电源的设计,具体你可以看给网友敏捷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软件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任务,可以提前开始的就是文件系统的移植和USB通讯,如果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我也想加入,成为开发V2.0的一员

善长:FPGA 开发,用VHDL编写代码。  曾做过ALTERA Cyclone II   的SOPC 开发。
          会单片机
          会PCB 设计
           硬件设计

  业余时间充足;保证每天4个小时没有问题!

   一直想做一个数字示波器,只恨相见太晚!
   qq:475583890
工程师是
科学家
艺术家,
也是思想家

网友:
回复 网友H:

楼主 我先把你的手机号码去掉,怕你接到太多骚扰电话。记住哦,以后尽量不随便公开手机号码。大家可以通过QQ或者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也参加啊:

网友:
我也报个名,1.0没赶上。2.0凑个份子,
所擅长的领域或技术:电源 (做过手机行业,就电源电路能用上了)
每日业余时长:1小时(时间少,抱歉了)
愿意做的工作:电源喽
手机电源现在都是完整的模块,包括多路多电压输出,保护,电池充电管理,非常完善,价格便宜,遗憾是现在的手机电源模块输出电压都在1.3v-2.8v,个别用高电压的地方如背光一般再用单独的芯片,

网友:
如果考虑51f单片机我能帮忙

时间没问题,如果是单片机,51f120该是最快的 98mhz 有dma 可能会有用
东西感兴趣,套件我要一套了,记得通知我啊

网友:
谢谢,大姐可真是细心啊

谢谢,大姐可真是细心啊
工程师是
科学家
艺术家,
也是思想家

网友:
在本回复之上的朋友,请查收站内短信,并查看莫恩的安排。

请通过站短或者跟帖告诉我qq。

网友:
我来报名!!!

所擅长的领域或技术:ARM CM-3
                                   有源滤波
                                   升/降压/反压dc-dc(正在做)
                                   英语:L 。

每日业余时长:年后相当宽裕

愿意做的工作:可以做dc-dc,可以搞算法,想做做CPLD/FPGA。

qq:312789047

网友:
很佩服这些跟帖的支持这个的人们,无报酬的献身,我很想加入,可是我知道我能力不够,只能看着大家踊跃地跟帖报名~~
我想,当我以后有所积累以后,我一定向大家学习,支持你们,关注你们!
EEworld加油!朋友们,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J:

呵呵 欢迎多多参与 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就好 也可以报名

网友:
本人擅长:
STC,51单片机的编程:主要是汇编语言,用PROTEL画画原理图,PCB;电子焊接等

网友:
我的空余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版主还需要人员不?
本人擅长:
ARM7,STM32,TI DSP,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数字信号处理,硬件调试;软件调试等;焊工也不错,修万用表,平衡指针表头;

可用时间比较富裕,4~5h/day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K:

那到时让你和几个网友一起负责画PCB,硬件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L:

建议大家留QQ号,方便联系
想你这样全能型的人才很需要啊!

网友:
不能编辑,就跟一个
QQ:417836230

网友:
我也来个

呵呵,我熟悉应用51F120,TFT、点阵液晶,PCB等,为啥不考虑用DSP呢,电源部分可以考虑用模块,但是成本不会便宜多少,时间每天从晚上9点到12点是空闲的,

网友:
高手太多,怕是没机会了

再来看看楼上的,呵呵,高手一群群哦,我是做工业产品设计的,还是多跟大家学习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