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管理员检查——本站的一些pdf资料被改成exe文件

楼主:
我从百度搜索MAT02的pdf资料,第一条结果就是本站的网页(见下面的网页),但下载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没注意是exe后缀,点了一下就给电脑很快安装了不知道的东西,仔细一看才发现是exe后缀,出了一身冷汗。我从该网页找了一下其它元器件的pdf资料也是这样,请管理员查证并清除隐患。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part/125017_AD_MAT02.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 我们尽快查看下。请问你是如何下载的,可否说清,因为刚才试了下,直接点击就是PDF文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试了下,仍然没有问题。请说明你点击步骤,我们重现下问题。

网友:
啊,就是从百度搜索MAT02的pdf资料时,第一条结果就是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part/125017_AD_MAT02.html
虽然我已登陆,但进入该网页见不到我登陆,然后点击红色的MAT02.pdf,如果仔细看就是是exe后缀的文件。管理员你可开此网页试试,再查查其它元器件看看也一样的。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part/125017_AD_MAT02.html

网友:
请问管理员,为什么从本站的一个网页(或标签页)另打开一个页面时都不会保持登陆状态?

网友:
下载问题-图

管理员你好,
你还可从本站的【器件】专栏打开pdf资料网页试试,都有类似的问题——点击要下载的器件型号进入下载页面,要下载的文件名是红色的,点击后会有一个对话框,见截图,图中有显示下载的文件是exe后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在登陆状态,可是我试过,只要进入该网页就不可能保持登陆状态,我用的是Opera 10.10浏览器,应该与浏览器无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确定下,尽快和技术沟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planet007的反馈。
在opera浏览器中的确会把pdf识别成exe文件,这是opera 浏览器的一个问题。
见下面的链接:http://bbs.operachina.com/viewtopic.php?f=30&t=44991

两个方法都可以:把下载下来的.exe后缀改为.pdf再打开就可以;换一个浏览器去下载;

网友:
哦  真没想到
不同的浏览器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