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引导在硬盘安装Ubuntu 9.10(不写入MBR)笔记

楼主:
在公司的电脑上全新安装了一个Ubuntu 9.10,将自己的安装过程记下来备用和共享!我安装Ubuntu的时候一般不将引导程序写入磁盘的主引导扇区,而是用grub引导安装,并引导Xp和Ubuntu双系统的启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用Ghost来恢复系统,并且想删除Linux的时候不会影响XP的启动,不会出现引导扇区破坏或找不到NTLDR的问题.

1、下载Ubuntu 9.10
       地址:http://releases.ubuntu.com/9.10/

2、下载最新版本的Grub4DOS
       地址: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grub4dos/files/

3、解压出ubuntu-9.10-desktop-i386.iso中casper文件夹下的vmlinuz、initrd.lz,并复制到C盘根目录;

4、解压缩Grub4DOS,并将grldr和grub.exe两个文件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

5、在C盘根目录下建立menu.lst文件,内容为:
       title Install Ubuntu 9.10
       root (hd0,0)
       kernel (hd0,0)/vmlinuz boot=casper iso-scan/filename=/Ubuntu-9.10-desktop-i386.iso ro quiet splash locale=zh_CN.UTF-8
       initrd (hd0,0)/initrd.lz

PS:最终在C盘根目录下添加了grldr,grub.exe,menu.lst,initrd.lz,vmlinuz五个文件.

6、去掉C盘根目录下的隐藏文件boot.ini的只读属性,将timeout设为10秒或更大,并在最后添加一行 C:\grldr=”Grub” ;

7、将ubuntu-9.10-desktop-i386.iso复制到U盘根目录下,硬盘上原有的ubuntu-9.10-desktop-i386.iso文件则修改文件名或者直接剪切到U盘根目录;

8、插上U盘重启电脑,在操作系统菜单选择Grub,进入ubuntu live模式;

9、双击桌面上的安装,进入ubuntu 9.10的安装,一步一步的配置,到了最后一步记得选择高级,并将安装启动加载器的小对勾去掉;

10、装完之后重启电脑,进入XP,将C盘根目录下的menu.lst清空,并加入下面的内容(将磁盘号改为你的电脑所对应的),即可引导ubuntu的进入;
         default  0
         timeout  3

         title Ubuntu 9.10
         root (hd0,8)
         kernel /vmlinuz-2.6.31-14-generic root=/dev/sda11 ro quiet splash
         initrd /initrd.img-2.6.31-14-generic
         boot

OK!大功告成了,这就完成了Ubuntu 9.10的安装和引导!

阿吴 2009-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