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U盘的要求是?

楼主:
说说你的看法:
1. 速度
2. 容量
3. 外观
4. 写保护
哪个最重要?

网友:
别丢就行

再就是耐用,我都用坏了3个优盘了,也不乏大品牌

网友:
我的要求是速度加容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容量 HOHO 永远不变的追求,越大咱觉得越“显摆”

网友:
我喜欢有写保护的U盘

网友:
我接触过的优盘只有朗科的才有写保护,虽然麻烦点,但学校的公用机器没写保护扛不住啊。容量和速度其实各大公司的产品都差不多,关键是别买假货。。。所以选择时心思都放在外形上了,但我怎么就发现外型小巧漂亮的性能都不怎么样呢

网友:
我现在的就是sandisk的,但是感觉读写的时候发热很厉害

网友:
耐用,别老是坏,我有一个U盘,考一个电影文件,比如90分钟的,有时拷过来一看,只能播放50多分钟,郁闷!

网友:
确实大品牌假货多

宇瞻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