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汽车电子行业呈现的七大特点分析

楼主:
汽车电子信息产品是一大市场,市场将年增7%,车载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市场达到200亿美元。据汽车用品之家社区,专家介绍随着我国汽车业发展迅速,目前我国汽车电子业呈现出七大发展特点:

  一、汽车工业正处于科技创新时代,传统机电产品成为高新技术产品,汽车产业已成为高新技术装备起来的产业。

  二、法规和市场推动着汽车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能源、排放、噪声、安全法规日趋严格,客户对舒适性的要求不断提高,推动着汽车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也将实施欧Ⅲ排放标准,欧洲将实施欧Ⅳ排放标准,德国已开发出百公里油耗一升的汽车。提升汽车安全性的安全带、安全气囊、ABS、ASR等都已智能化。

  三、汽车和发动机系统微处理器的规模越来越大。汽车微处理器越来越多,有的车型达60个,并采用LIN、CAN网络控制,汽车电子产品已占汽车总成本的1/3,软件部分占 4%,这一两年预计将超过10%。IC也将不断趋于集成化,如今的一个IC可实现相当于以前多个IC的功能。为适应电子系统发展需求,汽车供电系统将从 12V发展到42V。

  四、将普及电控电喷系统,提高动力系统效率,可以看出所有发动机已采用了电子技术,厂商也正在普及和提高:电控高压共轭柴油机正大量研究,电力电子模块混合动力驱动系统成驱动主力,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汽车商业化取得新进展,电控复合火花点火发动机迅速普及,高级电控均匀充气压燃发动机正加紧研究。

  五、线控或驱动系统迅速发展,线控转向、线控制动正加紧研究,线控将取代机械系统,汽车底盘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六、ITS正迅速兴起,包括汽车的智能化、公路的自动化和导航系统等。

  七、综合控制成为汽车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包括动力传动系统、底盘与安全系统、车身与防盗系统等,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将使蓝牙技术广泛应用于汽车,汽车智能化将不断升级。

网友:
回复 楼主:

汽车电子系统开发方案介绍
  车控电子产品是软硬件结合的嵌入式系统。为了节约资源,缩短产品开发周期,一般应采取软硬件同步开发的方案。
  1、车控电子产品的开发流程
  车控电子产品是软硬件结合的嵌入式系统。为了节约资源,缩短产品开发周期,一般应采取软硬件同步开发的方案。车控电子产品的开发工具对软硬件的同步开发、调试提供了很好的支持。车控电子产品的软件开发分为功能描述、软件设计、代码生成、操作系统环境下高级调试等步骤。车控电子产品的硬件开发分为硬件描述、硬件设计、硬件调试等步骤。当软件设计完成后,通过使用相应的工具,完成在虚拟ECU平台上的验证。当硬件设计完成后,与硬件一起进行软硬件集成调试。通过这种开发方式,缩短了产品上市的时间。 软硬件并行的开发方案

2.车控电子产品软件开发流程
  汽车车控电子产品软件开发流程是“V”形开发流程。“V”形开发流程分为五个阶段,即功能设计、原型仿真、代码生成、硬件在回路仿真-HIL、标定。
在功能设计阶段使用的主要工具是MATLAB。通过使用MATLAB提供的Simulink、Stateflow等工具,完成控制方案的设计、功能模块的设计、控制算法的设计等任务,并进工行初步的仿真模拟工作。在原型仿真阶段使用的主要工具是dSPACE。使用dSPACE提供的快速控制原型-RCP工具完成离线的仿真工作。在开始该阶段之前,需要使用Real Time Workshop、Targetlink等工具完成由Simulink、Stateflow等产生的代码向标准 C代码的转换工作。
  3.车控电子产品代码生成过程
  在进行向标准 C代码的转换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加入符合OSEK规范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在代码生产阶段使用的主要工具是CodeWarrior。通过使用CodeWarrior提供的编译器、调试器等工具,完成从标准C代码向目标硬件平台上的产品代码的转换工作。下图表示了车控电子产品的代码生成过程。 车控电子产品代码生成过程
4.汽车电子系统划分
  汽车电子产品可分为两大类:1. 汽车[1]电子控制装置,包括动力总成控制、底盘和车身电子控制、舒适和防盗系统。2. 车载汽车电子装置,包括汽车信息系统(车载电脑)、汽车胎压监测系统、导航系统、汽车视听娱乐系统、车载通信系统、车载网络等。

汽车电子发展的第二大趋势是安全性。市场对于能够保证驾驶更加安全的技术和产品有着庞大的需求。我们已经在被动安全技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即在汽车发生碰撞时为驾驶者和乘客提供保护的技术和产品,如碰撞传感器、气囊、安全带、随动转向结构、以及金属板冲撞区等产品和技术已经在汽车碰撞事故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并减少了人员伤害。但是,最新的发展方向是主动安全性,通过采用雷达、光学和超声波传感器等技术,测量汽车与周围物体的距离和接近物体时的速度。该数据可用于提醒驾驶者控制汽车的驾驶速度,避免可能发生的碰撞事件。该信息还可用于控制制动器或转向系统,以自动避免碰撞。该碰撞避免系统可以降低全球事故率以及汽车事故的昂贵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