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谈2.4G,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现在关于2.4G的应用传的沸沸扬扬,什么无线抄表、无线语音、无线鼠标键盘等等, 不同的应用使用不同的协议,在2.4G上可以有IEEE802.15.4,JenNet,ZigBee等可以选择。

无线抄表:网络比较大,需要通讯的数据量比较小。电表的抄送没有功耗的要求。水表和气表有低功耗要求。这种应用比较适合使用ZigBee2004或者ZigBeePro开发;

无线语音:因为语音传输本身数据量适中,有实时的要求。在2.4G频段语音的典型应用是蓝牙。但是蓝牙组网是弱点。对于2.4G的语音数字集群,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协议。所以需要在IEEE802.1.54上根据具体的要求,实现语音传输;

无线键盘和鼠标:数据量比较小,有实时的要求。要求低功耗。网络拓扑比较简单,点对点。没有标准的协议。目前的产品有基于IEEE802.15.4开发而成的。

2.4G还有很多产品,所以还有很多不同的协议,例如数据包使用IPv6格式的6LoWPAN等。

大家在谈到2.4G时,都用他来做什么?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用挺广的,因为是一个全世界开放的频段

网友:
原来这么好啊,这么回事啊!!!

网友:
2.4G是个频段。无线电通讯和有线通讯一样,都需要一条通路,无线通讯占用的是信道,有线通讯占用的是电缆。一个空间里能容纳的电缆数是有限的。一个时空能容纳的信道数也是有限的。
无线中划分信道的基准就是频率。比如小灵通手机信道是从251—255及1—82信道。频率是从1893.65 -–1919.45MHZ。但是其中251—255、77—82信道是测试信道,在实际中并不使用。所以它的实际有77个信道,频率范围从1895.15—1917.95MHZ。每个信道间隔300K。从通称上说小灵通占用的1.9GHz频段。而TD使用的是1880MHz~1920MHz,也属于1.9GHZ频段。所以会出现小灵通退市给TD让路之说。实际上TD使用的多是1880-1900中的信道,个人认为还是小灵通抢了电信的市场被逼退的。
由上可知信道是时空的有限资源。就好像公路一样。大家都往上面挤,那还不大塞车啊。所以国家制定了无线电管理规定。每一个信道的使用都要经过无线电管理局审批(当然你在自己屋子里倒腾只要不干扰正常通讯是没人搭理你的)。
现在我们又有一个问题。使用一个信道就要国家审批。那不说对于个人多么烦琐,单单无线电管理局去审批这些申请就要烦死了。所以在众多信道中,国际上公认开辟了一些自由信道,自由信道的意思就是谁都可以使用这个信道,不需审批。不过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发射功率不能大于500mw(好像是。记不清了)
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吧。之所以2.4G这么火,是因为2.4G属于公共频段,不需各种烦琐的审批手续。你我都能使用。不过也不可避免的出现撞车。当然,2.4GHz只是个频段。中间还分个个信道。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信道避免撞车。可是如果使用2.4GHz的设备越来越多。最后的结果还是。。。。。。
当然。2.4GHz这么火不仅仅是这些原因。剩下的深层解释暂时不多说了

网友:
http://www.networkdictionary.cn/ ... s-LAN-Frequency.php
这里讲解了2.4GHz在wifi中个个信道的使用情况
http://www.laogu.com/wz_43265.htm
2.4GHz频段上的新一代点对点无线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