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蛇形线吗?

楼主:
这是在一个RF放大电路上看到的,里面的方形走线及蛇形走线感觉是电感,但为什么有的中间会短路了?

网友:
拍的不清。不过看起来像是电感加电容。自激还是滤波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右边是电感,左边是蛇形线

网友:
預留的電感微調, 切除短路銅箔可增加電感量或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