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S51L3074地暖控制系统设计方案

楼主:
一、设计思路:
          1、冬天使用地暖的时候,总是不能有效的控制室内的温度,而且需要自己用手调节暖气的流通。这样使用很不方便,也不会很有效的节约能源;
          2、使用分户分表收取暖气费以后,使用本系统可以有效的节约开支,并且能够有效的将室内温度控制在适宜的温度;
         3、使用地暖的房屋,冬天都比较干燥,本系统可以设计为定时定点送暖和断暖。可以随意的设定任意日期和时间、固定日期和时间(比如:可以设定工作日来控制温度)来控制暖气。
二、 3074功能采用:
       1、I2C总线存储配置文件、读取和设置时间;
       2、外部中断IO口;
       3、AD采集;
       4、扩展LCD显示屏控制(可以换成LED显示屏)。
三、电路控制

四、程序流程:

五、功能说明:
       1、考虑到系统供电不方便的原因,我增加一个1200mah的锂电池和锂电池充放电保护系统。输入电压是市电220V380V暂时不适用,不过可以修改电路来实现),当电池电量少会自动充电,充满以后会自动断电。
       2、电路中增加蜂鸣器,当电池电量不足时,并且没有连接电线时,产生报警信息,提示用户需要充电。
       3、如果检测到电线未连接,并且电池电量低累计时间超过15分钟,将关机,并将阀门打开70%,以免造成用户回来以后室内暖气未开。
       4、当关机以后,用户可以自己手动调节阀门,但是在开机状态下,用户只需要用遥控器来控制系统调节阀门。阀门打开的大小会在LCD显示屏上显示。“阀门开,打开控制70%”。

网友:
vrs51l3074/3174并口JTAG下载调试适配器

中文版vrs51l3074数据手册,并口JTAG下载调试适配器:0413-6404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