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LG变频器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
LG电子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LG变频器下面我们做一些探索为用户使用和维护作为参考大多数常见故障的一些:
(1)LG电子逆变脉冲变压器损坏
LG电子变频器,我们比较常见的故障是开关电源损坏,其中大部分脉冲变压器损坏,这种现象反映出,在权力,而没有在机器的反应,不加电压控制终端。由于骨骼的脉冲变压器是不容易拆卸,修理变压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逆变器脉冲变压器的品牌所采用的参数是不同的,给我们的卷绕系统,也带来了一些困难,如果没有配件来源,一般比较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修复。由于这些机器,我们不能做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在详细讨论。
(2)LG电子变频器oc5失败
LG变频器故障oc5经常遇到的故障现象。用于逆变器过载oc5,过载检测一般完成的霍尔传感器,通过检测紫外线两相电流,从门科莫斯报或逆变电路的两个输入,然后确定是否超载。 oc5故障点通常损坏传感器,以及所造成的损害门,霍尔传感器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而漂移的工作点时,往往是栅极电压和输入信号的影响破坏的结果。更换损坏的设备应该能够排除这样的故障。
(3)LG电子三相逆变器输出失踪
LG变频器输出阶段,也是失败的,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不足。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缺乏相态不能拖动三相交流感应电机的电机拖动时,会出现过流报警,撕裂后的三个测量三相电机的输出电压过,往往是3相输出电压差比较大,这个时候应该首先查看电源模块损坏,驱动波形是正常的。 LG变频器经常遇到的现象是没有电压驱动电路。开关电源是一个需要检查电路,LG电子和其他逆变器逆变器不同的是,驱动力是不是直接从开关电源,驱动电路和开关电源之间的隔离。因此,我们还需要检查该问题是否隔离变压器。不排除上述驱动电路的电源,应以确定它是否是正常的。
(4)LG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
在LG电子转换器维修,我们会经常遇到开关电源损坏。在主电源开关故障点被破坏,以及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损坏。在更轻易地以取代原来的模式,以取代晶体管和晶体管可用于修复失败购买的损害控制电路比较复杂,这种机器控制电路元件的类型是在绝缘陶瓷芯片集成是不容易的替换需要有一些经验和修复技术。
(5)LG变频器逆变器热故障引起的
散热片的热分离技术,LG变频器也是一大卖点,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传统逆变器冷却风扇冷却,但有些情况下,冷却风扇后,经常被用来作为一个失败的逆变器的共同点。这主要在纺织工厂的现象变得更加普遍。棉花在空气中的纤维纺织厂往往阻碍风扇,使逆变器故障报警。 LG的逆变器散热片的热分离技术,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们会遇到使用时间后,与变频期不能超载现象,从我们的实证分析,也可能是由于高温引起的逆变器散热,由于散热不足,部分老化的,损失得更快。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更换老化设备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LG电子逆变此外,排放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可以根据关于逆变器状态的二极管,以确定哪些LG变频器逆变器的地位和失败,特别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这类法官组成的小组的做法更方便。一般来说绿灯,红灯闪烁在控制面板下的状态运作。绿灯闪烁,红灯的行动,禁止控制面板。消除了绿灯,红灯闪烁一次,第二次,这次的故障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