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和地层的分割

楼主:
我在protel里进行地层分割时,打了DGND和GND的过孔,在过孔的边缘出现绿色高亮,那是错误提示么?
      还有在电源层分割后,有3.3V  1.8V区,剩下的是5V区,那些相同区域内部的过孔是不是也要连接起来了啊?
     好像地层能通过敷铜来连接,电源层该咋整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protel里进行地层分割时,打了DGND和GND的过孔,在过孔的边缘出现绿色高亮,那是错误提示么?
看你设置的颜色 ,如果不是绿色就是出错 离的太近了 影响了安全距离

还有在电源层分割后,有3.3V  1.8V区,剩下的是5V区,那些相同区域内部的过孔是不是也要连接起来了啊?
相同电源 要连接一起

好像地层能通过敷铜来连接,电源层该咋整好呢??
同样敷铜

网友:
protel   用得很专业啦。。。
向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没。。全是刚学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版块调位置了我没找到。问题在群里解决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啦,很负责哦。。。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分享下心得,关于问题的解决方式。

网友:
发动八方朋友么就是。学校的,群里的。(除了让我整这个东西的老师的人都可以)
   不过我做完以后老师说“你做的四层板啊”很惊讶的样子。现在我又整出双面的给老师看
了看,还行。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很不错的经验。那可否记录下你对1楼问题最后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就是啊,请楼主说明下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呢?也可以让我们新手学习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