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电、ARM、DSP、FPGA、PCB等百问百答系列--连载,欢迎补充

楼主:
单片机应用编程技巧百问

网友:
示波器基础知识百问百答

网友:
可编程逻辑器件应用设计技巧100问

网友:
PCB设计技巧百问

网友:
DSP百问百答

网友:
AVR单片机问与答
问:我想使用AVR 单片机中的Mega 系列,有哪些开发工具支持这种单片机?
  答AVR 单片机中的Mega 系列有一套完善的开发工具评估/编程板ATMEL 的 STK500(980 元/套)起步工具包是适用于开发Atmega103 芯片的对芯片的编程是通过在系统编程(ISP)接口完成的广州天河双龙电子有限公司的四合一SL-AVR 仿真开发实验器(680 元/套);SL-OKAVR 开发实验评估板(380 元/套);SL-AVRL 通用下载编程(ISP)电缆线(180 元/套)仿真器ATMEL 的ATICE30 可适用于实时仿真C 编译器:
  所有的C 编译器均已在ATMEL 网站上有关第三方工具供应商的网页上列出ATMEL 公司在它的网站:http://www.atmel.com 上还提供了许多自由软件它们可用于对AVR单片机的程序进行汇编和模拟这些软件可以自由下载
  上述产品也可通过ATMEL 授权的地区分销商和销售代理获得IccAVR C 编译器在中国大陆独家代理是广州天河双龙电子有限公司(推广价1380 元/套), 天河双龙电子有限公司还做了很多底层软件模块,建立了库文件libslavr.a 及头文件slavr.h, 有
LED,LCD,I2C 总线及键扫等模块, IccAVR C 编译器新版本已增加单总线,UART 等模块

  问:有哪些支持AVR 的起步工具
  答STK100,SL-AVR,SL-OKAVR,SL-AVRL 支持AVR 的Tiny 系列单片机
  STK200,SL-AVR,SL-OKAVR,SL-AVRL 支持AVR 单片机即AT90S 系列
  STK300,SL-AVR,SL-OKAVR,SL-AVRL 还支持AVR 的Mega103 单片机.
  STK500,SL-AVR,SL-OKAVR,SL-AVRL 还支持AVR 的Mega103 单片机
  所有的起步工具包都包括按钮LED 指示灯RS232 通信接口I/O 口通过分布在PCB 板边
  沿的连接插头可以使用STK200/300 起步工具包还有一条在线编程ISP 电缆它可用以对AVR
  芯片编程STK300 还提供了AVR 应用程序生成器可用来生成外围设备的初始化代码
  SL-AVR 是专门为配合双龙公司主编的<>一书由北航出
  版而研制的四合一开发实验器有6 位LED 数码管, 2*16 的 LCD 显示器, 17 键的键盘,通用
  DIP 插座,LED 发光二极管,网络电阻,步进电机驱动电路;音响器,配AT90S8515,有RS232 通信接口,
  在线编程ISP 电缆及<<双龙AVR 电子书>>光盘,有大量应用实验程序和强大的开发软件凡购
  <>一书(40 元/本),凭本内优惠证购SL-AVR 开发实验器,可八
  折优惠(544 元/套);可供选购件:4.5V二相六线步进电机(30 元/只);5V 开关电源(40 元/只);16X16 点阵
  汉字显示模块,包括汉字库组成软件及应用例子(90 元/套)
  SL-OKAVR有通用DIP 插座,LED 发光二极管作I/O 状态显示,音响器,配AT90S1200,有RS232
  通信接口, 在线编程ISP 电缆及<<双龙AVR 电子书>>光盘,有大量应用实验程序和强大的开发
  软件SL-AVRL 适合AVR 开发高手及经济条件较差者AVR 初学者, 有RS232 通信接口, 在线编程
  ISP 电缆及<<双龙AVR 电子书>>光盘,有大量应用实验程序和强大的开发软件
  其相关型号资料: 39012101 BSS87/KA
。。。。。。。。。。。。。。。。。。。。。。。。。。。。。。。。。
。。。。。。。。。。。。。。。。。。

网友:
单片机c语言编写技巧问与答一

1.C语言和汇编语言在开发单片机时各有哪些优缺点?

答:汇编语言是一种用文字助记符来表示机器指令的符号语言,是最接近机器码的一种语言。其主要优点是占用资源少、程序执行效率高。但是不同的CPU,其汇编语言可能有所差异,所以不易移植。
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高级语言。其优点是可读性好,移植容易,是普遍使用的一种计算机语言。缺点是占用资源较多,执行效率没有汇编高。
    对于目前普遍使用的RISC架构的8bit MCU来说,其内部ROM、RAM、STACK等资源都有限,如果使用C语言编写,一条C语言指令编译后,会变成很多条机器码,很容易出现ROM空间不够、堆栈溢出等问题。而且一些单片机厂家也不一定能提供C编译器。而汇编语言,一条指令就对应一个机器码,每一步执行什幺动作都很清楚,并且程序大小和堆栈调用情况都容易控制,调试起来也比较方便。所以在单片机开发中,我们还是建议采用汇编语言比较好。
2.    C或汇编语言可以用于单片机,C++能吗?
答:在单片机开发中,主要是汇编和C,没有用C++的。
3.    搞单片机开发,一定要会C吗?
答:汇编语言是一种用文字助记符来表示机器指令的符号语言,是最接近机器码的一种语言。其主要优点是占用资源少、程序执行效率高。但是不同的CPU,其汇编语言可能有所差异,所以不易移植。
对于目前普遍使用的RISC架构的8bit MCU来说,其内部ROM、RAM、STACK等资源都有限,如果使用C语言编写,一条C语言指令编译后,会变成很多条机器码,很容易出现ROM空间不够、堆栈溢出等问题。而且一些单片机厂家也不一定能提供C编译器。而汇编语言,一条指令就对应一个机器码,每一步执行什么动作都很清楚,并且程序大小和堆栈调用情况都容易控制,调试起来也比较方便。所以在资源较少单片机开发中,我们还是建议采用汇编语言比较好。
而C语言是一种编译型程序设计语言,它兼顾了多种高级语言的特点,并具备汇编语言的功能。C语言有功能丰富的库函数、运算速度快、编译效率高、有良好的可移植性,而且可以直接实现对系统硬件的控制。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程序设计语言,它支持当前程序设计中广泛采用的由顶向下结构化程序设计技术。此外,C语言程序具有完善的模块程序结构,从而为软件开发中采用模块化程序设计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使用C语言进行程序设计已成为软件开发的一个主流。用C语言来编写目标系统软件,会大大缩短开发周期,且明显地增加软件的可读性,便于改进和扩充,从而研制出规模更大、性能更完备的系统。
综上所述,用C语言进行单片机程序设计是单片机开发与应用的必然趋势。所以作为一个技术全面并涉足较大规模的软件系统开发的单片机开发人员最好能够掌握基本的C语言编程。
4.    当开发一个较复杂而又开发时间短的项目时,用C还是用汇编开发好?
答:对于复杂而开发时间紧的项目时,可以采用C语言,但前提是要求对该MCU系统的C语言和C编译器非常熟悉,特别要注意该C编译系统所能支持的数据类型和算法。虽然C语言是最普遍的一种高级语言,但不同的MCU厂家其C语言编译系统是有所差别的,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功能模块的操作上。如果对这些特性不了解,那调试起来就有的烦了,到头来可能还不如用汇编来的快。
5.    在教学中要用到8088和196芯片单片机教材,请问那里可以找到关于这方面的书或资料?
答:有关这方面的教材,大学里常用的一本是《IBM-PC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在网上以及书店都是可以找到的,另外网上还可以搜索到很多其他的教材如:《微机原理及汇编语言教程》(杨延双 张晓冬 等编著 )和《16/32 位微机原理、汇编语言及接口技术》(作者: 钟晓捷 陈涛 ,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等,可以在较大型的科技书店里查找或者直接从网上订购。
6.    初学者到底是应该先学C还是汇编?
答:对于单片机的初学者来说,应该从汇编学起。因为汇编语言是最接近机器码的一种语言,可以加深初学者对单片机各个功能模块的了解,从而打好扎实的基础。
7.    我是一名学生,学了电子线路、数字逻辑、汇编和接口、C语言,但是总是感觉很迷茫,觉好象什么都不会。怎么办?
答:大学过程是一个理论过程,实践的机会比较少,往往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是国内大学教育系统的通病,不过对于学生来说切不可好高骛远。一般从大三会开始接触到一些专业课程,电子相关专业会开设相关的单片机应用课程并且会有简单的实验项目,那么要充分把握实验课的机会,多多地实际上机操作练习。平时可以多看看相关的电子技术杂志网站,看看别人的开发经验,硬件设计方案以及他人的软件设计经验。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参加一些电子设计大赛,借此机会2--3个人合作做一个完整系统,会更有帮助。到了大四毕业设计阶段,也可以选择相关的课题作些实际案例增长经验。做什么事情都有个经验的积累过程,循序渐进。
8.    请问作为学生,如何学好单片机?
答:学习好单片机,最主要的是实践,在实践中增长经验。在校学生的话,实践机会的确会比较少,但是有机会的话,可以毕业实习选择相关的课题,这样就可以接触到实际的项目。而且如果单片机微机原理是一门主课的话,相信学校会安排比较多的实践上机机会。有能力的话,可以找一些相关兼职工作做做,会更有帮助。而且单片机开发应用需要软硬件结合,所以不能只满足于编程技巧如何完美,平时也要注意硬件知识的积累,多上上电子论坛网站,买一些相关杂志。可能的话,可以到电子市场去买一些小零件,自己搭一个小系统让它工作起来。

网友:
9.    如何才能才为单片机的高手啊?
答:要成为单片机高手,应该多实践,时常关注单片机的发展趋势;经常上一些相关网站,从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有用的资料。

10.
女性是否适合单片机软件编程这个行业?
答:要根据自己的兴趣,配合自己对软件编程的耐性,男女皆适合这个行业。

11.    Holtek
的数据手册在哪里下载?
答:如果对HoltekIC感兴趣的话,相应的数据手册可以到网站上http://www.holtek.com.cn/products/index.htm去选IC资料下载。

12.    8
位机还能延续多久!
答:以现在MCU产品主力还是在8位领域,主要应用于汽车应用、消费性电子、电脑及PC周边、电信与通讯、办公室自动化、工业控制等六大市场,其中车用市场多在欧、美地区,而亚太地区则以消费性电子为主,
并以量大低单价为产品主流,目前16MCU8位产品,还有相当幅度的价差,新的应用领域也仍在开发,业界预计,至少在2005年前8位的MCU仍是MCU产品的主流。

13.
学习ARM及嵌入式系统是否比学习其它一般单片机更有使用前景?对于一个初学者应当具备哪些相关知识?
答:一般在8位单片机与ARM方面的嵌入式系统是有层次上的差别,ARM适用于系统复杂度较大的高级产品,如PDA手机等应用。而8位单片机因架构简单,硬件资源相对较少,适用于一般的工业控制、消费性家电等等。对于一个单片机方面的软件编程初学者,应以HOLTEK系列或80518位单片机来做入门练习。而初学者应当具备软件编程相关知识,单片机一般软件编程是以汇编语言为主,各家有各家的语法,但大都以RISCMCU架构为主,其中 RISC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代表MCU的所有指令。都是利用一些简单的指令组成的,简单的指令代表 MCU 的线路可以尽量做到最佳化,而提高执行速率。另外初学者要具备单片机I/O接口的应用知识,这在于周边应用电路及各种元器件的使用,须配合自己所学的电子学及电路学等。

14.
符合44PIN80系列8位单片机的MCU有哪些?
答:符合44PIN80系列8位单片机有Z8674312FSCZ86E2112FSCZ86E2116FSC

网友:
15.    请介绍一下MCU的测试方法。
答: MCU从生产出来到封装出货的每个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测试方法,其中主要会有两种:中测和成测。
所谓中测即是WAFER的测试,它会包含产品的功能验证及ACDC的测试。项目相当繁多,以HOLTEK产品为例最主要的几项如下:
接续性测试:检测每一根I/OPIN内接的保护用二极管是否功能无误。

功能测试:以产品设计者所提供测试资料(TEST PATTERN)灌入IC,检查其结果是否与当时SIMULATION时状态一样。
STANDBY电流测试:测量IC处于HALT模式时即每一个接点(PAD)10态或Z态保持不变时的漏电流是否符合最低之规格。

耗电测试:整颗IC的静态耗电与动态耗电。

输入电压测试:测量每个输入接脚的输入电压反应特性。

输出电压测试:测量每个输出接脚的输出电压位准。

相关频率特性(AC)测试,也是通过外灌一定频率,从I/O口来看输出是否与之匹配。

为了保证IC生产的长期且稳定品质,还会做产品的可靠性测试,这些测试包括ESD测试LATCH UP测试,温度循环测试,高温贮存测试,湿度贮存测试等。
成测则是产品封装好后的测试,即PACKAGE测试。即是所有通过中测的产品封装后的测试,方法主要是机台自动测试,但测试项目仍与WAFER TEST相同。PACKAGE TEST的目的是在确定IC在封装过程中是否有任何损坏。

16.    能否利用单片来检测手机电池的充放电时间及充放电时的电压电流变化,并利用一个I/O端口使检测结果在电脑上显示出来?
答:目前市场上的各类智能充电器,大部分都采用MCU进行充电电流和电压的控制。至于要在电脑上显示,好象并不实用,可能只有在一些专门的电池检测仪器中才会用到;对于一般的手机用户来说,谁会在充电时还需要用一台电脑来做显示呢?要实现单片机与电脑的连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采用串口通讯,但需要加一颗RS-232芯片。

网友:
19.    Intel系列的96单片机80c196KB开发系统时,都有那些注意事项?
答:一个即时系统的软体由即时操作系统加上应用程序构成。应用程序与作业系统的接口通过系统调用来实现。用80C196KB作业系统的MCU,只能用内部RAM作为TCB和所有系统记忆体(含各种控制表)以及各个任务的工作和资料单元。因此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对各个任务分配各自的堆迭区,该堆迭区既作为任务的工作单元,也作为任务控制块的保护单元。

系统的任务控制块只存放各任务的堆迭指标,而任务的状态均存放于任务椎栈中。在一个任务退出运行时,通过中断把它的状态进栈,然后把它的堆迭指标保存于系统的TCB中;再根据优先取出优先顺序最高的已就绪任务的堆迭指标SP映象值送入SP中;最后执行中断返回指令转去执行新任务。

各任务的资料和工作单元尽量用堆迭实现,这样可以允许各任务使用同一个子程序。使用堆迭实现参数传递并作为工作单元,而不使用绝对地址的RAM,可实现可重入子程序。该子程序既可为各个任务所调用,也可实现递回调用。

网友:
20.    在demo板上采样电压时,不稳定,采样结果有波动,如何消除?
答:一般来说,仿真器都是工作在一个稳压的环境(通常为5V)。如果用仿真器的A/D时,要注意其A/D参考电压是由仿真器内部给出,还是需要外部提供。A/D转换需要一个连续的时钟周期,所以在仿真时不能用单步调试的方法,否则会造成A/D采样值不准。至于A/D采样不稳定,可以在A/D输入口加一电容,起到滤波作用;在软件处理时采用中值滤波的方法。

21.    在车载DVD系统中,如何设计电子防震系统?
答:在车载DVD系统,最好选择高档DVD机,因为高档DVD机都采用电子防震系统(ADVANCEDESP),当记忆缓冲区内的读数降低,先进的电子防震设计会以双速读数系统,做出比正常速度快两倍的读数速率,以减低噪声,即使连续震荡仍可避免跳线情况出现,现在就说说什幺叫电子防震。简单地说:电子防震就是一个信号的储存--释放过程,首先CD要先把信号进行提前读取,也就是我们见到机子的加速,再把信号储存在RAM中,而我们在开防震的时候所听到的就是经过RAM的声音,这样就是它的过程。当没有防震时是由于信号是1比1读取的,所以当受到冲击后,就会出现跳音。而当开了防震时,机子受到冲击后,由RAM释放出来的声音使音乐不停地播放,而与此同时,光头迅速进行复位检索,当检索到信号后立即补充,所以不会出现跳音。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这样还没有满足用家的要求,由于这种的方法带来的时间短,通常只有3秒,所以跳音的机会还是蛮高,如果增大RAM又带来造价的增高因为RAM这东西价格较贵,尤其是质量好的。

22.    在电子防震技术中,有那些IC或器件可供选择?
答:在电子防震技术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要数是RAM技术,而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它的成本问题,所以防震时间都一直不能增加,也就是说RAM本身就有限制,RAM的容量越大,造价就越高。而许多厂家就如何在RAM的限制里得到最大限度的记忆时间展开了开发研究。

23.    如何进行编程可以减少程序的bug?
答:在此提供一些建议,因系统中实际运行的参数都是有范围的。系统运行中要考虑的超范围管理参数有:

    物理参数。这些参数主要是系统的输入参数,它包括激励参数、采集处理中的运行参数和处理结束的结果参数。合理设定这些边界,将超出边界的参数都视为非正常激励或非正常回应进行出错处理。

    资源参数。这些参数主要是系统中的电路、器件、功能单元的资源,如记忆体容量、存储单元长度、堆迭深度。在程序设计中,对资源参数不允许超范围使用。

    应用参数。这些应用参数常表现为一些单片机、功能单元的应用条件。如E2PROM的擦写次数与资料存储时间等应用参数界限。

    过程参数。指系统运行中的有序变化的参数。

在上述参数群对一程序编写者而言,须养成良好习惯,在程序的开头,有顺序的用自己喜欢文字参数对应列表来替代,然后用自己定义的文字参数来编写程序,这样在做程序的修改及维护时只在程序的开头做变动即可,不用修改到程序段,才比较容易且不会出错。

24.    有人认为单片机将被ARM等系列结构的嵌入式系统所取代。单片机的生命期还有多长?
答:因为8位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的ARM在功能结构和单价的差异,故应用层次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ARM适用于系统复杂度较大的高级产品,如PDA、手机等应用。 而8位单片机因架构简单,硬件资源相对较少,适用于一般的工业控制,消费*家电……等等。评估单片机近期是否会给ARM取代,要观察两个因素:

    芯片成本
因ARM的工作频率较高,电路较庞大,所需的芯片制造工艺要求在0。25U以上,成本较高。8位单片机工作频率相对较低,电路较小,所需的芯片制造工艺在0。5U 即可,成本较低。

    功能定位
ARM的功能较单片机强,但两者定位不同。就如现阶段不会有人用ARM去作一个简单的工业定时开关。当然,如果两者单价相同也无不可,但现实是有很大的单价差距。

至于将来,因芯片制造成本会不断下降,上述的成本差异影响愈来愈少!但我估计在往后5年单片机仍有价格优势,仍能存活!但ARM是否会精简架构,降低成本,抢夺低阶市场?我想可能*不大,ARM应该会向上发展。同样,单片机也只能向上发展,如16位,高功能……等。 原因就是因为芯片制造工艺进步太快。压迫芯片设计往高集成发展。

25.    在单片机C编成时,如何才能使生成的代码具有和汇编一样的效率?
答:如果是使用C语言编程时,不太可能生成的代码具有1:1和汇编一样的效率。

C语言命令要被硬件识别并执行,必须通过编译器编译。编译器分为前端、中端、后端。前端与各种计算机语言写的程序打交道,后端与处理器的基本指令集接轨。所以如果使用C编程时,要达到最高的效率,最好能够很了解所使用的C编译器。先试验一下每条C语言编译以后对应的汇编语言的语句行数,这样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效率。在今后编程的时候,使用编译效率最高的语句,这样就能确保单片机C编程的时候同样的功能不同的C程序,编译效率最高。但是各家的C编译器都会有一定的差异,优秀的嵌入式系统C编译器代码长度和执行时间仅比以汇编语言编写的同样功能程度长5-20%,所以不同厂家的C编译器的编译效率也会有所不同。

26.    ARM单片机和哪种内核的单片机比较接近?
答:严格的说,ARM不是单片机,是一个嵌入式的实时操作系统。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是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设计了大量高*能、廉价、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件。ARM将其技术授权给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半导体、软件和OEM厂商,每个厂商得到的都是一套独一无二的ARM相关技术及服务。所以市场上像Intel、IBM、LG半导体、NEC、SONY、菲利浦和国半这样的大公司都有ARM系列,现在不存在什幺ARM单片机和哪种内核的单片机比较接近的问题。而且由于厂家购买内核后会根据自己芯片应用方向的不同,自行添加不同的外挂功能模块,所以,同样内核的芯片其提供的功能是不同的。

27.    从51转到ARM会有困难吗?
答:从51转到ARM,其实编程之类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的是ARM是一个RISC的架构,在ARM的应用开放源代码的程序很多,要想提高自己,就要多看别人的程序,linux,uc/os-II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源码。

28.    我学过MCS51单片机教材,很有兴趣,但缺乏实践经验,手头没有任何道具可供演练,资金又有限,请问该怎么办?
答:在没有任何条件进行实践时,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下载一些具有软件仿真功能仿真软件进行一些编程,像一些做得比较好的51仿真软件应该具有这种功能。HOLTEK的仿真软件HT-IDE3000也具有相应的功能,同时它还具有LCD软件仿真,周边电路的软件仿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免费下载使用:http://www.holtek.com.cn/tech/tool/ide.htm。同时可以到一些电子市场去购买一些简单器件自己练习搭一下电路以加强硬件方面的知识。

29.    如果已经有了针对某MCU的C实现的某个算法,保持框架不变,对核心的部分用汇编优化,有没有一些比较通用的原则?
答:每个人的编程都有自己的风格与习惯,如果要利用别人的程序,在其中修修改改,如果他的程序并没有很好的模块化的话,建议最好不要这幺做,否则本来预期达到事倍功半,说不定反而事半功倍了。要参考他人的程序当然可以,但是首要是要看懂并理解他人程序的算法精髓,而不是在他的基础上打补丁。而关于算法方面的优化,可以购买一些数据结构的书籍,上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
30.    如果准备估计一个算法的MIPS,有什么好的途径?
答:算法的运行时间是指一个算法在计算机上运算所花费的时间。它大致等于计算机执行简单操作(如赋值操作,比较操作等)所需要的时间与算法中进行简单操作次数的乘积。通常把算法中包含简单操作次数的多少叫做算法的时间复杂*。它是一个算法运行时间的相对量度,一般用数量级的形式给出。度量一个程序的执行时间通常有两种方法:

    一种是事后统计的方法。因为很多计算机内部都有计时功能,不同算法的程序可通过一组或若干组相同的统计数据以分辨优劣。但这种方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必须先运行依据算法编制的程序;二是所得时间的统计量依赖于计算机的硬件、软件等环境因素,有时容易掩盖算法本身的优劣。因此人们常常采用另一种事前分析估算的方法。

    一种是事前分析估算的方法。一个程序在计算机上运行时所消耗的时间取决于下列因素:

(1)依据的算法选用何种策略;
(2)问题的规模。例如求100以内还是1000以内的素数;
(3)书写程序的语言。对于同一个算法,实现语言的级别越高,执行效率就越低;
(4)编译程序所产生的机器代码的质量。这个跟编译器有关;
(5)机器执行指令的速度。

显然,同一个算法用不同的语言实现,或者用不同的编译程序进行编译,或者在不同的计算机上运行时,效率均不相同。这表明使用绝对的时间单位衡量算法的效率是不合适的。撇开这些与计算机硬件、软件有关的因素,可以认为一个特定算法"运行工作量"的大小,只依赖于问题的规模(通常用整数量n表示),或者说,它是问题规模的函数。

一个算法是由控制结构(顺序、分支和循环三种)和原操作(指固有数据类型的操作)构成的,则算法时间取决于两者的综合效果。为了便于比较同一问题的不同算法,通常的做法是,从算法中选取一种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或算法类型)来说是基本运算的原操作,以该基本操作重复执行的次数作为算法的时间度量。

算法的MIPS有专门的一门学问,可以去好好参考相关的数据结构书籍。

31.    遥控的编解码思路和设计流程是怎样的?
答:一般来说完整的遥控码分为头码、地址码、数据码和校验码四个组成部分。头码根据不同的厂家各不相同,地址码和数据码都由逻辑“1”和逻辑“0”组成。编码的设计目的,就是按照编码规则发送不同的码值。我们最常见的码型有SONY、松下、NEC等厂家型号。遥控编码芯片最常用的是在空调、DVD、车库门等遥控器上。

设计编码程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了解码型的特*。遥控码的头码和地址码(也称为客户码)是固定不变的,数据码和校验码根据不同的键值而改变。

第二部分是计算发码时间。遥控码大部分都是由逻辑“1”和逻辑“0”组成,也就是由一串固定占空比、固定周期的方波所组成。通常这些方波的周期是毫秒甚至微秒等级,需要在时间上计算的比较精确。所以选择发码单片机型号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单片机的运行速度是不是够快,以及程序运行时间够不够。

第三部分就是程序的编写。选定单片机型号之后,开始设计程序流程。一般来说我们使用I/O口就可以做发码的输出端口。发码程序一般由几个子程序组成,头码子程序、逻辑1子程序,逻辑0子程序以及校验码的算法子程序。一旦我们得到要发送码的命令后,首先调用头码子程序,然后根据客户码和键值调用逻辑1子程序或者逻辑0子程序,最后调用校验码算法子程序输出校验码。

HOLTEK公司的HT48CA0/HT48RA0、HT48CA3/HT48RA3和HT48CA6是专为遥控器设计的单片机,它们具有专门红外输出口,可以实现绝大部分发码的要求。

设计解码程序也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了解编码波形特*。从分析编码的高、低脉冲宽度入手,了解逻辑“1”和逻辑“0”的波形占空比、周期。了解头码的特*。

第二部分确定接收方式。一般我们可以用I/O口查询方法或者INT口中断响应方法来接收编码。这两者的区别是I/O口查询方式比较耗费单片机的运行时间资源,需要不断的去侦测I/O的电平变化,以免漏掉有效的码值;而INT口中断接收方式则比较节省资源,当外部有电平变化时,单片机才需要去处理,不需要时刻进行侦测。但是INT口中断接收方式不能辨别相同周期不同占空比的波形特*,当编码所携带的逻辑“1”和逻辑“0”具有这种特*时,就无法通过INT口中断接收方式来辨别了,因为INT中断只是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时候才触发。

第三部分将接收的码值存储并分析执行。根据判断高低电平的宽度(定时器或者延时),可以得到码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解码。一般我们连续收到3个相同的完整码值,就确认此码的确被发出,并接收成功。当解码结束,根据码值我们可以判断出是哪个按键被按下,由此去执行相对的按键功能。

HOLTEK公司的HT48以及HT49(带LCD)系列单片机,都可以符合大多数解码的任务。

32.    在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如何理解预分频,12时钟模式(6时钟模型)等概念?
答:预分频器的英文是prescaler。它就是将输入的频率信号分频,然后再输出。HOLTEK公司有一款最基本的8位I/O型单片机HT48R05A-1,我们就以这款单片机为例说明。HT48R05A-1有一个8位向上计数的定时器Counter。系统时钟Fsys(4MHz)进入八阶预分频器(8-stage Prescaler)进行分频,再进入定时计数器Counter计数。根据软件设置,预分频器可以将Fsys进行2的n次方分频(n=1~8)。举例来说,如果软件设置为预分频器2分频,那幺预分频器输出的频率就是Fsys/2=2MHz,这个2MHz信号再进入定时计数器Counter。

如果需要HT48R05A-1或者其它各类HOLTEK单片机的详细资料,可以在如下地址下载:http://www.holtek.com.cn/referanc/htk_book.htm

12时钟模式(6时钟模型)应该就是在MCS51系列中,12个系统时钟为一个机器周期,2个系统时钟为一个状态,即一个机器周期有6个状态。

33.    A/D、D/A的采样速率与其它单片机相比有什么优势?
答:HOLTEK A/D Tyep MCU内嵌逐位逼近的A/D转换电路,精度有8bit/9bit/10bit,A/D转换时间最快为76us。

至于D/A,一般是指PWM输出,HOLTEK A/D Type MCU都带有8bit的PWM输出,但HOLTEK PWM的特点是其输出频率由系统频率决定(既系统频率选定后,PWM频率也就定了),其占空比通过对[PWM]寄存器赋值进行控制,不需要占用定时/计数器资源。

34.    采用AT89S51时,出现了按了复位按钮,RAM中的数据被修改了。这是怎么回事?注:数据放在特殊寄存器之外。
答:如果是RESET脚的复位按钮:一般MCU的RESET复位,其特殊寄存器会被重新初始化,而通用寄存器的值保持不变。

如果复位按钮是电源复位:那就是MCU的上电复位,其特殊寄存器会被初始化,而通用寄存器的值是随机数。

35.    将P2.7用来驱动一个NPN三极管,中间串接了一个1K的电阻。问题是:当我尝试向P2.7写’1’时,发现管脚只能输出大约0.5V的一个电平。这个电路的使用得妥当么?如何正确的使用IO功能?
答:是在仿真时遇到的问题,还是烧录芯片后遇到的问题?

可以先将P2.7的外部电路断开,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断开后输出电压正常,那就说明P2.7的驱动能力不够,不能驱动NPN三极管,应该改用PNP三极管(一般在MCU应用中,都采用PNP方式驱动)。如果断开后输出电压还不正常,那有可能是仿真器(或芯片)已经损坏。

36.    在做充电管理的时候,提高pwm的频率往往以牺牲精度为代价,如果用的AT90S4433(avr)、78P458(elan)频率分别做到16kHz(8bit)和32kHz(8bit),而希望做到的是100kHz(8bit以上),诸如atiny15那样。怎么办?
答:你所说的PWM是通过定时/计数器来控制其频率和占空比的,所以要提高频率,必然会降低精度。如果要提高PWM的频率,只能通过提高系统振荡频率来解决。

37.    汽车电子用的单片机是8位多,还是32位?如何看待单片机在汽车电子市场中的前景?
答:现今汽车制造也是一个进步很快的工业,特别是电子应用于汽车上,令多种新功能得以实现。

总的来说,汽车电子应用分三部份。

    汽车发动机控制:限速控制,涡轮增压,燃料喷注控制等。
    汽车舒适装置:遥控防盗系统,自动空调系统,影音播放系统,卫星导航系统等。
    汽车操控和制动:刹车防抱死系统(ABS),循迹系统(TCS),防滑系统(ASR),电子稳定系统(ESP)等。

汽车上的各系统繁多,且日新月异,故利用何种单片机是依各系统规格,要求不一,但有一样可肯定是该单片机要符工业规格,才能忍受汽车应用的恶劣环境,高温,电源干扰,可靠度要求。不同档次的汽车其功能配置相对亦有差别,故8位单片机在较低阶的系统如机械控制,遥控防盗等应该还有空间,但高阶的系统如影音、导航及将来的无人驾驶,就非一般单片机能实现。

因汽车工业现阶段由欧美日数个大集团所把持,相关的汽车电子配件各集团会挑选单片机大厂合作, 故汽车内置的电子系统亦由单片机大厂把持,市场只剩外置系统如遥控防盗,影音导航供小厂开发。

38.    在使用三星的s3c72n4时,觉得它的time/counter不够用。现在要同时用到3个counter,该怎么办?
答:您是需要三个外部counter还是需要三个定时器?如果是三个定时器标志的话,可以取这三个定时最基本的时基作为timer的基础计数,然后以这个时基来计算这三个需要的计数标志的flag,在程序中只需要查询flag是否到,再采取动作。

如果要3个外部脉冲计数的话,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外部脉冲不是很频繁,可以考虑通过外部中断进行,但是这个方法必须是外部脉冲的频率与MCU执行速度有一定的数量级差,否则mcu可能无法处理其它程序,一直在处理外部中断。

39.    在芯片集成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单片机的集成技术发展也很迅速,在传统的40引脚的基础上,飞利浦公司推出20引脚的单片机系列,使很多的引脚可以复用,这种复用技术的使用在实际应用中会不会影响其功能的执行?
答:现在有很多品牌的单片机都有引脚复用功能,不止飞利浦一家,应该说这个方式前几年就已经有了。在实际应用中不会影响其功能的执行,但是要注意的是,有的MCU如果采用复用引脚的话,该引脚会有一些应用上的限制,这在相应的datasheet里面都会有描述,所以在系统规划的时候都要予以注意。

网友:
40.    Delta-Sigma软件测量方式,是什么概念?
答:Delta-Sigma原理一般应用在ADC应用中。具体来说,Delta-Sigma ADC的工作原理是由差动器、积分器和比较器构成调制器,它们一起构成一个反馈环路。调制器以大大高于模拟输入信号带宽的速率运行,以便提供过采样。模拟输入与反馈信号(误差信号)进行差动 (delta)比较。该比较产生的差动输出馈送到积分器(sigma)中。然后将积分器的输出馈送到比较器中。比较器的输出同时将反馈信号(误差信号)传送到差动器,而自身被馈送到数字滤波器中。这种反馈环路的目的是使反馈信号(误差信号)趋于零。比较器输出的结果就是1/0 流。该流如果1密度较高,则意味着模拟输入电压较高;反之,0密度较高,则意味着模拟输入电压较低。接着将1/0流馈送到数字滤波器中,该滤波器通过过采样与抽样,将1/0流从高速率、低精度位流转换成低速率、高精度数字输出。
简而言之,Delta就是差动,Sigma就是积分的意思。Delta-Sigma软件测试,我的理解应该是通过软件模拟差动积分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侦测外部输入的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变化,然后通过软件积分运算,得出外部信号随时间变化的基本状况。

41.
通常采用什么方法来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
答:单片机系统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我们要保证单片机系统可靠性就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
首先在设计单片机系统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外部的各种各样可能干扰,尽量利用单片机提供的一切手段去割断或者解决不良外部干扰造成的影响。我们以HOLTEK最基本的I/O单片机HT48R05A-1为例,它内部提供了看门狗定时器WDT防止单片机内部程序乱跑出错;提供了低电压复位系统LVR,当电压低于某个允许值时,单片机会自动RESET防止芯片被锁死;HOLTEK也提供了最佳的外围电路连接方案,最大可能的避免外部干扰对芯片的影响。
当一个单片机系统设计完成,对于不同的单片机系统产品会有不同的测试项目和方法,但是有一些是必须测试的:


测试单片机软件功能的完善性。
这是针对所有单片机系统功能的测试,测试软件是否写的正确完整。

上电掉电测试。在使用中用户必然会遇到上电和掉电的情况,可以进行多次开关电源,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


老化测试。测试长时间工作情况下,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必要的话可以放置在高温,高压以及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下测试。

    ESD
EFT等测试。可以使用各种干扰模拟器来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例如使用静电模拟器测试单片机系统的抗静电ESD能力;使用突波杂讯模拟器进行快速脉冲抗干扰EFT测试等等。
当然如果没有此类条件,可以模拟人为使用中,可能发生的破坏情况。例如用人体或者衣服织物故意摩擦单片机系统的接触端口,由此测试抗静电的能力。用大功率电钻靠近单片机系统工作,由此测试抗电磁干扰能力等。

42.
在开发单片机的系统时,具体有那些是衡量系统的稳定性的标准?
答:从工业的角度来看,衡量系统稳定性的标准有很多,也针对不同的产品标准不同。下面我们大概介绍单片机系统最常用的标准。


电试验(ESD)
参考标准: IEC 61000-4-2
本试验目的为测试试件承受直接来自操作者及相对对象所产生之静电放电效应的程度。


空间辐射耐受试验(RS)
参考标准:IEC 61000-4-3
本试验为验证试件对射频产生器透过空间散射之噪声耐受程度。
测试频率:80 MHz~1000 MHz


快速脉冲抗扰测试(EFT/B)
参考标准:IEC 61000-4-4
本试验目的为验证试件之电源线,信号线(控制线)遭受重复出现之快速瞬时丛讯时之耐受程度。


雷击试验(Surge)
参考标准
IEC 61000-4-5
本试验为针对试件在操作状态下,承受对于开关或雷击瞬时之过电压/电流产生突波之耐受程度。


传导抗扰耐受性(CS)
参考标准:IEC 61000-4-6
本试验为验证试件对射频产生器透过电源线传导之噪声耐受程度。
测试频率范围:150 kHz~80 MHz

    Impulse
脉冲经由耦合注入电源线或控制线所作的杂抗扰性试验。

网友:
43.    在设计软体时,大多单片机都设有看门狗,需要在软体适当的位置去喂狗,以防止软体复位和软体进入死循环,如何适当的喂狗,即如何精确判定软体的运行时间?
答:大多数单片机都有看门狗定时器功能(WDTWatch Dog Timer)以避免程序跑错。HOLTEK有一款基本I/O型单片机--HT48R05A-1,我们就以它为例做个说明吧。
首先了解一下WDT的基本结构,它其实是一个定时器,所谓的喂狗是指将此定时器清零。喂狗分为软件和硬件两种方法。软件喂狗就是用指令来清除WDT,即CLR WDT;硬件喂狗就是硬件复位RESET。当定时器溢出时,会造成WDT复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看门狗起作用了。在程序正常执行时,我们并不希望WDT复位,所以要在看门狗溢出之前使用软件指令喂狗,也就是要计算WDT相隔多久时间会溢出一次。HT48R05A-1WDT溢出时间计算公式是:256*Div*Tclock。其中Div是指wdt预分频数1~128Tclock是指时钟来源周期。如果使用内部RC振荡作为WDT的时钟来源(RC时钟周期为65us/5V),最大的WDT溢出时间为2.1秒。
当我们得到了WDT溢出时间Twdt后,一般选择在Twdt/2左右的时间进行喂狗,以保证看门狗不会溢出,同时喂狗次数不会过多。
软件运行时间是根据不同的运行路线来决定的,如果可以预见软件运行的路线,那么可以根据T=n*T1来计算软件的运行时间。n是指运行的机器周期数,T1是指机器周期。HOLTEK单片机是RISC结构,大部分指令由一个机器周期组成,只需要知道软件运行了多少条指令,就可以算出运行时间了。HOLTEK的编译软件HT-IDE3000中,就有计算运行时间的工具。但是对于CISC结构的单片机,一条指令可以由若干个机器周期组成,那么就需要根据具体执行的指令来计算了。

44.
我们是一家开发数控系统的专业厂,利用各种单片机和CPU开发了很多产品,在软件开发上也采用了很多通用的抗干扰技术,如:软件陷阱、指令允余、看门狗和数字滤波等等,但实际运用中还是很不可靠,如:经常莫名其妙地死机、程序跳段、I/O数据错误等,并且故障的重复性很不确定,也不是周期性地重复。往往用户使用中出现故障,但又无法重现,很让人头痛。反复检查硬件也设查出原因,所以对软件的可靠性很是怀疑。怎么办?
答:防止干扰最有效的方法是去除干扰源、隔断干扰路径,但往往很难做到,所以只能看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够不够强了。单片机干扰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复位;至于程序跑飞,其实也可以用软件陷阱和看门狗将程序拉回到复位状态;所以单片机软件抗干扰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复位状态。
一般单片机都会有一些标志寄存器,可以用来判断复位原因;另外也可以自己在RAM中埋一些标志。在每次程序复位时,通过判断这些标志,可以判断出不同的复位原因;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志直接跳到相应的程序。这样可以使程序运行有连续性,用户在使用时也不会察觉到程序被重新复位过。
可以在定时中断里面设置一些暂存器累加,然后加到预先设定的值(一个比较长的时间),SET标志位,这些动作都在中断程序里面。而主程序只需要查询标志位就好了,但是注意标志位使用后,记得清除,还有中断里面的时基累加器使用以后也要记得清除。

网友:
下面几个是我以前在论坛发的帖子,也属于电子知识问答系列,下面给出链接

电源设计精彩问答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90930

你必须知道的495个C语言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88932

模拟电子200问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87443

网友:
ARM经典300问

网友:
提问MSP430问题-TI官方回答

MSP430单片机问答
Q 1: 如何将msp430与5v 的系统作连结?
A 1: 可以参考我们的一份Application note:slaa148。

Q 2: 除了使用于pda 或smart phone 外,430可否使用在其它的应用中?
A 2: msp430 是一颗混合信号处理能力相当优秀的mcu,为16bit、flash架构,超低功耗的特性使其非常适合用于可携式外围,另外在于一般的meter、传感器应用及低耗电量的应用也非常合适。

Q 3: 在目前的430于数字相机及pda 中,430的主要功能为何?使用到哪些模块?
A 3: 主要使用的是timer_a 及i/o,另外随着功能的强化您可以使用adc及比较器及其它相关模块。

Q 4: 在中国是否有经销点及技术支持人员?
A 4: 有的,您可以与我们苏子杰先生联络。电话是:21-58369345。

Q 5: 我想要学习msp430,请问在软件及硬件设计上有没有更完整的范例?
A 5: 可以与我们联络或是至ti 网站:
http://www.ti.com/msp430。
访问网址超出本站范围,不能确定是否安全
继续访问 取消访问
www.ti.com/msp430。

Q 6: 我能够使用msp430 中的adc做为voice 的codec 吗?
A 6: 有的,我们有些范例就是实现voice codec,您可以与我们联络取得此范例。

Q 7: 我的系统中有一颗dsp 作为主要的运算核心,msp430 与它们的沟通能力好吗?
A 7: 相当优秀,您可以使用i2c或spi 或uart 与dsp 沟通,我们亦用范例是利用msp430做为dsp 之boot rom 做为更安全之外部程序保护。

Q 8: 听说c 语言的程序效能较为低落,msp430 的c compiler 的效能好吗?如果我想使用msp43的汇编语言作开发会不会很难学?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同时使用c 及汇编语言呢?
A 8: 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使用c及asm,其效率相当不错,您可以自行将c code转换成asm code便可以发现其除了效率外,code size 也相当的小。

Q 9: 我对于贵公司的产品很感兴趣,但是不知道价格及交期怎么样?
A 9: 关于价格及其它产品的询问及技术支持,请直接与我们联络方便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

Q 10: 我目前使用8051 作开发,不知道这个IC 会不会很少人用?会不会不好用,模拟功能会不会不强?还要另外增加其它的硬件及线路?
A 10: 无论是在亚洲或是欧美,430均有显注的成长,另外msp430是一颗功能强大的soc,整合了模拟及数字的处理能力,所以您可以放心。
Q 11: 我有遥控器的案子要开发,但是不知道用哪一颗比较合适?在挑选ic上有没有好的建议?
A 11: 我们从最低阶的f1101到高阶的f440 均可以完成ir 的编译码,另外如果您有更多需求,如adc、如lcd 您可以选择其它的msp430 来做为您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Q 12: 我想在仪器设计中采用mps430及有关配套组件和显示系统.不知道该片的更新时间大约是多少? 如果有相关的应用资料请寄来.谢谢北京大学姜天仕
A 12: 如果您使用MSP430F4xx 内的LCD Driver,请参考data sheet,如果使用lcm,请参考供应商的资料。

Q 13: 能否将此次的演示文稿给大家一份,好让我们有时间时仔细学习一下?
A 13: 您可以于EEPlace 上取得本次投影片,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支持,请与我们联络。

Q 14: 我们一直使用PC104 嵌入式PC 或DIMM 式PC,以及单片机等开发产品。我们想用DSP来作产品。请问用DSP 来作(或开发)产品,首先需要作哪些准备工作(例如开发平台所需的软件和硬件等),大约需要多少资金。能否提供这方面的建议和方案。并提供帮助。谢谢!易碧金呈上2003.6.24
A 14: 关于DSP 的部份,欢迎您直接与我们联络。

Q 15: MSP430 可能支持MP3解码?
A 15: 目前不能,需另外搭配dsp。

Q 16: 支持的操作系统有哪些?
A 16: 目前您可以在Windows 及Linux 下开发,至于MSP430您可以使用在各种手持设备中。

Q 17: How many the most uart can be used by MSP430? How much one piece?
A 17: 硬件uart 最高到2组,另外亦可使用sw uart。
Q 18: IAR 4k c-compiler 是表示不能compiler 超过4k 的C code 吗?
A 18: 是指linker 最大只会link 4k的c source code,而在assembler 中并无此限,另外,尚有全功能的30天试用版,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络。

Q 19: 我在使用TI 的产品(msp-us-trf6900)遇到了一个问题。
A 19: 这蛮奇怪的,也许与您的硬件有关,请直接与我们联络来共同研究解决。

Q 20: 我无法将写好的程序重新download到msp430 上。
A 20: 这蛮奇怪的,也许与您的硬件有关,请直接与我们联络来共同研究解决。

Q 21: 我想请问一下MSP430 是否可以用软件规划呢?
A 21: 新版的iar有提供此功能。

Q 22: 请问msp430F149 的复位电路如何解决?
A 22: 使用svs ic或是直接将您的电路与我们工程师一起来研究,蛮多的情况均
是reset 电路设计不良造成reset 失效。

Q 23: msp430 与sygnal 的性能方面的对比如何?您用什么打动我放弃sygnal,使
用msp430?
A 23: MSP430 为16bit CPU核心,Flash base 的mcu,整合了数字及模拟信号的
处理能力,在强大的功能下,又具备了超低功耗的特性。所以您可以从耗电量、
数字模拟整合能力、Signal chain/SoC、Total cost 等各方向来评估MSP430 对于
您目前的设计上的帮助了。

Q 24: 我有一电路需求要侦测一电压5v~20v 及温度并记录数据且与pc 连
线监看.请问msp 430 可适用否? msp430 单价大约多少钱?

A 24: 没有问题,您可以使用MSP430 内部的ADC12 或是ADC10或是SlopeADC 搭配硬件或软件UART,MSP430 的价格从0.49 美金开始,针对您所需求
的。
Q 25: 1)Is there MMU can provide? 2) Can it support OS? 3) How to program the internel Flash? 4) Have a large code space to store datas?
A 25: 1) Please discuss with us 2) Yes,you can program it as an OS 3) very
easy, NO special instruction ,we can give you some examples for your reference.

4)Yes,Up to 60K.
Q 26: 可以问您一下关于TI的其它芯片的信息吗?
A 26: 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将会提供最好的支持及服务给您。

Q 27: 我同事设计的一个MSP430F1121电路上电复位不可靠, 麻烦讲述一下430
系列上电复位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A 27: 在F1121 上并没有SVS 的功能(在4XX系列及新推出的1XX 系列具有),
所以您可以使用具Power good 的LDO或SVS IC 以增加Reset 电位的可靠。一
般说来使用外部的RC即可,当然也可以利用简单的电路就可增加此部份的可靠
度,如果您需要此部份线路,请与我们联络。

Q 28: 低功耗是否用在工业控制场合有致命的问题,如强电磁干扰,应如何处
理? 谢谢。
A 28: 除了msp430 本身的抗ESD能力外,您亦可利用外部的线路来将外部干扰
信号滤除,如果您有需要这些线路的协助,请与我们联络。

Q 29: 请问msp430 Flash系列仿真器在原理上有什么不同吗?有没有能仿真全系
列的?
A 29: 我们MSP430 内部具有JTAG Interface,透过这个接口,您可以直接的去
access ram/rom/register 等,所以您看到的是真实的msp430 状况,包含有ADC、
Timer等。所以对430 而言,您使用的是Emulator而非Simulator,另外在MSP430
flash 家族中均具有此一功能。

Q 30: 请问FET IDE的c-complier只能complier4K吗?会不会太小呢?
A 30: 另外亦有30 天全功能的试用版本可以提供给使用者使用。您可以与我们
联系以取得更完整的数据。

Q 31: 使用C 语言超过4kb 怎么办?
A 31: 购买正式版本的C Compiler或使用免费的GCC for MSP430
http://mspgcc.sourceforge.net。
访问网址超出本站范围,不能确定是否安全
继续访问 取消访问
http://mspgcc.sourceforge.net。

Q 32: 请问在使用430 时,特别要注意哪些问题?
A 32: MSP430 是一个模块化的16 bit CPU 核心、Flash 的SoC,实现了Signal Chain on Chip,也就是说与过去其它的8bit MCU相比,您不再需要使用许多外部零件、不再需要许多额外的指令周期、不再需要外挂eeprom或占用许多的code size。所以建议您能够以设计系统的概念来使用MSP430,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Q 33: 请告诉我,编译器的网址,我的Email:bird_mc958@163.com, 谢谢!
A 33:
http://www.quadravox.com
访问网址超出本站范围,不能确定是否安全
继续访问 取消访问
http://www.quadravox.com

Q 34: MSP430 的I/O是否带抗静电ESD保护功能。抗干扰能力如何?
A 34: 有,您可以与我们联络取得更完整的测试报告。

Q 35: msp430 有中文资料吗,在哪里可以得到?
A 35: 目前在中国有三本的MSP430 中文书可以购买。此外如果您有需要也可以
与我们进行在线的讨论:网址是www.vpdsp.com,我们提供了丰富的DSP 参考资
料及TI产品的在线讨论区。

Q 36: MSP430 I2C 接口是否可以实现Master 能力?
A 36: 可以。

Q 37: msp430 系列单片机目前的产品没有除法功能,请问以后的新产品,有没有
可能集成除法的运算功能?
A 37: 目前暂无规画,但是我们未来的产品会提升我们整体运算的效能至30mips
以上。

Q 38: MSP430 可否提供多重中断的Example code ? Web 尚未提供...
A 38: 请与我们直接联络,我们可以提供范例程序给您作参考。

Q 39: 430 该如何连接802.11A/B 做数据收集?
A 39: 在ti 的网站上,我们有提供一个关于MSP430 于internet 应用的范例,或
许您可以参考它并应用于您的案子上。该文件编号为:slaa137。
Q 40: 内建DAC 的MSP430 什么时候可以量产?
A 40: 2003 年第3Q。

Q 41: MSP430F1122 有否计划出mask type?
A 41: 目前没有,如果您有此方面的需求请与我们联络,我们可以给您相关的解
决方案。

Q 42: 有没有背板开发包(for VxWorks)或者是嵌入式LINUX的编译器提供?
A 42: MSP430GCC 有提供Linux 的编译器,http://mspgcc.sourceforge.net,您可以自行参考研究。

Q 43: 可以应用在有USB的产品吗? 如何应用Thanks?
A 43: 在20004 年我们会有关于MSP430 5xx 系列更完整的数据,希望您能与我
们保持联络。

Q 44: 请问现在有支持C 语言的MSP430 编程调试环境吗?
A 44: 有,目前有许多厂商为MSP430 开发高效能的C compiler。

Q 45: 初学者应该从那方面着手,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A 45: 建议您可以从使用FET及参阅MSP430 相关程序开始着手。利用FET本身所提供的功能,您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开发、模拟、烧录、除错等功能,其次MSP430 为一个模块化的SoC,也就是说您要使用何种功能,您在去分别学习及开发相关的模块即可。

Q 46: 请问当它设计在DC to DC converter 时, 效率如何?
A 46: 在实际使用上与您的电路设计会有关系,请直接与我们联络取得更完整的
资料。

Q 47: 我可不可只买FET tool 中的Emulation Cable。多少钱呢?
A 47: FET套件中含有JTAG Interface、Target board及2 个msp430 的芯片,如果您仅需要JTAG Interface,您可以向TI的3rd party购买,价格为49 元美金。网
址是www.softbaugh.com

网友:
msp430常见问题100问

网友:
PIC常见问题

1、PIC单片机振荡电路中如何选择晶体?
   对于一个高可靠性的系统设计,晶体的选择非常重要,尤其设计带有睡眠唤醒(往往用低电压以求低功耗)的系统。这是因为低供电电压使提供给晶体的激励功率减少,造成晶体起振很慢或根本就不能起振。这一现象在上电复位时并不特别明显,原因时上电时电路有足够的扰动,很容易建立振荡。在睡眠唤醒时,电路的扰动要比上电时小得多,起振变得很不容易。在振荡回路中,晶体既不能过激励(容易振到高次谐波上)也不能欠激励(不容易起振)。晶体的选择至少必须考虑:谐振频点,负载电容,激励功率,温度特性,长期稳定性。
  2、如何判断电路中晶振是否被过分驱动?
   电阻RS常用来防止晶振被过分驱动。过分驱动晶振会渐渐损耗减少晶振的接触电镀,这将引起频率的上升。可用一台示波器检测OSC输出脚,如果检测一非常清晰的正弦波,且正弦波的上限值和下限值都符合时钟输入需要,则晶振未被过分驱动;相反,如果正弦波形的波峰,波谷两端被削平,而使波形成为方形,则晶振被过分驱动。这时就需要用电阻RS来防止晶振被过分驱动。判断电阻RS值大小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串联一个5k或10k的微调电阻,从0开始慢慢调高,一直到正弦波不再被削平为止。通过此办法就可以找到最接近的电阻RS值。
  3、晶振电路中如何选择电容C1,C2?
  (1):因为每一种晶振都有各自的特性,所以最好按制造厂商所提供的数值选择外部元器件。
  (2):在许可范围内,C1,C2值越低越好。C值偏大虽有利于振荡器的稳定,但将会增加起振时间。
  (3):应使C2值大于C1值,这样可使上电时,加快晶振起振。
  4、PIC系列单片机I/O脚有什么特点?
  PIC系列单片机的任意一条I/O管脚都有很强的带负载能力(至少可提供或灌入25mA的电流)。因此,在某些场合,这些管脚可作为可控的电源。举个例子,在一些低功耗的设计中,希望一些周围的器件在系统待命时不耗电或尽量少耗电,此时,可考虑这些器件的电源供电由一条I/O脚负责提供,在工作时,MCU在该条管脚上输出高电平(接近VDD),带几个mA的负载绝对不成问题;若要进入低功耗模式,MCU就在该管脚输出低电平(接近0),被控器件没有了电源,也就不会耗电。比如LCD显示电路,信号调制电路等都非常适合此类控制。
  5、为何系统在外界磁场和电场的干扰时,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在主控电路中没有滤波电路,您用的芯片在/MCLR端应接一个能保证滤去该端口上的窄脉冲电路。因/MCLR上加的低电平宽度应大于2US,系统才能复位,而小于2US的低电平将会干扰系统的正常工作。
  6、使用带A/D的PIC芯片时,怎样才能提高A/D转换的精度?
  (1):保证您的系统的时钟应是适合的。如果您关闭/打开A/D模块,应等待一段时间,该段时间是采样时间;如果您改变输入通道,同样也需等待这段时间,和最后的TAD(TAD为完成每位A/D转换所需的时间)。TAD可以在ADCON0中(ADCS1、ADCS0)中选择,它应在2US-6US之间。如果TAD太小,在转换过程结束时,没有完全被转换;如果TAD太长,在全部转换结束之前,采样电容上的电压已经下降。对该时间的选择的具体细节请参照有关的数据手册或应用公式。
  (2):通常模拟信号的输入端的电阻太高(大于10Kohms)会使采样电流下降从而影响转换精度。若输入信号不能很快的改变,建议在输入通道口用0。1UF的电容;它将改变模拟通道的采样电压;由于电流的补给,内在的保持电容为51.2PF。
  (3):若没有把所有的A/D通道用完,最好少用AN0端。因它的下一个脚与OSC1紧靠在一起,会对A/D对转换造成影响。
  (4):最后,在系统中,若芯片的频率较低,A/D转换的时钟首选的是芯片的振荡。这将在很大范围内降低数字转换噪音的影响。同时,在系统中,在A/D转换开始后,进入SLEEP状态,必须选择片内的RC振荡作为A/D转换的时钟信号。该方法将提高转换的精度。
  7、PIC16C7XX的A/D片内RC振荡器能否用于计数器?
   16C71A/D转换器片内RC振荡器的作用是让MCU处于睡眠时(此时主振停振)能有一个时钟源来进行A/D转换。此RC振荡器因其内部设计的限制不能被其他电路使用。 A/D转换器内部RC振荡器钟频典型值为250K,但会随着环境温度,工作电压,产品批号等不同而有相当的变动。 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选择内部的振荡频率,也可以是外部的脉冲输入信号。若你能选择后者,那就能方便地做到MCU的主频很高而时钟的溢出率较低。不然,除了用软件来计数分频,好象也没有其它招数。 另一种选择是用其它型号的MCU,其内部至少还另有一个TIMER1,因为TIMER1可以有独立的一颗晶体作为时钟振荡的基准,你可以方便地选用频率低的晶体来完成你的设计。
  8、为什么PIC单片机应用中,有时出现上电工作正常,而进入睡眠后唤醒不了?
  对于一个高可靠性的系统设计,晶体的选择非常重要。在振荡回路中,晶体既不能过激励(容易振到高次谐波上),也不能欠激励(不容易起振)。尤其在设计带有睡眠唤醒(往往用低电压以求低功耗)的系统中,若还是随手拿一颗晶体就用,你的系统可能会出问题。这是因为低供电电压使提供给晶体的激励功率减少,造成晶体起振很慢或根本就不能起振。这一现象在上电复位时并不特别明显,原因时上电时电路有足够的扰动,很容易建立振荡。在睡眠唤醒时,电路的扰动要比上电时小得多得多,起振变得很不容易。评价振荡电路是否工作在最佳点的简单方法时用示波器看OSC2脚上的波形(必须考虑示波器接入电容!)最好的情形是看到非常干净漂亮的正弦波,没有任何波形畸变,而且要满幅(接近VCC和GND)晶体的选择至少必须考虑:谐振频点,负载
电容,激励功率,温度特性,长期稳定性。
  9、PIC单片机应用中晶体选择的注意事项。
   对于一个高可靠性的系统设计,晶体的选择非常重要。在振荡回路中,晶体既不能过激励(容易振到高次谐波上)也不能欠激励(不容易起振)。尤其在设计带有睡眠唤醒(往往用低电压以求低功耗)的系统中,若还是随手拿一颗晶体就用,你的系统可能会出问题。这是因为低供电电压使提供给晶体的激励功率减少,造成晶体起振很慢或根本就不能起振。这一现象在上电复位时并不特别明显,原因时上电时电路有足够的扰动,很容易建立振荡。在睡眠唤醒时,电路的扰动要比上电时小得多得多,起振变得很不容易。 有人评价:PIC单片机对晶体的要求怎么这么高,用51好象从来就没有这么麻烦,手里抓到什么就用什么,也不见有问题呀?且慢,这样比较前提并不一样,同样在睡眠时,有谁见过51系列不用复位而仅靠内部或外部事件唤醒吗?若你并不需要这么高级的设计技术,PIC也大可以让你逮到什么晶体就用什么。 评价振荡电路是否工作在最佳点的简单方法时用示波器看OSC2脚上的波形(必须考虑示波器接入电容!)最好的情形是看到非常干净漂亮的正弦波,没有任何波形畸变,而且要满幅(接近VCC和GND) 晶体的选择至少必须考虑:谐振频点,负载电容,激励功率,温度特性,长期稳定性。
  10、为何使用PICSTAR-PLUS烧写16CE625-04/P有时无法把保密位烧成"保密"?
   使用PICSTAR-PLUS对芯片编程时,程序代码是放在计算机的RAM中,每次写程序时通过串口把数据下载到烧写器中去编程,所以可能会出错。我不怀疑你操作有问题,但是请注意的PICSTAR-PLUS是用于开发用途的编程器,不推荐用于规模生产。你能计算出出错概率为1%,看来你是用它来作大规模生产了。为保证烧写可靠,推荐你使用高奇公司生产的PICKIT编程器。
  11、PIC单片机型号中,后缀A/B/C分别代表什么?
   PIC单片机型号中,后缀A/B/C表示的是芯片生产的工艺不同。从A到C是工艺不断更新,硅片圆盘(Wafer)的直径变大,线宽变窄,线距变密,在同一个圆盘上可以制作出更多的芯片,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从功能角度来看,三者是一样的。当然,新版本的芯片中会把现有版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些修正,功能会得到扩充。 从性能指标上来讲,三者有些差距。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在电源电压的承受范围。制作线宽越细,所能承受的电压越低。例如,PIC16C57的最高电源电压指标为6V,而57C的指标为5.5V。 绝大多数情况下新版的片子可直接替换旧版。从目前发现的问题来看,主要出在晶体振荡电路部分。原因是新版芯片振荡电路内部的反向放大器的增益要比旧的高出许多。若晶体选择的不合理,可能会振荡到高次谐波上去。有些客户也提出新版的片子抗干扰的性能不比旧版的片子。其实,我们公布的技术指标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牺牲,只是工艺上的原因,我们留的余量减少了。请大家注意不要认为PIC的片子抗干扰能力强,在电路设计时就一点不考虑应有的抗干扰措施。
  12、PIC单片机型号的温度级如何识别?
  以16C54-04X / P为例:
  X =没有,商业级,温度范围是0-70℃;
  X= I, 工业级,-40-85℃;
  X = E, 汽车级,-40-125℃;
  例如:PIC16C54C-04/P 商业级 PIC16C54C-04I/P 工业级 PIC16C54C-04E/P 汽车级
  13、PIC单片机的各种中断有没有优先级之分?
   中档PIC单片机的中断入口只有一个,硬件不分优先级,但可用软件查询的方式决定其优先级高低:先查先做,优先级为高。高档的17和18系列,包括即将推出的16位dsPIC,中断有硬件优先级。
  14、为什么PIC单片机应用中,有时出现上电工作正常,而进入睡眠后唤醒不了?
   对于一个高可靠性的系统设计,晶体的选择非常重要。在振荡回路中,晶体既不能过激励(容易振到高次谐波上),也不能欠激励(不容易起振)。尤其在设计带有睡眠唤醒(往往用低电压以求低功耗)的系统中,若还是随手拿一颗晶体就用,你的系统可能会出问题。这是因为低供电电压使提供给晶体的激励功率减少,造成晶体起振很慢或根本就不能起振。这一现象在上电复位时并不特别明显,原因时上电时电路有足够的扰动,很容易建立振荡。在睡眠唤醒时,电路的扰动要比上电时小得多得多,起振变得很不容易。
  评价振荡电路是否工作在最佳点的简单方法时用示波器看OSC2脚上的波形(必须考虑示波器接入电容!)最好的情形是看到非常干净漂亮的正弦波,没有任何波形畸变,而且要满幅(接近VCC和GND)晶体的选择至少必须考虑:谐振频点,负载电容,激励功率,温度特性,长期稳定性。

网友:
电子工程专辑网站论坛有关微控制器的问答精粹

无线耳机应用中单片机的选用 问:现在想用NRF2401做一款无线耳机,用来收发音频信号,所选用的单片机需要多大内存?还需要什么其他功能?有人推荐我用MSP430,可以吗? 答:这要看你对MCU资源的要求,如多少I/O口、A/D、时钟速度、电压比较器、看门狗定时器、片上闪存、RAM大小等等。 主要看你的应用要求。当然还有价格。一般来讲,台湾品牌更便宜。 传输音频信号的单片机选择 问:NRF2401用什么单片机控制比较好?CC1100可否用来传输音频信号?与2401比,哪个更好、更便宜? 答:可选用STC的单片机,对于CC1100和NRF2401做音频传输的话,得看传输距离,如果传输距离近可选用NRF2401,传输距离要求远一点的话可选用CC1100,它能满足音频传输。 用单片机检测手机电池 问:能否利用单片来检测手机电池的充放电时间及充放电时的电压电流变化,然后用一个I/O端口使检测结果在电脑上显示出来? 答:市场上的各类智能充电器,大部分都采用MCU进行充电电流和电压的控制。至于您所说的要在电脑上显示,好象并不实用,可能只有在一些专门的电池检测仪器中才会用到;对于一般的手机用户来说,谁会在充电时还需要用一台电脑来做显示呢?要实现单片机与电脑的连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采用串口通讯,但需要加一颗RS-232芯片。 MCU仿真器设计 问:在进行MCU开发时,如何设计MCU仿真器?设计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MCU仿真器的开发是一定难度的,因为内部有CPU,ROM、RAM、接口电路等。需要硬件或软件断点来使程序中止或读取MCU内部状态(PC、寄存器、堆栈等)。如果你是要进行应用开发,选用相应厂商提供的仿真器即可; 如果你是MCU的设计者,一定要设计MCU仿真器给你的用户,在MCU的设计中要考虑仿真的需要,如开放MCU内部总线或内部状态等。很多厂商是提供仿真器专用的MCU芯片,如总线开放的内核等。也有厂商将仿真电路设计在芯片内部,则无需仿真器,仅需一条通讯线即可。如果你要开发MCU的仿真器,需要得到MCU厂商的支持,提供仿真用的MCU芯片,并需要有相应的保密协议。

网友:
51系列单片机定时器的设置 问:51系列单片机使用T1或T0计数,设定计数值计数完毕后C进位标志是清0还是置1呢?还是跟C没有任何关系? 答:51单片机的定时器采用的是增值计数法。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启动定时器后,每机器周期CPU硬件会自动给相应计数器加1,直至超出对应计数器所能表示的最大值,发生定时溢出,硬件自动将TF1(或TF0)置位,用户可以通过查询TF1(TF0)位判断定时是否溢出。如果此时定时中断处于开放状态,将引发相应定时中断,51响应中断,跳转到对应的中断地址(定时器1中断的中断入口地址为001B,定时器1为000B)执行中断处理程序(注意,在这里需要对TF1或TF0标志软件清零)。 定时器编程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方式为查询方式,在启动定时时关闭相应定时中断,然后循环检测TF1(或TF0)进行相应处理;另一种方式为中断方式,启动定时时开放相应定时中断,并将定时溢出处理程序编写为中断处理程序形式通过在相应中断入口地址(001B或000B)放置跳转指令转入定时溢出处理程序。 混合MCU的选用 问:我们知道就地将微弱的模拟信号调理并转换为数字信号后再经隔离和传输进入MCU,可以避免较大噪声导致的数字系统紊乱。现在的混合信号控制器将信号调理和MCU集成在了同一片内,且相互间并无隔离。在模拟信号微弱并干扰较大的环境下,如何选用混合MCU? 答:我们设计时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些部件的数字和模拟部分的隔离。有些器件对模拟噪声阈值已做了改进, 尽管如此,非常微弱的模拟信号仍会引起噪声电平问题,某些应用可能需要使用外部放大器,在信号进入PSoC之前进行过滤和模数转换。每个用户模块(预先设计的模拟和数字区块配置,可实现标准的功能)具有一定的规格范围,你可以据此确定这个模块是否满足你的应用要求。 单片机ADC声音输出及放大问题 问:有一个W567B260的IC,一个键盘矩阵,一个LED,还有就是单片机的ADC声音输出放大电路。目前电路的整体工作电流是50mA(大声模式),但是还是觉得声音小了点,怎么样才可以在不失真的情况下把它的声音再调大,同时电路的工作电流不能大于60mA,不知道有哪位大虾有好的解决方法?(这个电流的控制主要是考虑到电池的寿命问题) 答:不知你的音频功放用的电压为多少, 50mA功放供电电流,5V只能到0.2W;9V可以到0.4W;3.3V顶多0.15W。小功率音频功放不能光靠电路,也要在扬声器、共鸣腔上下工夫,扬声器的阻抗可以高一些,6~16欧姆都可以比较一下。共鸣的效率也可以查一查资料,使机壳的尺寸靠近你要求的频率段。另外DA转换的音频含高频分量,是需要滤波的,要尽量让扬声器工作在你要求的频率范围内,否则功率的损失也会影响响度。

网友:
单片机的电磁干扰问题 问:单片机的电磁干扰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测试? 答:单片机的电磁干扰测试,实际上是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方面的测试。一般的国际标准是IEC 61000-4-4(我有一个客户用这个用这个标准作过这方面的测试)。具体的可以参看IEC61000的规范。 单片机烧录问题 问:烧录WINBOND W78E65P-40 422GF241339702SA MCU时会出现如下问题:烧录后的MCU会有千分之十的不良率,重新读其CHECKSUM时发现每一次所读出的CHECKSUM都不一样,然而当我重烧MCU后再读其CHECKSUM就不会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烧录器问题还是MCU问题?我用的烧录器是LabTool-848。 答: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过,后来找出的原因是由于在read的时候MCU的引脚与烧录座接触不好造成,如果你在读出的时候用力压使接触好就行了。 AD73311的噪声问题 问:只要打开AD73311模拟输入、输出电源,听筒里就有“滋滋啦啦”的噪声,语音是正常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答:在AD73311连成的回路中,初始化不正常时,添加到输入端的话音就会在输出端重现,但此时噪声很大这是在实际测试当中发现的,如果正确,就会按要求输出。所以你的电路就根本没有正常工作。 微控器工作不连续原因 问:STM ARM微控器用手触某个接脚(触及的脚包括接地,电源)就工作,不触就工作,为什么? 答:几乎所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电阻该上拉的没有上拉,该下拉的没有下拉接地,从而造成了悬浮状态。如果你用的是51系列,则是第31脚没有接高电平。 MCU添加PWM芯片实现ABS控制 问:做ABS控制器,MCU已经选择好,系统图也画完了。最近才发现控制高速电磁阀没有考虑PWM输出控制。定时器也用完了,软件输出PWM行不通。怎么办?我想在微控制器添加硬件加PWM芯片调制,不知是否有芯片输出独立8路的PWM信号?PWM芯片后再接电磁阀驱动芯片MC33289驱动开关阀可以实现吗? 答:ABS一种是简单地模拟人们的点刹,这不需要PWM控制,因为所有轮胎都按同样的节拍点刹;还有一种就是根据不同的轮胎的转速按一定的控制算法分别控制不同轮胎的刹车速度,这就需要PWM了。实际上用MCU的输出口来实现PWM还是很容量的,所以建议您现在不要考??PWM问题了,就用MCU的输出口吧,如果需要PWM再同软件模拟。90年代的许多变频器就是用51实现变频器的PWM控制的。 PSoC可否代替部分单片机系统 问:PSoC是一种功能灵活和强大的软硬件嵌入式开发系统,能否用PSoC代替部分单片机系统呢? 答:在一般在嵌入式系统的应用中,都可能需要使用几十种甚至是更多的类比或数位周边元器件。熟悉MCU开发的工程师们都知道,在MCU的开发过程中,最需要花时间和精力的就是元器件的选购,以及元器件相容性方面的考虑。目前在市场上有成千上万不同种周边元器件,设计人员要想从中寻找到适合自己应用的元器件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因此,设计工程师的理想方案似乎是采用定制的SoC晶片,但是如果采用定制微控制器、ASIC和PLD器件,一方面价格比较昂贵,另一方面需要设计人员具有专门的设计技能。因此,研制一个高效率、周边元器件可嵌入配置的、低功耗的8位微控制器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1、问:为何要使用嵌入式Linux?
   答:Linux的能力、稳定性、弹性及scalability,再结合它所支援许多微处理机的架构、硬件设备、图形支持和通信协议,建立了Linux逐渐成为受欢迎的软件平台,并被广泛的应用在各种产品中。Linux的使用可以延伸到计算机应用的一系列产品,从IBM微小的Linux腕表到手持式装置(包括PDA和手机)和消费性娱乐系统到资讯家电产品、电话网络设备等.因为Linux以开放的和自由的原始码的形式存在,它的许多差异性和结构及支持的软件,都使Linux逐步发展,以满足市场和各种应用所需的多变化需求。有小的程序核心版本和加强即时处理的版本,而尽管最初的Linux是PC架构的作业系统,现在的Linux已经可以架构在各种非x86的CPU上,而且在不论是否具有存储器管理单元的CPU,其中包括PowerPC, ARM, MIPS, 68K 和甚至微控制器上。

2、问:Linux和uClinux的比较?它们都支持何种文件系统?
   答:
1)、因为uClinux是支持没有存储管理单元的微处理器,因此多任务处理的能力变得很微妙。绝大部分在uClinux上执行的应用程序,并不需要多任务处理的能力。除此之外,大部分的二进制执行码和原始码都会被重新写过以便更紧缩和减少程序码,这意味着uClinux和Linux2.0的核心比起来将是非常非常的小. 2)、NFS、ext2、ext3、MS-DOS和FAT16/32是Linux能支持的几种文件系统,他与uClinux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uClinux没有MMU管理单元。

3、问:开发嵌入式LINUX有哪些具体调试方法?
   答:
当为一个新硬件开发相应的嵌入式LINUX系统时,要用到的典型调试工具的序列和步骤是:1)、修改代码使之能读写串口,并使用gdb运行该程序。这将允许它向另一台正运行着gdb程序的LINUX主机通信;gdb通过串口与测试计算机上的gdb目标码会话并给出全部C源码级的调试信息;2)、借助gdb执行余下的,直到LINUX内核开始接管之前的所有硬件和软件的初始化代码;3)、一旦LINUX内核启动后,上述的串口就成为LINUX的控制台端口,可以利用它的便利来进行后继开发过程,并可以使用gdb的内核调试版本kgdb。

4、问:请问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到评估板?
   答:JTAG仿真,要有板子才可以进行硬件调试。如果你自己手头没有板子,又想在自己的板子做好之前进行仿真调试,则需要购买一块评估板。自己在做板子的时候,也可以借鉴评估板的电路。

5、问:同调试程序连接时为什么出现 *** Data Abort ***?
   答:原因有以下几点:1)当debugger启动时,处理器将停在当前PC值指向的地方,同时读取该PC值周围一部分地址的存储器值。如果这些地址正好没有被使用或指向空,就会出现Data Abort,这种情况属于正常。 2)如果是使用了存储器(RAM或ROM),出现这种问题表明在存储器访问上可能存在数据错误,请检查你的存储器。 3)当用户下载程序到目标板时,下载的目标地址是在编译器中指定的,如果编译器里设置的目标地址与目标板上可写存取器的物理地址不能对应,也会报Data Abort,因为调试器试图往错误的物理地址写入用户程序而出错。这时候需要检查并重新设置编译器选项。 4)JTAG口的时钟速率过快。

6、问:在调试过程中经常停止,有时候甚至进不了调试程序?
   答: 在排除了调试程序本身的问题后,这一类带有随机性的问题可以考虑是硬件时序或逻辑问题引起的,最主要的可能性是nTRST和系统reset信号不可靠。Reset信号的不可靠包含两方面:正常工作时要求稳定地保持高电平;复位状态时要求有足够时间的低电平。Reset电路因为简单通常会被忽略,但事实表明很多貌似奇怪的问题最后都归结在这里,无论是从调试的角度还是最后稳定工作的要求,我们都建议你采用一个好的reset电路(或是IC)来代替简单的R-C电路。

7、问:可以只用C语言而不用汇编进行ARM的开发吗?
   答:不行,一般就启动代码与中断初始化需要用汇编。

8、问:用ARM仿真器连接目标板时提示目标板没有找到,怎么办?

   答:
请按照下列提示进行检查:1)、仿真器、计算机以及目标板之间连接是否正确;2)、 目标板是否上电;3)、 如果上述设置都正确并且计算机并口是好的,请检查调试设备是否正确,方法是在工程设置对话框的General页中检查Debugger device是否选择正确,该选择必须与目标板对应。

9、问:ARM开发的调试方法?
   答:用户选用ARM处理器开发嵌入式系统时,选择合适的开发工具可以加快开发进度,节省开发成本。因此集成开发环境(IDE)一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评估板等其他开发工具则可以根据应用软件规模和开发计划选用。使用集成开发环境开发基于ARM的应用软件,包括编辑、编译、汇编、链接等工作全部在PC机上即可完成,调试工作则需要配合其他的模块或产品方可完成,目前常见的调试方法有以下几种:(1)部分集成开发环境提供了指令集模拟器,可方便模拟调试工作,但是由于指令集模拟器与真实硬件环境相差很大,因此用户最终必须在硬件平台上完成整个应用的开发。 (2)驻留监控软件:驻留监控软件是一段运行在目标板上的程序,集成开发环境中的调试软件通过以太网口、并行端口、串行端口等通讯端口与驻留监控软件进行交互来调试。 驻留监控软件对硬件设备的要求比较高,一般在硬件稳定之后才能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同时它占用目标板上的一部分资源,而且不能对程序的全速运行进行完全仿真,所以对一些要求严格的情况不是很适合 (3)JTAG仿真器:JTAG仿真器也称为JTAG调试器,是通过ARM芯片的JTAG边界扫描口进行调试的设备。JTAG仿真器比较便宜,连接比较方便,通过现有的JTAG边界扫描口与ARM CPU核通信,它无需目标存储器,不占用目标系统的任何端口,而这些是驻留监控软件所必需的。另外,由于JTAG调试的目标程序是在目标板上执行,仿真更接近于目标硬件,因此,许多接口问题被最小化了。使用集成开发环境配合JTAG仿真器进行开发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一种调试方式 (4)在线仿真器:在线仿真器使用仿真头完全取代目标板上的CPU,可以完全仿真ARM芯片的行为,提供更加深入的调试功能。但其价格高昂使其难以普及。

10、问:ARM芯片选择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答:1)ARM芯片内核: 如果希望使用WinCE或Linux等操作系统以减少软件开发时间,就需要选择ARM720T以上带MMU功能的ARM芯片,但目前有uCLinux等少数几种Linux不需要MMU的支持;2)系统时钟控制器;3)内部存储器容量;4)USB接口;5)GPIO数量;6)中断控制器;7)IIS接口:即集成音频接口;8)nWAIT信号:外部总线速度控制信号;9)RTC;10)LCD控制器: 有些ARM芯片内置LCD控制器,有的甚至内置64K彩色TFT LCD控制器。在设计PDA和手持式显示记录设备时,选用内置LCD控制器的ARM芯片如S3C2410较为适宜;11)PWM输出;12)ADC和DAC: 有些ARM芯片内置2~8通道8~12位通用ADC,可以用于电池检测、触摸屏和温度监测等;13)扩展总线;14)UART和IrDA:几乎所有的ARM芯片都具有1~2个UART接口,可以用于和PC机通讯或用Angel 进行调试;15)DSP协处理器: ARM+DSP结构的ARM芯片;16)内置FPGA:有些ARM芯片内置有FPGA,适合于通讯等领域;17)计数器和看门狗;18)电源管理功能;19)DMA控制器。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封装问题。

网友:
仿真器常见问题问答
1.问: 仿真调试时,“复位”是怎么回事?
  答:
如果仿真系统要求“复位”,实际上是仿真系统无法工作,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如晶振跳线位置不正确,用户板上无电源,仿真头接触不良,仿真头的选择和仿真系统内的设置不一致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先将仿真头从用户板上拔下,把晶振跳线跳到1位置(用仿真头上的晶振),再进入仿真系统。如果正常,则问题在用户板上;否则问题在仿真器设置上。有看门狗(WDT)功能的芯片(如此80196,PIC系列 ,LPC764等),在仿真时应关闭看门狗功能。否则也会导致“复位” 。

2.问: 仿真时工作正常,程序固化后却不能运行?
  答:
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
(1)用户板的程序块电路有问题:如PSEN不通或接错。电路插座是2764,但程序块用的是27128或27256,地址线高位浮空等。使用89C51内部程序,但EA未接高电平等。
(2)用户板晶振电路有问题。用户板复位电路不正确。
(3)用户系统内有需要复位的接口电路,如8155,8255,8279等,在它们还未完成复位时,这时如果CPU就给它们写控制字,就会造成它们工作不正常。这种情况下,CPU 应确保在外设复位后再输出控制字。
(4)堆栈溢出。8051系列的单片机,有的型号内部有256个RAM,有的只有128个RAM,现在高级语言编译系统都默认是256个 RAM。如果您使用的是128个RAM的型号的芯片, 就应注意堆栈是否会溢出,如果溢出程序就不能运行。 如果这种情况,把CPU换成带256个RAM的型号试试。
(5)程序片烧写不正确,这有以下几种情况:A、格式不对,或者是烧的内容不对 B、光写程序,未写芯片的设置字,如PIC系列,LPC764,80C196的保留字等。这些设置字中凡是需要用户写的应正确填写,不需要写的应写入“FF”。
(6)检验程序片是否烧写正确的方法是,从一片烧好的芯片中读出机器码,并生成机器代码文件,然后让仿真器运行这个机器代码文件。如果不能正确运行,应重新烧写程序片。
(7)系统接线有错,造成固化后的程序,不在系统所要求的地址空间内,当然不能运行。 控制脚接,特别对于80196系列芯片,如果READY脚,NMI脚浮空,则也会出现固化后程序不能运行的现象。

3.问:调试时为什么不能在源程序上进行?
  答:
如果源程序文件编译不正确或者链接(LINK)出错, 仿真时就会跳到CPU窗口,出现这种现象,就仔细检查编译和链接是否正确。另外,在PLM语言中,模块文件的头尾是否与文件名相同,例如,某一模块文件名为ABC.PLM,则该文件的开始应有ABC:do; 文件的结束应有END ABC;,否则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4.问:为什么要采用项目的方式开发程序?
  答:
项目是用户程序和系统设置的集合,采用项目形式开发,可以大大地减少设置出错,简化操作,便于管理。

5.问: 如何以单个文件的形式进行仿真?
  答:
以单个文件形式进行仿真的步骤如下:(以8031为例)
(1)进入WINDOWS环境下的伟福仿真系统。
(2)选菜单文件/新建项目,以清除系统当前项目,此时将出现一个空的项目窗口
(3)选菜单文件/打开文件,打开C:\WAVE\SAMPLES\MAIN.ASM文件。
(4)选菜单仿真器/仿真器设置/CPU, 设置好仿真器,仿真头(POD),CPU的类型。
(5)选菜单仿真器/仿真器设置/目标文件,设置好目标文件的类型和格式。如选择 BIN,HEX两种格式,源程序编译好,将产生 相应的目标文件,以备烧写程序片用。
(6)如果源程序是高级语言,还需要选菜单仿真器/仿真器设置/语言,以设置相应的语言编译所要求的环境。
(7)选菜单项目/全部编译,对当前源文件进行编译。
(8)如果程序有错,将在信息窗口中指出。
(9)如果没错,则可以按要求进行仿真。

网友:
CPLD/FPGA开发工具
1、PLD,CPLD,FPGA有何不同?
  答:
不同厂家的叫法不尽相同,PLD是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总称,早期多EEPROM工艺,基于乘积项结构。 FPGA是指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最早由Xilinx公司发明。多为SRAM工艺,基于查找表结构,要外挂配置用的EPROM。Xilinx把SRAM工艺,要外挂配置用的EPROM的PLD叫FPGA,把Flash工艺、乘积项结构的PLD叫CPLD;Altera把自己的PLD产品:MAX系列,FLEX/ACEX/APEX系列都叫作CPLD,即复杂PLD,由于FLEX/ACEX/APEX系列也是SRAM工艺,要外挂配置用的EPROM,用法和Xilinx的FPGA一样,所以很多人把Altera的FELX/ACEX/APEX系列产品也叫做FPGA.

2、NiosII嵌入式处理器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器?与其他相比具有哪些功能?
  答:
1)Nios II嵌入式处理器是一个用户可配置的通用RISC嵌入式处理器。它的易用性和灵活性使它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嵌入式处理器之一。
      2)Cyclone II FPGA系列是价格极其敏感应用的正确选择,因为其提供了与所有其他成本优化FPGA系列相比最低的单LE价格。每个Cyclone II器件都被设计拥有一套最佳的功能,包括: 多达68,416 LE用于高密度应用多达1.1兆比特的嵌入式处理器用于通用存储 多达150个18x18 嵌入式处理器用于低成本数字信号处理(DSP)应用 专用外部存储器接口电路用以连接DDR2、DDR和SDR SDRAM以及QDRII SRAM存储器件 最多4个嵌入式PLL,用于片内和片外系统时钟管理 支持单端I/O标准用于64-bit/66-MHz PCI和64-bit/100-MHz PCI-X (模式1)协议 具有差分I/O信号,支持RSDS、mini-LVDS、LVPECL和LVDS,数据速率接收端最高达805兆比特每秒(Mbps),发送端最高622Mbps 对安全敏感应用进行自动CRC检测 具有支持完全定制Nios? II嵌入式处理器 采用串行配置器件的低成本配置解决方案 可通过Quartus II软件的OpenCore Plus评估功能进行免费的IP功能评估 Quartus II网络版软件提供免费软件支持。

3、我原来有一个74系列设计的电路,工作很正常,为什么原封不动集成到PLD中以后却不能正常工作,是芯片有问题吗?
  答
:设计PLD/FPGA内部电路与设计74的分立电路是有区别的。这个问题是由于电路中的毛刺造成的。电路布线长短不同造成延时不一致,有竞争冒险,产生毛刺。分立元件之间存在分布电容和电感可以滤掉这些毛刺,所以用分立元件设计电路时,很少考虑竞争冒险和毛刺问题,但PLD/FPGA内部没有分布电容和电感,不可以滤掉任何毛刺(哪怕只有1ns)。有些毛刺是可以忽略的,有些是致命的(如D触发器的clk,clr,PRN端)。这些致命的毛刺将导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这是设计FPGA和设计分立元件最大的不同。可以通过修改电路减少有害毛刺。根据经验,几乎所有稳定性或可靠性问题均由PLD内部电路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4、如何将信号做一定延时?
  答:
当需要对某一信号作一段延时时,初学者往往在此信号后串接一些非门或其它门电路,此方法在分离电路中是可行的。但在FPGA 中,开发软件在综合设计时会将这些门当冗余逻辑去掉,达不到延时的效果。用ALTERA公司的MaxplusII开发FPGA时,可以通过插入一些LCELL原语来产生一定的延时,但这样形成的延时在FPGA芯片中并不稳定,会随温度等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并不提倡这样做。在此,可以用高频时钟来驱动一移位寄存器,待延时信号作数据输入,按所需延时正确设置移 位寄存器的级数,移位寄存器的输出即为延时后的信号。此方法产生的延时信号与原信号比有误差,误差大小由高频时钟的周期来决定。对于数据信号的延时,在输出端用数据时钟对延时后信号重新采样,就可以消除误差。

5、什么是IP核或IP库?有那些种类?
  答:IP核是指:将一些在数字电路中常用但比较复杂的功能块,如FIR滤波器,SDRAM控制器,PCI接口等等设计成可修改参数的模块,让其他用户可以直接调用这些模块,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工程师的负担,避免重复劳动。随着CPLD/FPGA的规模越来越大,设计越来越复杂,使用IP核是一个发展趋势。不过目前大多数库是收费的。

6、如何设计3.3V,2.5V等低电压PLD/FPGA的电源?
  答:
多用低压差线形稳压器(LDO)或采用开关电源,详细内容参见低电压PLD/FPGA的供电设计。

7、CPLD / FPGA的宏单元是怎么定义?一个宏单元对应多少门?
  答:
宏单元(或逻辑单元)是PLD/FPGA的最基本单元,不同产品对这种基本单元的叫法不同,如LE,MC,CLB,Slices等,但每个基本单元一般都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实现组合逻辑,另一部分实现时序逻辑。各个厂家的定义可能不一样。对ALTERA的芯片,每个基本单元含一个触发器;对Xilinx的部分芯片,每个基本单元单元含两个触发器。一般不用“门”的数量衡量PLD/FPGA的大小,因为各家对门数的算法不一样,象ALTERA和Xilinx对门的计算结果就差了一倍,推荐用触发器的多少来衡量芯片的大小。如10万门的Xilinx的XC2S100有1200个slices,即含2400个触发器;5万门的ALTERA的1K50则含2880个LE,即2880个触发器。

8、为什么有些按照标准VHDL语法编写的程序在MaxplusII下编译通不过?
  答:
MaxplusII支持大部分VHDL语法,但也有一些标准的VHDL语句不能支持,最好的方法是采用专用VHDL语言综合工具综合,生成*.edif文件后再给MaxplusII做布线。2000.5月起Altera与Synopsys和Mentor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所有Altera用户均可按协议可免费使用以下专用的VHDL工具:1.Synopsys公司FPGA Express(HDL综合工具)2.Mentor 公司 Graphics'Leonard Spectrum (HDL综合工具)3.Mentor公司ModelSim(HDL仿真工具), 软件可从Altera的网上下载。9、在仿真时,如何设置时钟周期和总的仿真时间?
在出现仿真窗口后,要把菜单:Option>snap to the grid 的勾去掉,才可任意设置时钟频率,在菜单File>End time中可修改仿真时间。仿真时间越长,对内存和CPU要求也越大。

9、FLEX10K/ACEX系列器件中可以做各种RAM和ROM,那么如何初始化ROM?
  答:
调入ROM元件时(可用LPM_ROM或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调入)软件会问初始化文件的名字,如你还没有做好这个文件,可以先填一个文件名,如:test.mif或test.hex(test这个文件现在并不存在),完成设计后编译,再建立波形文件*.SCF,打开仿真窗口simulator, 此时可在菜单中找到Initialize>Initialize Memory(这个选项只有在仿真窗口出现后才会出现)此时你可以编辑初始化文件并输出成*.mif或*.hex文件(如test.mif或test.hex),要再次编译。这样才算完成。

10、如何计算功耗和供电电流问题?
  答:对QuartusII的用户可以直接用QuartusII计算功耗。对MaxplusII的用户可以用这里的几个Excel小程序来自动计算功耗和电流,感兴趣的用户不妨下载一试,如对有些参数不清楚,可查阅Altera Date BooK。
1)MAX7000数据手册 2)FLEX10K/6K数据手册 3)最新自动计算功耗文件数据手册(包括APEX20K/10K/6K/7K)

11、如何解决下载电缆 (Byteblaster) 不能下载的问题?
  答:
1)检查Maxplus2菜单Assign>device中芯片型号与实际使用的芯片型号是否一致.出现编程窗口后,菜单option>hardware 中要选择Byteblaster。 2)检查PC的CMOS设置中并口是否是ECP模式,如是WindowsNT或Windows2000,应先装Byteblaster驱动程序(NT的控制面板>多媒体>添加硬件,或Win2000的控制面板>添加新硬件>多媒体,Byteblaster的driver在你的安装目录\maxplus2\driver下。 3)检查Byteblaster是否插反,换一条电缆试一试。 4)检查芯片是否发烫,芯片各边VCC,GND是否正常,有没有按Databook要求加1K上拉或下拉电阻,与Byteblaster连线是否正确。对FLEX系列的MSEL0/MSEL1和nCE管脚是否处理正确,没有使用的全局信号是否已接地。 5)参照数据手册或光盘,检查下载波形,极少数PC的主板并适合使用ISP,换一台计算机。最后一招,与革新科技联系,获得技术支持。
注意:有些用户自制的下载电缆不良会带来干扰,反射及信号过冲问题,引起数据传输错误,导致下载失败。建议购买革新科技(或ALTERA原厂)下载电缆。

12、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
  答:不用的全局信号和专用输入管脚,应接地,如:Global clk,Global clear,Ded input.其他不用的管脚一般悬空。Maxplus2中的报告文件(*.rpt)详细说明了管脚的接法。如不用的管脚与外电路相连,为保证不影响外电路,应将此管脚定义为输入脚,但不接逻辑。

13、EPM7000S的几个全局输入脚GCLK1、OE2 (GCLK2)、OE1、GLCRn都是干什么的?怎么在编程中使用?
答:
1) GCLK:全局时钟脚,这个脚的驱动能力最强,到所有逻辑单元的延时基本相同,所以如系统有外部时钟输入,建议定义此脚为时钟脚。如想用其他脚为时钟输入,必须在在菜单:Assign>Global project logic synthesis>Automatic global>把GCLK前面的勾去掉。这样任意一个I/O脚均可做时钟输入脚
    2)OE2/GCLK2:全局输出使能/全局时钟脚,两者皆可。
    3) OE1:全局输出使能,如有三态输出,建议由此脚来控制(也可由内部逻辑产生输出使能信号),优点和用法同上。
    4) GCLRn:全局清零,如有寄存器清零,建议由此脚来控制(也可由内部逻辑产生清零信号),优点和用法同上。
    5)分配这些脚和分配普通I/O脚是一样的,先在Assign>device中选好器件型号,再在Assign>pin中填入你想分配的管脚号和类型,或直接在原理图中选中input或output,点鼠标右键,选>assign pin,填入你想分配的管脚号,编译一遍即可。但要注意菜单:Assign>Global project logic synthesis>Automatic。global>中的设置。10K/6K/3K的全局脚的意义与此相同。

网友:
单片机应用编程技术问答
1.问: C语言和汇编语言在开发单片机时各有哪些优缺点?
  答:
汇编语言是一种用文字助记符来表示机器指令的符号语言,是最接近机器码的一种语言。其主要优点是占用资源少、程序执行效率高。但是不同的CPU,其汇编语言可能有所差异,所以不易移植。
  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高级语言。其优点是可读性好,移植容易,是普遍使用的一种计算机语言。缺点是占用资源较多,执行效率没有汇编高。
  对于目前普遍使用的RISC架构的8bit MCU来说,其内部ROM、RAM、STACK等资源都有限,如果使用C语言编写,一条C语言指令编译后,会变成很多条机器码,很容易出现ROM空间不够、堆栈溢出等问题。而且一些单片机厂家也不一定能提供C编译器。而汇编语言,一条指令就对应一个机器码,每一步执行什么动作都很清楚,并且程序大小和堆栈调用情况都容易控制,调试起来也比较方便。所以在单片机开发中,建议采用汇编语言比较好。

2.问: 初学者到底是应该先学C还是汇编?
  答:
对于单片机的初学者来说,应该从汇编学起,因为汇编语言是最接近机器码的一种语言,可以加深初学者对单片机各个功能模块的了解,从而打好扎实的基础。

3.问:如何进行编程可以减少程序的bug?
  答:
在此提供一些建议因系统中实际运行的参数都是有范围的。系统运行中要考虑的超范围管理参数有:
  物理参数:这些参数主要是系统的输入参数,它包括激励参数、采集处理中的运行参数和处理结束的结果参数。合理设定这些边界,将超出边界的参数都视为非正常激励或非正常回应进行出错处理。
  资源参数:这些参数主要是系统中的电路、器件、功能单元的资源,如记忆体容量、存储单元长度、堆叠深度。在程式设计中,对资源参数不允许超范围使用。
  应用参数:这些应用参数常表现为一些单片机、功能单元的应用条件。如E2PROM的擦写次数与资料存储时间等应用参数界限。
  过程参数:指系统运行中的有序变化的参数。
  在上述参数群对一程式编写者而言,须养成良好习惯,在程式的开头,有顺序的用自已喜欢文字参数对应列表来替代。然后用自己定义的文字参数来编写程序,这样在做程式的修改及维护时只在程式的开头做变动即可,不用修改到程序段,才比较容易且不会出错。

4.问:MCU在射频控制时,MCU的时钟(晶振)、数据线会辐射基频或基频的倍频,被低噪放LNA放大后进入混频,出现带内的Spur,无法滤除。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答:
在设计高频电路用电路板有许多注意事项,尤其是GHz等级的高频电路,更需要注意各电子元件pad与印刷pattern的长度对电路特性所造成的影响。
  最近几年高频电路与数位电路共用相同电路板,构成所谓的混载电路系统似乎有增加的趋势,类似如此的设计经常会造成数位电路动作时,高频电路却发生动作不稳定等现象,其中原因之一是数位电路产生的噪讯,影响高频电路正常动作所致。为了避免上述问题除了设法分割两电路block之外,设计电路板之前充分检讨设计构想,才是根本应有的手法,基本上设计高频电路用电路板必需掌握下列三大原则:
    1. 高质感;
    2. 不可取巧;
    3. 不可仓促抢时间;
  以下是设计高频电路板的一些建议:
  (a)印刷pattern的长度会影响电路特性。
  尤其是传输速度为GHz高速数位电路的传输线路,通常会使用strip line,同时藉由调整配线长度补正传输延迟时间,其实这也意味着电子元件的设置位置对电路特性具有绝对性的影响。
  (b)Ground作大better。
  铜箔面整体设置ground层,而连接via的better ground则是高频电路板与高速数位电路板共同的特徵,此外高频电路板最忌讳使用幅宽细窄的印刷pattern描绘ground。
  (c)电子元件的ground端子,以最短的长度与电路板的ground连接。
  具体方法是在电子元件的ground端子pad附近设置via,使电子元件能以最短的长度与电路板的ground连接。
  (d)信号线作短配线设计。
  不可任意加大配线长度,尽量缩短配线长度。
  (e)减少电路之间的结合。
  尤其是filter与amplifier输出入之间作电路分割非常重要,它相当于audio电路的cross talk对策。
  (f)MCU回路Layout考量:
  震荡电路仅可能接近IC震荡脚位;震荡电路与VDD & VSS保持足够的距离;震荡频率大于1MHz时不需加 osc1 & osc2 电容;电源与地间要最短位置并尽量拉等宽与等距的线,于节点位置加上104/103/102等陶瓷电容。

5.问:如果已经有了针对某MCU的C实现的某个算法,保持框架不变,对核心的部分用汇编优化,请问有没有一些比较通用的原则?有这些方面介绍的书么?
  答:
1.每个人的编程都有自己的风格与习惯,如果你要利用别人的程序,在其中修修改改,如果它的程序并没有很好的模块化的话,建议你最好不要这么做,否则你本来预期达到事倍功半,说不定反而事半功倍了。要参考他人的程序当然可以,但是首要是你要看懂并理解他人程序的算法精髓,而不是在他的基础上打补丁。而关于算法方面的优化,你可以购买一些数据结构的书籍,上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2.算法的运行时间是指一个算法在计算机上运算所花费的时间。它大致等于计算机执行简单操作(如赋值操作,比较操作等)所需要的时间与算法中进行简单操作次数的乘积。通常把算法中包含简单操作次数的多少叫做算法的时间复杂性。它是一个算法运行时间的相对量度,一般用数量级的形式给出。度量一个程序的执行时间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事后统计的方法。因为很多计算机内部都有计时功能,不同算法的程序可通过一组或若干组相同的统计数据以分辨优劣。但这种方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必须先运行依据算法编制的程序;二是所得时间的统计量依赖于计算机的硬件、软件等环境因素,有时容易掩盖算法本身的优劣。因此人们常常采用另一种事前分析估算的方法。
  事前分析估算的方法。一个程序在计算机上运行时所消耗的时间取决于下列因素:
    ① 依据的算法选用何种策略;
    ② 问题的规模。例如求100以内还是1000以内的素数;
    ③ 书写程序的语言。对于同一个算法,实现语言的级别越高,执行效率就越低;
    ④ 编译程序所产生的机器代码的质量。这个跟你的编译器有关;
    ⑤ 机器执行指令的速度。
  显然,同一个算法用不同的语言实现,或者用不同的编译程序进行编译,或者在不同的计算机上运行时,效率均不相同。这表明使用绝对的时间单位衡量算法的效率是不合适的。撇开这些与计算机硬件、软件有关的因素,可以认为一个特定算法“运行工作量”的大小,只依赖于问题的规模(通常用整数量n表示),或者说,它是问题规模的函数。
  一个算法是由控制结构(顺序、分支和循环三种)和原操作(指固有数据类型的操作)构成的,则算法时间取决于两者的综合效果。为了便于比较同一问题的不同算法,通常的做法是,从算法中选取一种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或算法类型)来说是基本运算的原操作,以该基本操作重复执行的次数作为算法的时间度量。

网友:
Protel 99 SE 应用技术问答
问:请问多层电路板是否可以用自动布线 答复:可以的,跟双面板一样的,设置好就行了. 问:在protel中能否用orcad原理图 答复:需要将orcad原理图生成protel支持的网表文件,再由protel打开即可. 问:一个问题:填充时,假设布线规则中间距为20mil,但我有些器件要求100mil间距,怎样才能自动填充? 答复:可以在design-->rules-->clearance constraint里加 问:有没有设方孔的好办法?除了在机械层上画. 答复:可以,在multi layer上设置. 问:99se的3d功能能更增进些吗?好像只能从正面看!其外形能自己做吗? 答复:3d图形可以用 ctrl + 上,下,左,右键翻转一定的角度.不过用处不大,显卡要好才行. 问:protel99se后有没推出新的版本? 答复:即将推出.该版本耗时2年多,无论在功能、规模上都与protel99se,有极大的飞跃. 问:铺铜老死机,怎么办? 答复:通常,不会遇到此类问题. 问:可以在焊盘属性中修改焊盘的x和y的尺寸 答复:可以. 问:布线后有的线在视觉上明显太差,protel这样布线有他的道理吗(电气上) 答复:仅仅通过自动布线,任何一个布线器的结果都不会太美观. 问:如何使用protel 99se的pld仿真功能? 答复:首先要有仿真输入文件(.si),其次在configure中要选择absolute abs选项,编译成功后,可仿真.看仿真输出文件. 问:protel.ddb历史记录如和删 答复:先删除至回收战,然后清空回收站. 问:自动布线为什么会修改事先已布的线而且把它们认为没有布过重新布了而设置我也正确了? 答复:把先布的线锁定.应该就可以了. 问:请问最新的protel是什么版本?新的会在什时候推出? 答复:protel dxp,第二季度晚些时候推出. 问:pspice的功能有没有改变 答复:在protel即将推出的新版本中,仿真功能会有大的提升. 问:请问到时会有protel dxp中文版推出吗? 答复:没有. 问:自动布线前如何把先布的线锁定??一个一个选么? 答复:99se中的锁定预布线功能很好,不用一个一个地选,只要在自动布线设置中点一个勾就可以了. 问:请问pcb里不同的net,最后怎么让他们连在一起? 答复:最好不要这么做,应该先改原理图,按规矩来,别人接手容易些. 问:protel pcb图可否输出其它文件格式,如hyperlynx的? 它的帮助文件中说可以,但是在菜单中却没有这个选项 答复:现在protel自带有pcb信号分析功能. 问:在pcb多层电路板设计中,如何设置内电层?前提是完全手工布局和布线. 答复:有专门的菜单设置. 问:我用99se6布一块4层板子,布了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布到99.6%,但再过来11小时多以后却只布到99.9%!不得已让它停止了 答复:对剩下的几个net,做一下手工预布,剩下的再自动,可达到100%的布通. 问:99se中如何加入汉字,如果汉化后好象少了不少东西! 高英凯答复:不会. 问:如何利用protel的pld功能编写gal16v8程序? 答复:利用protel的pld功能编写gal16v8程序比较简单,直接使用cupl dhl硬件描述语言就可以编程了.帮助里有实例.step by step. 问:请问protel中画pcb板如何设置采用总线方式布线? 答复:shift+空格. 问:随着每次修改的次数越来越多,protel文件也越来越大,请问怎么可以让他文件尺寸变小呢? 答复:在系统菜单中有数据库工具.(fiel菜单左边的大箭头下). 问:如何在有覆铜层上写出空的(没有铜的汉字或英文) 答复:先写上文字,然后覆铜,最后删除文字. 问:如何锁定一条布线? 答复:先选中这个网络,然后在属性里改. 问:如何连续画弧线,用画园的方法每个弯画个园吗? 答复:不用,直接用圆弧画. 问:protel 目前的仿真功能一般.不知新版本如何? 答复:下一个版本会有改进. 问:请问:对于某些可能有较大电流的线,如果我希望线上不涂绿油,以便我在其上上锡,以增大电流.我该怎么设计?谢谢! 答复:可以简单地在阻焊层放置您想要的上锡的形状. 问:在pcb中有几种走线模式?我的计算机只有两种,通过空格来切换 答复:shift+空格 问:请问如何画内孔不是圆形的焊盘??? 答复:不行. 问:se在菜单汉化后,在哪儿启动3d功能? 答复:您说的是view3d接口吗,请在系统菜单(左边大箭头下)启动. 问:在99sepcb板中加入汉字没发加,但汉化后se少了不少东西! 答复:可能是安装的文件与配置不正确. 问:protell99se能否打开orcad格式的档案,如不能以后是否会考虑添加这一n chen功能? 答复:现在可以打开 问:请问在protel99se中倒入pads文件, 为何焊盘属性改了, 答复:这类问题,一般都需要手工做调整,如修改属性等. 问:补泪滴可以一个一个加吗? 答复:当然可以 问:3d的功能对硬件有什么要求?谢谢,我的好象不行 答复:请把金山词霸关掉 问:在protel99se中pcb打印输出时,如何让焊盘孔显示出来? 答复:在protel中如何放焊盘孔是方形的焊盘. 问:如何自动布线中加盲,埋孔? 答复:设置自动布线规则时允许添加盲孔和埋孔 问:protel的执行速度太慢,太耗内存了,这是为什么?而如allegro那么大的系统,执行起来却很流畅! 答复:最新的protel软件已不是完成一个简单的pcb设计,而是系统设计,包括文件管理、3d分析等.只要piii,128m以上内存,protel亦可运行如飞. 问:在打开内电层时,放置元件和过孔等时,好像和内电层短接在一起了,是否正确 答复:内电层显示出的效果与实际的缚铜效果相反,所以是正确的 问:请问正版protelse多少钱??? 答复:看你有什么具体要求了 问:protel99se6的pcb通过specctra interface导出到specctra10.1里面,发现那些没有网络标号的焊盘都不见了,结果specctra就从那些实际有焊盘的地方走线,布得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如何避免? 答复:凡涉及到两种软件的导入/导出,多数需要人工做一些调整. 问:protel99se9层次图的总图用edit\export spread生成电子表格的时候,却没有生成各分图纸里面的元件及对应标号、封装等.如果想用电子表格的方式一次性修改全部图纸的封装,再更新原理图,该怎么作 答复:点中相应的选项即可. 问:请protel公司开发一套国际化语言的版本,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界面和帮助 高英凯答复:可以选择语言界面,但help还是英文的. 问:作硬件设计是不是一定要会protel阿 答复:未必,但会protel,不失为一种捷径. 问:在pcb中有画弧线? 在画完直线,接着直接可以画弧线具体如dos版弧线模式那样!能实现吗?能的话,如何设置? 答复:可以,使用shift+空格可以切换布线形式 问:vdd和gnd都用焊盘连到哪儿了,怎么看不到呀 答复:打开网络标号显示. 问:如何把敷铜区中的分离的小块敷铜除去 答复:在敷铜时选择"去除死铜" 问:能告诉将要推出的新版本的protel的名称吗?简单介绍一下有哪些新功能?protel手动布线的推挤能力太弱 答复:protel dxp,在仿真和布线方面会有大的提高 问:如何去掉pcb上元件的如电阻阻值,电容大小等等,要一个个去掉吗,有没有快捷方法 答复:使用全局编辑,同一层全部隐藏 问:为何99se存储时要改为工程项目的格式 答复:便于文件管理. 问:该焊盘为地线,包地之后,该焊盘与地所连线如何设置宽度 答复:包地前设置与焊盘的连接方式

网友:
问:能否在做pcb时对元件符号的某些部分加以修改或删除?
答复:在元件属性中去掉元件锁定,就可在pcb中编辑元件,并且不会影响库中元件.

问:如何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
答复:在库中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大家都知道,在pcb板

上也可以修改.(先在元件属性中解锁).

问:哪种cad的pspice好用
答复:由于基于spicse模型的仿真算法已非常成熟和没有新的突破,各eda软件在这方面的工具无实质性的区别.

问:高速的时钟线如果布在电源或地层,有什么影响?
答复:因设计而异.

问:如何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 若全局修改的话应如何设置?
答复:全部选定,进行全局编辑

问:如何把布好pcb走线的细线条部分地改为粗线条
答复:双击修改+全局编辑.注意匹配条件.修改规则使之适应新线宽.

问:怎样从protel99中导入gerber文件
答复:protel pcb只能导入自己的gerber,而protel的cam可以导入其它格式的gerber.

问:powpcb的文件怎样用protel打开?
答复:先新建一pcb文件,然后使用导入功能达到.

问:在protel99se中设计xilinx的cpld,可否用vhdl语言?
答复:在protel99se中设计xilinx的cpld,使用vhdl语言,需要单独购买一个接口软件.在下一版本中,可直接用vhdl语言输入.

问:我用的p 99 版加入汉字就死机,是什么原因?
答复:应是d版所致.

问:如何实现多个原器件的整体翻转
答复:一次选中所要翻转的元件.

问:能说一下做板的具体工艺过程吗?由pcb文件—印制板成品
答复:具体过程,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日后可以详加探讨.

问:新器件的封装库和原理图库哪里有?
答复:protel站点有protel的库研发中心,不断更新库资源.正版用户可以免费获得这些资源.

问:自动布线的锁定功能不好用,系统有的会重布,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英凯答复:最新的版本无此类问题.

问:怎么让做的资料中有孔径显示或符号标志,同allego一样
答复:在输出中有选项,可以产生钻孔统计及各种孔径符号.

问:直接画pcb板时,如何为一个电路接点定义网络名?
答复:在net编辑对话框中设置.

问:如何将一块实物硬制版的布线快速、原封不动地做到电脑之中?
答复:最快的办法就是扫描,然后用bmp2pcb程序转换成胶片文件,然后再修改,但你的pcb精度必须在0.2mm以上.bmp2pcb程序你的线路板必须用沙纸打的非常光亮才能成功.

问:pcb里面的3d功能对硬件有何要求?
答复:需要支持opengl.

问:protel的pld功能好象不支持流行的hdl语言?
答复:protel pld使用的cupl语言,也是一种hdl语言.下一版本可以直接用vhdl语言输入.

问:protel dxp的自动布线效果是否可以达到原accel的水平?
高英凯答复:有过之而无不及.

问:可不可以做不对称焊盘?拖动布线时相连的线保持原来的角度一起拖动?
答复:可以做不对称焊盘.拖动布线时相连的线不能直接保持原来的角度一起拖动.

问:请问当protel发挥到及至时,是否能达到高端eda软件同样的效果
答复:视设计而定.

问:protel里用的hdl是普通的vhdl
答复:protel pld不是,protel fpga是

问:补泪滴后再铺铜,有时铺出来的网格会残缺,怎么办?
答复:那是因为你在补泪滴时设置了热隔离带原因,你只需要注意安全间距与热隔离带方式.也可以用修补的办法.

问:如何将一段圆弧进行几等分?
答复:利用常规的几何知识嘛.eda只是工具.

问:即将发布的新版protel会增加什么功能?价格大体是多少
答复:增加的功能达几十项,价格也会相应提高.

问:请问:在同一条导线上,怎样让它不同部分宽度不一样,而且显得连续美观?谢谢! 答复:不能自动完成,可以利用编辑技巧实现.

问:protel99se6自动布线后,在集成块的引脚附近会出现杂乱的走线,像毛刺一般,有时甚至是三角形的走线,需要进行大量手工修正,这种问题怎么避免?
答复:合理设置元件网格,再次优化走线.

问:用protel画图,反复修改后,发现文件体积非常大(虚肿),导出后再导入就小了许多.为什么??有其他办法为文件瘦身吗?
答复:其实那时因为protel的铺铜是线条组成的原因造成的,因知识产权问题,不能使用pads里的“灌水”功能,但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动删除“死铜”.致与文件大,你用winzip压缩一下就很小.不会影响你的文件发送.

问:画原理图时,如何元件的引脚次序?
答复:原理图建库时,有强大的检查功能,可以检查序号,重复,缺漏等.也可以使用阵列排放的功能,一次性放置规律性的引脚.

问:刚才本人提了个在覆铜上如何写上空心(不覆铜)的文字,专家回答先写字,再覆铜,然后册除字,可是本人试了一下,删除字后,空的没有,被覆铜覆盖了,请问专家是否搞错了,你能不能试一下
答复:字必须用protel99se提供的放置中文的办法,然后将中文(英文)字解除元件,(因为那是一个元件)将安全间距设置成1mil,再覆铜,然后移动覆铜,程序会询问是否重新覆铜,回答no.

问:如何免费获取以前的原理图库和pcb库
答复:那你可www.protel.com下载

问:还想请教一下99se中椭圆型焊盘如何制作?放置连续焊盘的方法不可取,线路板厂家不乐意.可否在下一版中加入这个设置项?
答复:在建库元件时,可以利用非焊盘的图素形成所要的焊盘形状.在进行pcb设计时使其具有相同网络属性.我们可以向protel公司建议.

问:如何制作一个孔为2*4mm 外径为6mm的焊盘?
答复:在机械层标注方孔尺寸.与制版商沟通具体要求.

问:我知道,但是在内电层如何把电源和地与内电层连接.没有网络表,如果有网络表就没有问题了
答复:利用from-to类生成网络连接

问:大家都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多都用d版,贵公司是否考虑制定合适的价位,让大家都用得起正版?
答复:正版与盗版,性质不同,价格上也泾渭分明.使用二者的对象,无论实力和水平都大有不同.能处处使用正版软件之时,便是在座各位发达之日.

问:制按键板怎样制?
答复:我这里有例子,你可发信到fanglin163@163.net,我将发过你.

问:请问,在protel中好像没有ti公司的tms320系列,纳如何画?
答复:利用建库工具,直接画.也不复杂.

问:protel 中的pld功能如何使用?
答复:在软件的用户手册中有详细的描述.

问:protel仿真可进行原理性论证,如有详细模型可以得到好的结果
答复:protel仿真完全兼容spice模型,可以从器件厂商处获得免费spice模型,进行仿真.protel也提供建模方法,具有专业仿真知识,可建立有效的模型.

问:如何编辑网络表文件
答复:protel99se有专门的net编辑对话框.

问:为何铺铜,文件哪么大?有何方法?
答复:铺铜数据量大可以理解.但如果是过大,可能是您的设置不太科学.

问:请问博导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外资企业吗?
答复:股份制企业.

问:有什么办法让原理图的图形符号可以缩放吗?
答复:不可以.

i问:请问信号完整性分析的资料在什么地方购买
答复:protel软件配有详细的信号完整性分析手册.

问:请教铺銅的原则?
答复:铺銅一般应该在你的安全间距的2倍以上.这是layout的常规知识.

问:请问potel dxp在自动布局方面有无改进?导入封装时能否根据原理图的布局自动排开?
答复:pcb布局与原理图布局没有一定的内在必然联系,故此,potel dxp在自动布局时不会根据原理图的布局自动排开.(根据子图建立的元件类,可以帮助pcb布局依据原理图的连接).

问:为何通过软件把power logic的原理图转化成protel后,在protel中无法进行属性修改,只要一修改,要不不现实,要不就是全显示属性
答复:如全显示,可以做一个全局性编辑,只显示希望的部分.

问:请问在protel99se中导入pads文件, 为何焊盘属性改了
答复:这多是因为两种软件和每种版本之间的差异造成,通常做一下手工体调整就可以了.

问:net名与port同名,pcb中可否连接
答复:可以,protel可以多种方式生成网络,当你在在层次图中以port-port时,每张线路图可以用相同的net名,它们不会因网络名是一样而连接.但请不要使用电源端口,因为那是全局的.

网友:
电气技术问答500题

电气技术问答500题

网友:
变压器及母线技术问答

包括判断题 选择题、简答题、问答题等,总计1000多个问答。

网友:
好全啊,照单全收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NI LabVIEW 用于数据采集、分析、显示之精彩问答!

NI LabVIEW 用于数据采集、分析、显示之精彩问答!

网友:
牛人啊!!!我是出来匝道,学习!!

网友:
Modelsim仿真详细百问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太强了!要是能全部打成一个包就好了!

网友:
非常好哈~~~
谢谢楼主`~~~~~

网友:
难道顶过了,再一次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不错啊,知识大全啊!!!!!!!!!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顶顶!

网友:
绝对好资料@顶起来了!!!

网友:
MARK  学习 了 你的帖子学习了不少

网友:
好帖 知识很全呐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全的百问百答系列

网友:
我把前边的文档打包了发上来,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下载不了、帮发个邮箱:ads2011_05@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发到你邮箱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