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为何显示I5字符?我就是按照下面电路接法。。DS18B20为何显示I5字符?

楼主:
DS18B20为何显示I5字符?我就是按照下面电路接法。。DS18B20为何显示I5字符?DS18B20为何显示I5字符?我就是按照下面电路接法。。DS18B20为何显示I5字符?

网友:
电路没问题,程序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不妨放上程序来让我们看看。

网友:
DS18B20为何显示I5字符?

我改过程序之后。。。。现在显示00.0℃啊。。?请问楼上怎样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过程序之后。。。。现在显示00.0℃啊。。?请问楼上怎样改啊。。。。

万分鄙视这样的人。什么我该怎样做。我该怎样改。我们又不是神仙。东东手指就知道你怎么想的怎么做得。我要是神仙先降雷把你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把程序传上来吧,这样才可以帮你找找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分鄙视这样的人。什么我该怎样做。我该怎样改。我们又不是神仙。东东手指就知道你怎么想的怎么做得。我要是神仙先降雷把你劈了

呵呵,不要这么义愤填膺啊,有时候新手不知道该怎么提问,理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