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

楼主: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前置放大器

前置放大器一般位于信号调理电路的最高端,它主要用于放大从传感器过来的微弱信号。由于一般来说从真实世界采集的信号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噪声,因此前置放大器的噪声性能是选择的第一标准。凌力尔特(Linear)的CMOS 放大器LT6244拥有1.5μVp-p的出色低频噪声性能。该放大器的电压噪声与速度相近的现有CMOS放大器相比有了大幅度的下降。LTC6244具有1pA的输入偏置电流、100μV的输入失调电压和 1.5μVp-p的低频噪声电压。在高频条件下,非常低的输入电容对于维持高输入阻抗和低噪声性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特点的组合使LTC6244 非常适合于在医疗仪表、工业仪表和光网络设备中用作一个大型光电二极管放大器、跨阻抗放大器和高阻抗检测放大器。 该放大器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电压和电流噪声的关键误差源,而且还拥有超卓的DC精度。输入失调电压漂移保证低于2.5μV/℃,从而使其成为市面上漂移最低的CMOS放大器之一。1pA的输入偏置电流、2.1pF的输入电容、低于100μV 的输入失调电压与120dB的高电压增益组合起来,把系统误差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在每个放大器7.4mA(最大值)的低电源电流条件下,增益带宽为 50MHz,转换速率为35V/μs,从而使得该器件具有极高的通用性,并成为众多宽带应用的理想选择。 LT6?02和LT6?11是两款新型差分放大器,适合用作高速ADC驱动器、双绞线线路驱动器和单端至差分信号转换器。这些新产品集成了增益设定电阻器,从而简化了系统设计并改善了性能。 LT6?02具有一个300MHz的-3dB带宽,并提供了三种固定的增益选项,即6dB、12dB和20dB。该器件专为满足通信收发器应用的苛刻要求而设计,可被用作一个差分ADC驱动器、一个通用的差分增益部件,或在其它需要进行差分驱动的应用中使用。极低的噪声和失真使得 LT6?02成为高速12位和14位ADC驱动器应用的理想选择。除了包括片内增益设定电阻器之外,LT6?02 还通过提供一个片内滤波器和一个输出共模电压引脚(Vocm)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部电路,并且简化了设计。
LT6?11是一款双通道可选增益放大器,可通过配置来驱动差分信号。每个放大器的增益均可独立选择,从而产生了数值为-1、+1和+2(0dB或6dB)差分增益。凭借650MHz的-3dB带宽和 3300V/μs的转换速率,LT6?11可在输入信号频率高达70MHz的条件下实现非常低的失真,同时仅消耗16mA的电流。在休止状态期间,可停用LT6?11,从而使得每个放大器的电流消耗降至 0.35mA 以下。LT6?11可采用大至±6V的分离电源和低至4.5V的单电源。

Microchip的TC4451/2是12A MOSFET驱动器,这些鲁棒的大电流高速度驱动器非常适合于驱动非常大的功率MOSFET和IGBT。MCP4423A是一个双3A MOSFET驱动器,提供工业标准封装和大电流DFN封装。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是整个模拟电路设计的基石,选择一个恰当的放大器对于达到系统设计指标至关重要。一个放大器的参数有上百个,设计者必须非常清楚哪些放大器参数对系统设计最重要。设计工程师必须根据系统对功耗、成本、信号摆幅、信号噪声、信号之间的匹配、信号的边沿速率和带宽、信号稳定时间、负载驱动特性、系统精度、应用环境和抗干扰性、环路稳定性、反馈类型等等要求,对放大器进行精心的选择。 ADI的ADA48?9-1是业界首款高速单位增益稳定的1nV/√Hz运放。它的−3dB带宽点在600 MHz(G=1),斜率为310V/µs。该运放可减轻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挑战,这些系统要求极低的噪声和失真。 ADA48?9-1运放具有一个专利的电路结构,它可解决噪声和失真之间基本的性能折衷,噪声和失真是传统的输入级所固有的。这使得ADA48?9-1在单位增益下可提供极低的电压噪声(1nV/√Hz)和极低的失真(-117dBc@1MHz)。 除了具有优异的交流性能外,ADA48?9-1还具有你很难在高速运放上找到的直流(DC)输入规格:最大0.23mV失调电压和最大1μA输入偏置电流。ADA48?9-1还具有一个输入偏置电流取消模式,它可将输入偏流衰减60倍。 ADA48?9-1的低失真输出引脚(LFCSP封装)还减小了在放大器反相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之间的距离。这有助于将反馈回路的寄生电感和电容降到最小,从而减小振铃和二次谐波失真并简化电路板布局。低失真输出引脚是ADI所独有的。
ADA48?9-1非常适合于要求采用最高精度的16位和18位数据采集系统,如雷达防碰撞系统、医用超声系统、通信系统和精密仪器。 ADI高速线性产品部产品线经理Curt Ventola说:“由于高速放大器对电路布局和电源旁路很敏感,而电路布局和电源旁路直接地影响整体电路性能,因此使用适当的高速布局将有助于获得最佳性能。” OPA333是TI最杰出的运放产品之一。TI中国区模拟产品销售总监王剑表示:“OPA333 是目前市场上尺寸最小的零漂移放大器(SC70封装),能够在无需额外增加板上空间的情况下实现高精度与低功耗的完美结合。OPA333 是市场上功耗最低的零漂移放大器(静态电流仅为性能最接近产品的十分之一),从而能够显著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其极低的工作电压(1.8V到5.5V)能够实现高度的设计灵活性。” OPA333的特性包括超低失调(2uV)、超低静态电流(17uA)、工作电压可低至1.8V、以及SC70或SOT23封装,这使得它非常适合于下列应用,如医疗仪器、温度测量、测试仪器、手持式媒体播放机、烟雾与气体检测器、传感器信号调理、手机电池管理、键盘/鼠标接口、电池监控、人体界面感应器和便携式仪器。
OPA333零漂移放大器拥有出色的精确度,其自动归零技术能够在时间与温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实现提供极低的失调电压、接近于零的漂移、以及极低的1/f 噪声,从而为客户提供无需校准的无误差组件。该器件提供共模范围超过上下轨100mV的高阻抗输入和在单轨的100mV范围内摆动的轨至轨输出。可以使用低至1.8V和高至5.5V的单或双电源。 OPA333 拥有出色的共模抑制比(CMRR),不会像传统补偿输入级那样产生交越误差。这一设计可产生驱动ADC的优异性能,而且不会降低差分线性度。 TI另一款OPA365高精度运算放大器则采用了创新的零交越失真、单输入架构,从而实现了无跳变轨至轨性能。OPA365具有超低失真(仅为0.0006% THD+N)、极低噪声(仅为 4.5nV/rtHz)以及50MHz增益带宽,因而理想地适用于多种设计中的单电源应用,其中包括便携式仪表、数据采集、检试测量、音频以及便携式医疗系统等。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音频放大器

iPod MP3播放器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出色的声音质量,而这主要归功于音频放大器。例如,ADI的音频放大器AD1994能够提供达到高保真音响级的声音质量。AD1994的PSRR达到65dB,它可提供同级别产品中最好的PSRR,以及允许客户使用更便宜的单端电源。它是一个高集成度的双通道BTL(桥连负载)单片D类功放,其它独特性能包括:集成立体声调制器和功率级、单通道50W输出、0.005% THD+N、105dB动态范围、效率大于80%@5W/6Ω、开/关/静音爆卜噪声抑制、短路和过温保护。 ADI高速信号处理部营销经理Steve Hinderliter强调指出:“跟我们竞争的产品在数字开放环中采用脉冲宽度调制,而这不可能达到与ADI1994相同的声音质量水平。” 他补充道,在实际应用时应特别注意二点:一是必须确保为该器件提供一个正确的上电顺序,二是必须为它提供一个低抖动的时钟。 Maxim的音频放大器MAX9769也非常具有竞争力,它不需要隔直电容、肖特基二极管和电感,它是一种具有DirectDrive耳机放大器和双音量控制器的立体声、10W、D类放大器。Maxim专有的调制方案和扩谱调制使得MAX9769借助低成本的铁酸盐珠就可通过EMC认证。Maxim多媒体事业部的经理Jason Sharma说:“这使得它可提供业内最低的BOM解决方案成本。” NSC的LM4935 Boomer音频子系统则可能是业界最小巧的音频子系统,其优点是不但内置单声道 D 类扬声器驱动器,而且还具备智能电话和网络电话所有必要的模拟及数字音频功能。这款子系统所采用的全新micro SMDxt封装(大小只有4mm×4mm),比现有的封装小巧,可为电路板节省高达70%的板面空间。

LM4935芯片设有多个数字及模拟输入/输出,是一款功能齐备的音频子系统,可以利用1.8V至5.5V的电源操作,而且具备相关的功能及装置,其中包括可输出570mW功率以驱动8W负载的D类扬声器放大器、可支持无需输出电容器或直流电耦合操作的立体声头戴式耳机放大器 (其特点是可为每一声道提供30mW输出功率以驱动32W负载)、可输出30mW功率以驱动32W负载的单声道耳机放大器、以及专为利用外部供电的免提听扬声器而设的线路输出(以便提供无需滤波器的D类立体声扬声器功能)。 Wolfson则针对多媒体手机开发出了可取代好几个分立芯片的音频中心WM9713L,它的主要特性包括:双接口CODEC、集成两个音频子系统(语音和Hi-Fi)、两个子系统之间的混合和互连、以及触摸屏接口。 它的优势还包括:高集成度节省PCB板面积、更少的开发时间和BOM成本。Wolfson认为,预先做好的音频混合和转换可以帮助客户省掉很多头疼的事和一些外部胶合元件,在互连几个原本不打算互操作的独立音频子系统时通常需要这些胶合元件。 WM8?60是Wolfson开发的带D类扬声器放大器的音频CODEC,它可以进行Hi-Fi录制和回放、能直接驱动小功率立体声扬声器(2×1W),而且不需要额外的滤波器。它的独特优势是:今天的大部分CODEC和放大器通常是2个独立的芯片,但WM8?60将两者集成在一块芯片上,从而可减小PCB板空间。 与传统A/B类放大器设计一样,该扬声器驱动器也无需滤波。许多现有D类解决方案的一个弱点是,它们需要在输出端进行额外的滤波,而传统A/B类放大器不需要。 WM8?85是Wolfson高度成功的针对便携式产品的第一款带D类耳机输出的多媒体CODEC,它的主要优势包括:高性能立体声音频;大幅提高的电池寿命,耳机放大器效率大于70%;要求更少的外部元件;集成的DSP可完成噪声滤除、均衡和3D增强功能;高度灵活的音频混合能力。 WM8?85主要针对手机、MP3播放器和无线耳机应用,它含有一个集成的双模耳机驱动器,可在A/B类和D类之间动态转换。随着便携式设备的融合和手机不再仅仅是一部手机(它也可能是一个PDA、MP3播放器、数码相机或多媒体播放机),设计挑战主要集中在如何在一个更小的封装中提供一个更高性能的音频和视频用户体验。此外,另一设计挑战是所有这些附加的功能都非常耗电。在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中,D类模式可减少关键的功耗,而A/B类模式可提供附加的设计灵活性。
该高性能CODEC基于Wolfson经实际验证的8?7X平台,它包含一个内嵌的音频增强型DSP,用于风噪声滤除、带通滤波、5频段均衡和3D音效。WM8?85支持高达2个差分麦克风和模拟立体声线输入(允许对FM无线电进行直接混合),并具有两对耳机驱动器(允许两个用户接到同一部音频播放机上)。一个集成的PLL支持在9到27MHz之间的输入时钟。Wolfson现已成功地推出了它的后续产品WM8?60:一个带D类扬声器放大器的立体声CODEC。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视频放大器

如欲实现较高的视频分辨率,则需要较高的模拟视频信号带宽,因而要求放大器产品不断提高工作速度。 同时,设计师们正在寻找采用单独电源轨来实现这些较高分辨率的方法。如今,放大器拥有利用低电压电源来实现标准分辨率视频和SVGA(800×600像素)的能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例如,凌力尔特的LT6550 和 LT6551实现了110MHz带宽和400V/μs转换速率,并能够在电源电压低至3.3V的情况下正常工作。然而,直到最近,诸如UXGA(1600×1200像素)等高分辨率视频仍然要求放大器采用6V或更高的工作电源。为了阻止信号限幅的发生,这种较宽的电源范围是必需的,因为工作速度极快的运算放大器往往需要额外的储备空间。 凌力尔特近期推出的具有UXGA分辨率的5V视频放大器LT6557实现了采用单5V电源来驱动高分辨率视频的目标,而无需使用外部或内部充电泵电路。它是通过实现500MHz带宽、2200V/μs转换速率和7ns稳压时间、并同时提供一个延伸至电源轨的0.8V的宽输出摆幅来达到上述目标的。当采用一个单5V电源时,它实现了适合于标准视频的3.4V动态范围。此外,LT6557还具有一个延伸至120MHz的0.1dB增益平坦度,因而方便了在宽视频信号范围内的使用。 LT6557 还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内部架构,可在单电源应用中简化高速视频信号的实现。一个内部偏置电路允许用户借助单个电阻器来把全部三个放大器的输入设置为一个期望的DC偏置电压电平。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部组件数目,并在AC耦合应用中提供了易用性,另外,对于 DC 耦合应用,还可停用该内部偏置电路。而且,数值为2的内部固定增益去除了驱动双终接电缆所需的6个外部增益设定电阻器。 对于那些不需要数值为2的增益的应用(例如驱动一个ADC时),可采用固定增益为1的器件版本LT6558。LT6557/8是业界投放市场的首款宽带 RGB 放大器,能够在采用单 5V工作电源时提供满视频摆幅。这两款器件的三个放大器各具有一个单独的电源和接地引脚,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串扰并简化电源旁路。在采用2Vp-p输入的情况下,于10MHz的串扰性能为-80dB。 ADI面向视频应用领域的低成本高性能电流反馈(CFB)运放ADA486X非常具有价格竞争力。Curt Ventola表示:“ADA486X可以无敌的价格提供空前的性能。”他举例说,ADA4860-1可提供如下优异性能:800MHz的−3dB带宽点、790V/µs斜率、0.02%的差分增益和0.02°的差分相位、典型3.5mV低失调电压、25mA高输出电流、以及可关断电源。 ADA486X的常见应用包括:消费类和专业类视频设备、宽带视频设备、ADC缓冲器和有源滤波器。ADA486X系列放大器使得设计师能够满足消费类和专业类视频应用的苛刻规格要求和工程成本预算。Curt Ventola强调:“没有一款竞争产品能达到ADA4862-3和ADA4861-3的MHz带宽/美元性能。”
ADA486X系列放大器采用电流反馈。CFB放大器的带宽和稳定性取决于反馈电阻的值。ADA4862-3是固定增益放大器,片上带有反馈和增益设置电阻,因此对这两款器件设计师无需考虑选择或使用反馈电阻。高速放大器固有地对PCB布局和电源旁通很敏感。PCB布局和电源旁通直接影响到整体电路性能。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视频滤波器

超低功耗视频滤波器ADA4430-1是要求高质量视频信号调理和最低功耗的便携式视频应用的理想选择。与其它竞争产品不同,它可在更低的功率下提供满足所有标清(SD)视频规范(包括PAL)的带宽。它还提供一个保证的6MHz宽1dB平坦响应区、35dB抑制@27MHz和2.5mA最大电源电流。 在一个采用低电源电压的ADA4430-1上,采用一串联源终端匹配和一个并联负载终端匹配与直接用DAC输出驱动一根视频电缆相比可实现大幅的功率节省。 在高清视频滤波器领域,ADI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包括ADA4410-6、ADA4411-3和ADA4412-3。ADA4410-6集成度最高,它具有6个通道可处理任何一个视频标准:HD、SD、S-video和复合视频。它在每个输入端还包含一个2:1多路复用器、可调失调和可选择的增益。ADA4411-3是3通道版本,ADA4412-3也是一个带可调增益和失调的3通道版本。ADA4417-3是只支持高清的低成本视频滤波器。每种器件在输入或输出端都可进行AC或DC耦合,并具备轨至轨输出,这使得它们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驱动两个视频负载。 在设计视频滤波器时,必须在频率平坦响应、群延迟和止带点之间做出折衷。上述器件都在最后的AC测试中保证至少26.5 MHz的带宽,而这是为高清视频而推荐的最低要求。Curt Ventola指出:“许多竞争器件典型地能提供这一带宽,但最低值要低很多。”
这些滤波器还具有电平变换电路,它在地参考输入信号中增加了一个直流分量,从而无需输出缓冲器达到负轨也能精确地再生输入信号。 大多数视频应用要求在视频编码器的输出端放置一个专用重构滤波器,以去除在数字视频向模拟视频的转换中产生的量化错误。在HDTV和投影仪的视频解码器输入端,通常使用一个抗混叠滤波器来最小化噪声和限制模拟信号带宽。滤波信号通常必须从一个低阻抗源传送到其负载,因此滤波器需要在其输出端有一个可进行失调等参数调整的缓冲器,以为客户最大化其视频性能提供灵活性。 飞兆半导体(Fairchild)开发的超便携式视频滤波驱动器FMS6151是市场上最小的视频滤波器/驱动器,可把手机视频图像驱动到电视、计算机显示器或其它更大型的显示产品上。对于性能要求更高的应用,该器件的5阶8MHz SD滤波器可以改善图像质量,而且,低至3.8mA的电源电流(关断时仅为25nA)可延长电池寿命。FMS6151 采用 6 端子MicroPak封装,尺寸只有 1.45mm×1.0mm×0.55mm,有助于设计人员减小手机和数码相机等空间受限应用的电路板面积,降低其设计成本。
FMS6151其它优点还包括:DC耦合输入、AC或DC耦合输出、DC耦合输出无需AC耦合帽、SAG校正减小AC耦合帽尺寸、6dB的固定增益和小型无铅MicroPak封装。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视频模拟前端

AD9970是ADI开发的工作速度达到65MSPS的14位视频模拟前端(AFE)产品。ADI数字成像系统部的产品营销经理Yuzo Shida表示:“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其它AFE产品能工作在这一速度,最接近其性能的竞争产品的速度在50MSPS左右。” AD9970的功耗也很低,在65MSPS时其功耗只有155mW,因为它可能是最早一批采用0.18µm CMOS工艺制造的AFE器件。AD9970含有一个用于数字数据输出的LVDS接口。在使用一个并行输出AFE时,客户必须担心其系统的EMI屏蔽。但使用具LVDS输出的AFE时,这一忧虑可大大减轻。 AD9970含有一个可编程的时序驱动器,它使得用户可微调水平时钟的不同方面,包括SHP/SHD布置、消隐和H-driver控制。这一可编程性使得客户能实现更多的控制,以及将他们的CCD成像应用的最终性能提得更高。 在应用时必须注意:对待高性能AFE的LVDS输出与对待在数字逻辑中使用的标准LVDS输出是不同的。尽管一个标准的LVDS在高速数字应用能够驱动1到10米(取决于数据速率),但不推荐让一个高性能AFE驱动这一距离。与此相反,建议使输出走线长度保持在2英寸以内,这可将任何从相邻电路耦合到输出的噪声的机会降到最低。PCB布线时应将差分输出走线紧紧靠在一起,再将一个靠近接收器的100Ω终端匹配电阻将共模抑制比提到最高。用户应当注意PCB走线长度以最小化任何延迟斜率。
对这些快速边沿速度的信号来说,电源的解耦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每一个电源和地引脚边布置一个低电感的表面安装电容,尽可能地靠近AFE。但不推荐在PCB的另一面布置这些解耦电容,因为过孔电感会降低解耦的有效性。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视频缓冲器

飞兆半导体的FHP3182 6dB 视频缓冲器是专为2.5V到12V的单电源应用而设计的。它针对空间受限的应用而优化,集成了输入同步端钳位、SAG校正和6dB的视频驱动器。该器件只消耗0.85mA的电源电流,关断时可把电源电流降低到0.8µA。FHP3182的低功率特性加上其0.1dB的增益平坦度(达11MHz)和0.1%/0.2°的差分增益以及差分相位性能,使它非常适合于电池供电的视频应用,如MP3播放器和便携式视频游戏系统。 输出可以驱动AC或DC耦合的150Ω后接终端匹配的负载。DC耦合输出无需昂贵的输出耦合电容。如果需要AC耦合输出,可采用SAG校正电路来减小AC输出耦合电容值。内部的同步端钳位电路可以防止零伏输入时的输出饱和,避免通用视频电路中的同步脉冲限幅)。 FHP3182在+5V下具有的特性及优点可总结为:44MHz小信号带宽、2Vpp下11MHz 0.1dB带宽、100V/µs压摆率、0.1%/0.2°差分增益/相位误差、0.85mA电源电流、关断时电源电流 0.8µA、输入同步端钳位、SAG校正减小AC耦合帽大小、AC或DC耦合输出、DC耦合输出无需 AC耦合帽、6dB的固定增益、2.5V到12V(±1.35V到±6V)的工作电压。 Wolfson最近开发的WM883X新系列使其产品线扩展到了模拟视频缓冲器。WM883X系列产品的关键特性是其利用6阶滤波器生成的杰出图像质量。这些器件很小,也很有价格竞争力,它们设计用于支持多种视频标准,包括RGB、S-Video和SCART。该系列产品的一个独特性能是,尽管它们采用两种封装类型,但它们全部是引脚兼容的。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客户正在为美国市场设计带S-Video输出的DVD-RW,他可以使用一个引脚兼容的器件和相同的PCB板为欧洲市场制造带SCART输出的DVD-RW。 WM883X的关键应用优势是其极大地减小了设计复杂性和元器件数量。设计一个针对RGB输出的分立型视频滤波器/增益级可能需要40-50个分立元件,而我们的一块芯片就可以取代所有这些元件,且通常可提供更好的特性和性能。 中国圣邦微电子公司的视频缓冲器SGM9110的Icc为2.3mA,比TI的OPA360的6mA Icc要低得多,同时SGM59110还集成有同步头箝位功能,这在TV-OUT功能的手机设计之中就显得特别省电,同时可以直接耦合输出,设计工程师可以省略掉SAG补偿的两个47uF和22uF电容,这为客户带来成本的降低并且减少PCB面积,这些应用特点在手机设计中特别有用。 在圣邦即将推出的三路视频缓冲器产品中,SGM9115将飞兆半导体的FMS6143兼容,SGM9116将和FMS6363兼容,但是圣邦将设计参数指标提高了很多,比如芯片工作消耗电流SGM9115为8mA,而FMS6143为19mA;并且SGM9115和SGM9116的工作电压为2.5V到5.5V。这些特点使圣邦三路视频缓冲器非常适合用于MP4的CVBS和S-Video接口设计。
圣邦的产品在脚位安排上和国外大公司的产品保持兼容,这既为客户解除了寻找第二供应源产品的烦恼,同时也为客户比较圣邦和国外大公司的产品性能提供了方便。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视频CODEC

ADV202是ADI最具竞争力的视频压缩产品,因为它是一个硬件JPEG2000编解码器(CODEC)。它遵守JPEG2000静/动态图像标准。一个芯片就可以实时编码/解码2个D1视频流,两个芯片就可以实时编码/解码1个HDTV信号(1080i或720p)。 其它领先性能包括:1)视频图像的编码/解码延时约为1.5帧;2)SURF(空间超高效递推滤波)技术可消除对外部存储器的需要,而这对于MPEG芯片来说是必须的。这不仅将系统板面积降低到只有12mm×12mm,而且也使得该芯片能以低功率运作;3)内部速率控制可精确到±5%,这意味着如果某个用户将该器件设置成以5K字节输出一个D1图像,那么每一帧都将以±5%的该速率输出。4)ADV202具有一个灵活的像素接口,它支持8、10、12、14、16位Y/Cr/Cb像素;5)ADV202还含有多种标准视频和16/32位MCU接口,这使得很容易对它进行编程。 对于采用MPEG2编码的DVD视频来说,输出位速率约是每秒4~10Mb。如用JPEG2000来得到相同的视频质量,位速率需要在每秒10~12Mb。而对于MPEG4来说,它可小于每秒5Mb。如果一个客户仅对压缩效率有兴趣,他应该选择MPEG2/4。但如果他在寻找更小的延迟、更大的灵活性和更佳的图像质量,那么他应该选择JPEG2000。
另外要记住的一点是,采用MPEG2(特别是MPEG4)对D1或标清TV进行编码需要巨量的处理能力,目前的DSP实际上仅能处理CIF(320×240)大小图像的实时编码。也许一个更乐观的看法是MPEG2/4和JPEG2000并不是竞争对手,它们的目标应用是不同的,因此能够很容易共存下去。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模数转换器(ADC)

TI的ADS8372是业界性能非常突出的16位逐次逼近ADC。它在整个工业扩展温度范围内(-40C to +85C)具备16位无丢码性能、600kSPS数据速率、小于0.75 LSB (max)的整体非线性度(INL)和小于0.5 LSB (max)差分非线性度(DNL)。该器件非常适合于先进的实时应用,如自动测试仪器、医疗成像仪器、光?联网设备、高速控制环和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 此外,ADS8372提供一个带片上电压参考和参考缓冲器的完整解决方案,从而无需外部有源元件就可得到杰出的信号线性度。凭借其小于1 LSB的线性性能,ADS8372是目前业界最精确的16位SAR ADC。通过集成一个内部参考和参考缓冲器并将它们封装在一个小型6mm × 6mm QFN器件内,ADS8372也使得设计师可大幅节省PCB板空间。 ADS8372是一个伪双极全差动输入串行ADC,它包含一个带内在采样保持功能的16位基于电容的SAR ADC架构、4.09V内部电压参考、内部参考缓冲器和转换时钟。它还提供一个高速CMOS SPI兼容的串行接口以及一个速度高达40MHz的时钟。ADS8370是其伪差动输入单极版本。 其它性能规格包括:±0.2ppm/C失调漂移、94dB信噪比(SNR)、120dB无寄生动态范围(SFDR)、在600kSPS时功耗为110mW功耗(在休眠模式只有15mW,在掉电模式下只有10mW)。 凌力尔特的LTC2208(16位130Msps高性能ADC)和LTC2285(14位双通道125Msps ADC)是同类 ADC中功耗最低的。LTC2285是目前市面上仅有的一款采样速率达125Msps的14位双通道ADC,且每个通道的功耗仅为 395mW。性能最为接近的同类14位双通道ADC的采样速率仅为65Msps,且功耗较高(每个通道的功耗达到了300mW 甚至更高)。由于能够以两倍的采样速率进行采样,并且维持了卓越的AC性能和低功耗,从而在多通道基站架构中实现了通道带宽的倍增。这提高了通道容量和数据吞吐量,同时保持了极高的效率和最佳的性能规格。此外,LTC2285 还具有适合多通道应用的极低通道至通道串扰(仅为-110dB,而同类器件则达到了-70dB至-85dB)。
LTC2208另外还包括了两种用于减轻失真的独特功能、一种内部透明高频颤动功能和一个数据输出随机数发生器。数据输出随机数发生器有助于抑制数字反馈,借助的方法是在把数据位传送至一个FPGA之前采用一种“异或”运算来对数据输出进行随机化处理。FPGA随后便可执行“异或”运算以重新获得用于处理的采样数据。在低电平信号仅在传递曲线的一小块区域上运作的接收器应用中,内部透明高频颤动是最有用的。使输入信号产生高频颤动将允许 ADC 在传递曲线的一块较大的区域上运作,以执行更多的代码并提供一个线性度更高的输出响应和较少的寄生失真。 LTC2208还具有极小的解决方案外形尺寸,从而使其成为空间受限型设计的理想选择。它采用小型QFN封装,并包括片内集成旁路电容,因此在每个电源引脚上均需布设一个0.1μF的小电容。数字输出端上还提供了集成串联电阻,这样每个端口都表现为50Ω阻抗。这通过免除外部终接电阻器组而节省了占用空间。
对于欠采样应用,在选择一个具有非常低抖动的上佳时钟振荡器时应谨慎。所能容许的抖动大小取决于采样模式而不是ADC。任何在140MHz输入频率条件下具有77dB SNR的ADC都将需要相同的抖动性能来实现数据表中给出的满 SNR。对于抖动性能来说,其决定因素是输入频率而不是时钟频率。在LTC2208 中,一个具有10皮秒抖动的时钟将只会引起约0.3dB的SNR损失(在1MHz频率条件下)。在140MHz频率下,相同的时钟抖动将使SNR降至45dB。 高性能ADC需要一个抖动小于1皮秒的时钟(取决于输入频率)。更确切地说,决定因素是频谱功率分布,而并非简单的最高频率分量,除非预料到在频谱的上端将出现一个全标度信号。举一个过分简单的例子,一个DC至1MHz的均匀功率带的灵敏度将比一个单音信号(或一个在 1MHz 频率下具有相同功率的窄带信号)低6dB。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数模转换器(DAC)

凌力尔特公司混合信号产品部工程师Steve Logan指出:“LTC2704是业界首款具有高达±10V的软件可编程(SoftSpan)输出范围的16位、四路电压输出DAC。而且,凭借SoftSpan功能,设计师不再需要对模拟输出范围进行手动调节。” 该DAC具有极其精准的DC规格,这些对于工业、仪表和ATE系统来说是很关键的,因为它们试图构建精准度尽可能高的电路板。LTC2704还包括引脚和代码兼容的12位(LTC2704-12)和14位(LTC2704-14)器件版本。 LTC2600是一款采用窄式16引脚SSOP封装的16位、八通道电压输出 DAC。该DAC是16位单调器件,而且,在3V工作电压下每个DAC的电源电流为250μA(典型值),停机电流则为1μA(最大值),从而使其成为电池供电应用的上佳选择。小型封装意味着可把8个DAC插入在靠近负载或信号通路的地方。低电源电流则意味着可为便携式应用提供更长的电池使用寿命。LTC2704-16/-14/-12和LTC2600/LTC2610/LTC2620均为引脚和代码兼容型16/14/12位器件系列,旨在实现性能/成本的优化。 当在实际应用中使用这些DAC时,设计师应注意LTC2704上的加压/检测输出。利用一根单独至DAC的电阻器反馈接线,设计师便能够在一个远端负载上进行准确的电压施加和检测。因此,设计师无须担心到达负载之前线路上的阻抗压降。LTC2704的其他同类竞争DAC不具备此项功能。
设计师还应留意用于驱动DAC的输出放大器所需的电源储备空间。LTC2704的电压摆幅在电源轨的500mV以内,而同类DAC则需要1.4V的储备空间。 应用是闭环还是开环也是很重要的。开环应用通常需要一个像LTC2704这样具有超卓积分非线性(INL)和差分非线性(DNL)的精准DAC。LTC2600是闭环应用的上佳选择,在此类应用中,单调性是首要的,而INL的重要性并不很高。 LTC2600是适合多DAC的上佳选择,它可在DAC之间实现非常低的串扰。在所有其他通道上,一个全标度输出变化的串扰通常小于10μV。低串扰意味着设计师可以确信:当对一个DAC的输出电压进行调节时,另一个DAC输出端上的输出电压是极为稳定的。 Maxim的MAX58?5则具有极佳的动态性能,它是一款16位CMOS输入、可编程内插、调制、500Msps的双路数模转换器(DAC),优化用于高性能、宽带、单载波和多载波传输应用。该器件内部集成了2x/4x/8x可选的插值滤波器、数字正交调制器和双路16位高速DAC。在30MHz输出频率和500Msps刷新速率下,频带内SFDR为88dBc,功耗仅为1.1W。在61.44MHz输出频率时,该器件为四载波WCDMA提供71dB的ACLR。 可选择的插值滤波器允许较低的输入数据率,同时利用DAC的高刷新速率。这些线性相位插值滤波器降低了对重建滤波器的要求,并改善了通带动态性能。独立的失调和增益编程能力使用户能够校准本振(LO)馈通,以及由模拟正交调制器产生的旁瓣抑制误差。 MAX58?5具有fIM/4数字镜频抑制调制器,该调制器产生的正交调制IF信号可送至模拟I/Q调制器完成上变频。数字调制器的另一调制模式可将信号变频到fIM/2或fIM/4镜频对。MAX58?5具有标准1.8V CMOS、3.3V容限的数据输入总线,易于实现接口连接。一个3.3V SPI接口用于实现模式配置。可编程模式包括:可选择的2x/4x/8x插值滤波器、fIM/2、fIM/4或无数字正交调制(具有镜频抑制)、通道增益和失调调节、以及偏移二进制或二进制补码数据接口。 它领先于其它竞争产品的先进特性和对应的独特优势可见下表。
Wolfson主要提供音频DAC,它们的新型6通道1.7Vrms的WM8522和2通道WM8501可为高质量DVD和STB应用提供最低成本解决方案。 WM8522和WM8501音频DAC运行在标准的5V电源下,但产生一个1.7Vrms高输出。在通常的DVD播放机和机顶盒中,设计师需要添加运放来提升音频DAC的1Vrms输出,以产生一个可送到TV的强大信号。这意味着,在DVD播放机或机顶盒中,你需要具备DAC、一个双路运放和最重要的通常只用来驱动运放的12V电源。WM8522和WM8501意味着,客户能够在立体声和6通道应用中去掉运放和12V电源,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本节省。
大多数Wolfson器件使用起来非常简单,WM8522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与6通道DAC WM8766引脚兼容,因此客户可以简单地用WM8522替代该DAC芯片,无需重新组装PCB设计上的元器件。从而,只需改动一个元件,它们就能大幅降低BOM成本,而且无需改变PCB或设计。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音/视频接口器件

MAX4397和MAX9595是MAXIM在该领域最有竞争力的两款产品,它们针对的主要应用均是线缆机顶盒、DVD、卫星机顶盒、TV和VCR。 MAX4397双SCART开关阵列通过I2C控制,为MPEG编码器与两路外部SCART连接器之间提供音频和视频信号切换,符合EN50049-1、IEC 933-1、Canal+以及BSkyB标准。 视频和音频通道均包括输入信号源选择复用器、输入缓冲器和输出缓冲器,可切换所有输入至选择的输出端。MAX4397D音频编码器输入采用差分DC耦合,而MAX4397S音频编码器输入采用单端AC耦合。除了MAX4397D音频编码器输入之外,所有其它输入和输出采用AC耦合,内部DC偏置设为预定值。 MAX4397可为红、绿、蓝分量视频信号提供+5dB至+7dB的可编程增益控制,步长为1dB。所有其它视频输出具有+6dB固定增益。此外,器件还包含内部亮度与色度(Y/C)混频器,可生成复合视频信号(CVBS)以驱动RF调节器输出,还具有截止频率为6MHz的内部视频重建低通滤波器。MAX4397的TV音频通道可实现无咔嗒声切换,并具有-56dB至+6dB、步长2dB的可编程音量控制。VCR音频输出增益可编程设定为-6dB、0dB或者+6dB。器件也可由左右声道的立体声输入生成单声道音频信号。所有音频驱动器可提供最小3.0VRMS输出。 MAX4397工作于标准5V和12V电源,支持低速和快速信号切换。通过I2C接口编程增益与音量控制,并选择输入信号源进行切换。 MAX9595双SCART开关阵列通过I2C总线控制,为MPEG解码器与两路外部SCART连接器提供音频和视频信号切换,符合EN50049-1、IEC 933-1、Canal+以及BSkyB标准。 视频和音频通道均包括输入信号源复用器、输入缓冲器和输出缓冲器,能够将所有输入切换至所选择的输出端。 MAX9595可为红、绿和蓝视频分量提供+5dB至+7dB的可编程增益,步长为1dB。其它视频输出具有+6dB固定增益。另外,还包括内部亮度与色度(Y/C)混合器,生成复合视频信号(CVBS),用于驱动RF调制器输出;器件还包含了截止频率为6MHz的内部视频重建低通滤波器。 MAX9595的TV音频通道可实现无咔嗒声切换,并提供-56dB至+6dB、步长为2dB的可编程音量控制。VCR音频输出增益可设定为-6dB、0dB或+6dB。器件也可以从左、右声道的立体声输入产生单声道音频信号,所有音频驱动器提供最小3.0VRMS输出。 MAX9595工作在标准5V和12V电源,支持低速和快速信号切换。通过I2C接口设置增益和音量,并选择输入信号切换。 这两款器件与竞争对手相比的独特优势是其内嵌的视频重建滤波器和最小的双SCART解决方案(7mm×7mm TQFN)。 NSC的LMH0002标准清晰度/高清晰度电视串行数字电缆驱动器及LMH0034标准清晰度/高清晰度电视自适应电缆均衡器芯片组可支持标准清晰度及高清晰度电视标准,功率比同类竞争产品低,而且可为视频设备提供最可靠的静电释放保护,更重要的一点是可提供模拟输入及输出,以确保传送串行数字视频信号(SDV)的整个过程不会出现讹误。 LMH0002标准清晰度/高清晰度电视串行数字电缆驱动器是一款单芯片的高速电缆驱动器,最适用于SMPTE 292M、SMPTE 259M及SMPTE 344M等串行数字视频系统以及ITU TG.703串行数字数据传送系统。LMH0002芯片采用8管脚的SOIC封装,可以驱动75W的传输线路(即Belden 8281、Belden 1694A或同类线路),数据传输率可高达1.485 Gbps。LMH0002芯片设有两个转换率,以符合SMPTE的规定。工程师只要利用外置电阻,便可调校输出电压摆幅,调校幅度介于800mV与1.0V之间。此外,LMH0002芯片也可为人体模型提供超过8KV的静电释放保护。
LMH0034 自适应电缆均衡器是一款单芯片的集成电路,可将经由电缆或具有相似色散损耗特性的任何媒体所传送的数据加以均衡。这款均衡器芯片采用16管脚的SOIC封装,可在143Mbps 至1.485Gbps之间的广阔速度范围内操作,而且可支持SMPTE 292M、SMPTE 259M及SMPTE 344M等串行数字视频接口。LMH0034均衡器也可为人体模型提供超过8KV的静电释放保护。LMH0034芯片设有信号电平复原功能,因此可以正确处理讹误数据。数据传输率较低的系统可以无需采用信号电平复原功能。这款均衡器的设计极为灵活,因此可以驱动单端或差分输入信号。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DC/DC转换器

对所有的开关型转换器来说,很重要的二点设计考虑是:将大电流PCB金属走线最短化以减小电感和在需要的地方提供适当的解耦电容。同样很重要的二点是:为电源回程提供足够的地层,特别密切关注主要功耗元件以便能充分利用散热片。 Microchip的DC/DC升压控制器MCP1650当与外部一个旁通晶体管组合使用时,能够将几伏的输入电压转换到100V。TC1303集成了好几个有用的功能,如带省电PFM/PWM模式的2.0 MHz DC/DC转换器、300mA LDO和一个Power Good Indicator输出,它提供小型MSOP封装和更小的10脚DFN封装。MCP1630是一个MCU控制的脉冲宽度调制器(PWM),它使得电源和电池充电器的数字控制成为可能。它含有一个高速比较器 (12nS)用于快速、精确的峰值电流检测和控制。它提供MSOP或省空间的DFN封装。MCP1612是一款可提供MSOP和功率增强型DFN封装的1.4MHz高效率1.0A开关稳压器。 凌力尔特的60V输入降压型控制器LTC3824可调节一个与输入相等的输出电压。在那些输入电压有可能发生变化且非常接近于输出电压的应用中,这是特别有用的。这种情况会出现在电池供电或汽车应用中。 LTC3824无需采用一个变压器来对高输入电压进行转换。它只需要一个电感器和一个外部P沟道MOSFET。此外,它也不需要采用一个用于栅极驱动的辅助电源。 凌力尔特电源产品部产品市场工程师Jeff Gruetter表示:“许多高电压系统都需要采用额外的电路来对低电压DC/DC转换器的输入提供保护。采用LTC3824后,这种额外的保护功能电路可被去除或削弱,因而缩减了解决方案的成本和外形尺寸。”
TI的升降压电源管理芯片TPS63000可在1.8V至5.5V的宽泛电压范围内实现高达96%的效率,并能够同时输出高达1.2A的输出电流,它可延长智能手机、数码相机及其他单节锂离子电池供电的多媒体设备的电池使用寿命。 得益于节省空间的3×3mm无引线四方扁平封装(QFN),TI的新型TPS63000升降压转换器的运行时间相对于3.3V输出电压的标准高效降压转换器延长了28%。借助固定频率的脉冲宽度调制(PWM)专利技术,该器件能够利用同步整流技术保持高效率,以支持目前的单体锂离子电池。此外,TPS63000 还支持低至1.8V的输入电压,从而使设计人员能够在基于TI OMAP处理器的手持终端及其他多媒体应用中实施密度更高的全新锂离子电池化学技术。 TPS63000 能够以可低至 1.2V 的可调输出电压有效地实现升降压 DC/DC 转换,该器件还具有不足 30µA 的极低静态电流、高效节电以及电压保护等多种特性。TPS63000 在低功耗工作状态下会进入节电模式,也可禁用该模式,从而迫使转换器以固定开关频率工作。此外,禁用该转换器还能尽可能地减少电池电量流失。在停机状态下,该器件完全不消耗电池电量。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LED/LCD/OLED驱动器

在LED驱动器方面,安森美半导体的器件具有尺寸小、外形薄、能效高的特点,是手机、数码相机、MP3播放器和其他小巧便携式电子产品背光显示控制的理想选择。为满足所有便携式产品客户设计的需求和偏好,我们同时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NCP5010电感解决方案可提供高达22 V的电压,通常为LCD背光应用的2至5个串联白光LED供电。NCP5604A和NCP5604B电荷泵解决方案可驱动3个或4个LED,每个LED的电流分别可达25 mA。所有产品均提供重要的电路保护增值功能。 NSC的LED 驱动器LP3954是非常小的先进灯光管理单元,最适用于移动电话、数字相机、电子游戏机及 MP3 播放机。LP3954 芯片采用小巧的micro SMD封装,内含两个背光驱动器、一个双组装红绿蓝光LED控制器、一个闪灯LED驱动器及一个ADC,以上电路全部集成在这颗单芯片之内。 LP3954 芯片是专门管理便携式系统灯光的管理单元,可以驱动两组各自独立控制的白光发光二极管背光系统,分别为主及副显示屏幕提供背光。部分便携式系统可能只有一个加大的显示屏幕,在这个情况下,各单元可以汇集一起,一同驱动高达6个发光二极管。这些内置的背光驱动器不但效率极高,而且操作电压极低。 此外,这两个背光驱动器除了可以调节所有发光二极管,以确保亮度均匀之外,还设有自动调节光暗的功能。单元内的独立式红绿蓝光控制器可以利用指令进行控制,以便更灵活控制灯光色彩或红绿蓝光LED,而且配置也非常容易。此外,高电流相机闪灯LED驱动器则设有可编程的安全计时器,而且还可支持电筒及闪灯模式。
闪灯LED定时功能则通过外来信号的触发启动,这是可拍照移动电话的重要功能。单元内的ADC可以支持高分辨度的环境灯光/温度感测功能,也可以支持内置的多模式声光同步功能。这个声光同步功能可以按照 MP3 播放机的输入音频信号的节奏驱动彩色LED。SPI/I2C 兼容接口的设计也很灵活,确保LP3954 芯片更加容易控制。 香港晶门科技公司为手持式应用开发的独创性迷你版RGB TFT-LCD驱动器系列非常有特色。mini-RGB接口是针对手机API的平台解决方案。目前业内有许多高速串行接口(HSSI)标准。不过,就目前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这些标准很好地针对手机系统进行了定义。为了满足简化基带系统和显示模块连接的特别需求,晶门科技开发了一种独创性的mini-RGB接口来支持手机系统的灵活连接。该解决方案由mini-RGB控制器SSD1270、一系列单片TFT驱动器(SSD1276、SSD1269、SSD2006和SSD2116)和mini-RGB接口组成。 mini-RGB接口是一个简单和用户友好的低功耗6线总线传输接口,它的EMI噪声很低,适合视频流显示。上述器件都支持用于副屏显示控制的串行输出接口。mini-RGB桥接芯片SSD1270是关键,它通过传统的18位RGB接口与基带处理器进行通讯,并将信号转换成mini-RGB格式。它支持用于显示命令设置的SPI控制。因此,它能使用单个通信接口进行双显示屏控制。 软件设置应当注意区分主副屏显示控制器的命令。有一些器件选择的切换命令。我们也建议为SSD1270提供清洁的和稳定的电源以产生精确的传输信号。 SSD1339是晶门科技针对彩色无源共阴极OLED/PLED面板开发的单片驱动器/控制器。它支持的面板分辨率高达132RGB×132。SSD1339是针对OLED面板的单片驱动器/控制器,它支持的面板分辨率高达132RGB×132。该驱动器通过提供262K真彩色可显示真正的图像颜色。为了实现这么高的彩色分辨率,MCU通信数据宽度被提高到18位,以确保快速和平滑的视频显示性能。 SSD1339是下列手持式应用的理想OLED显示驱动器选择,包括手机、MP3播放机、便携式多媒体播放机(PMP)和数码相机。最近,对这些设备上的视频应用需求连续增长。 PMP上的常见视频数据格式(如MPEG4和H.263)要求很高的帧速率(每秒25帧或以上),以确保视频图像帧的平滑过渡。此外,视频动态响应能力、使用高分辨率显示面板、真彩色和阳光下可读性,对移动设备视频应用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克服这些显示技术挑战,OLED有望成为目前MP3、甚至PMP和手机显示的‘及时雨’解决方案,这主要由于OLED的如下无敌优势:小于1毫秒的视频响应时间、自放射性带来的高亮度、几乎180度视角、良好的对比度、以及便携式电子设备钟爱的低功耗。
播放图像或摄像要求每个图像帧能平滑过渡。OLED以其快速响应时间闻名,不过,也要求MCU和OLED驱动器IC之间的快速数据通信速率能平滑和连续地向OLED面板提供图像数据,如图4所示。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充电器IC

凌力尔特的电池充电器LTC408?/-5在其最有市场竞争力的充电器产品,LTC408?/-5可对从各种输入电源进行的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充电操作实施自主型管理 。为便携式设备提供了5V USB兼容性和高电压(工作电压为36V,最大值为40V)输入电源的便利组合。Bat-Track自适应输出控制是IC前端上的一个开关稳压器与一个电池充电器的集成,这样,开关稳压器将仅产生支持电池充电器所需的足够电压,而不会产生多余的电压。这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被作为热量而损失掉的功率;因此,既可对电池进行足够的充电,又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总功耗。 这种高集成度节省了板级空间、制造成本,并提高了产品可靠性,因为IC采用的是一种紧凑、扁平(高度仅0.75mm)的3mm×6mm DFN-22封装。独立型操作免除了增设一个用于终止充电的外部微控制器之需。LTC408?-5从高电压输入提供了一个固定的5V输出,用于对单节锂离子/聚合物电池进行充电。 灵活的宽工作电压范围使得该IC能够很容易地整合到采用USB端口或5V交流适配器的低电压(5V)系统中,而且还可与采用诸如FireWire、汽车适配器和高电压(12V~24V)交流适配器等高电压(高达36V)输入的系统相兼容。因此,无需提供输入保护,从而使该器件成为一款通用性极佳的电池充电器。 Maxim的DS2711和DS2712 NiMH电池充电器是其充电器IC家族中非常不错的两款产品,适用于对系统中或独立的1或2节AA或AAA NiMH标准电池充电。通过监控温度,电压和充电时间实现最佳镍氢(NiMH)电池快速充电控制。电池测试包括检测失效或不匹配的电池,如一次性碱性电池。DS2711/DS2712支持串联和并联拓扑,对每节电池进行独立的检测和控制。同时还支持对NiCd化学电池充电。 它的主要特性包括:1)对1或2节NiMH电池充电;2)检测,并避免对碱性电池充电;3)对深度放电的电池进行预充;4)NiMH快速充电,灵敏度为2mV(典型值)的- V结束判据;5)监控电压,温度和时间,以保证安全和作为辅助结束判据;6)调节充电电流: 线性控制(DS2711),开关模式控制(DS2712);7)驱动PMOS或PNP型通道元件,开关或光耦;8)与常用光耦和集成原边PWM控制器兼容;9)小型16引脚SO封装或TSSOP封装。
这两款产品最独特的性能是其这样一种能力,即当某个用户不慎将碱性电池而非镍氢电池放进充电器时,它们能够检测出并避免对非可充电碱性电池进行充电。由于这两种电池的外形是一样的,因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Maxim热管理部业务经理Amy Gebrian表示:“目前其它供应商开发的任何一款产品都不具备这一特性。” 这两款产品都具有广泛的安全特性,除了碱性电池检测特性以外,它们还具备以下三种独特安全特性:1)执行充电前的资格认定,这可防止对深度耗尽电池单元进行快充或在极端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充电;2)在快充期间监视电池单元的电压和温度,确保它们在一个安全的数值上;3)包含一个二级充电定时器,它可为主要的充电终结方法充当后备。
DS2711/2712使用- V结束判据来终结充电,它的电压测量灵敏度为2mV。这优于基于微控制器的充电实现,其典型的灵敏度为10-20 mV。更高的灵敏度能够延长电池寿命,因为它允许在终结充电前进行更充分的充电。 那么在使用它们时要特别注意哪些事项呢?Amy Gebrian表示,第一,它们是为1或2节NiMH或NiCd充电应用而开发的,它们可以在串联或并联充电配置下使用;第二,这两款产品都能调节充电电流,因此它们都能处理不稳定的充电源。DS2711采用线性控制,而DS2712采用开关控制;第三,它们还可用来驱动PMOS或PNP类型的Pass Element、开关或光耦。 Microchip的MCP73831/2是一个采用小封装的完全集成充电器(5脚SOT-23和散热性能好的2mm×3mm 8脚DFN)。这是一个低成本的可提供中等充电电流和多种关键充电参数标准组合的器件。在用电池充电器设计时,重视充电器和电池两部分的散热是非常重要的。
AnalogicTech的AAT3685是一款带USB/适配器输入和充电减少环的1A Li+ 充电器,它的突出性能包括:USB/适配器输入在同一引脚上;充电减少环可维持USB输入电压的完整性,以最小化充电时间并仍共享USB口;小尺寸解决方案;电池温度监测,以增加安全性;2个充电状态LED可用来为用户显示充电状态。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线性稳压器(LDO)

在LDO领域,NSC的LP5900迷你型CMOS线性稳压器具有业界公认最低的输出噪声及卓越的电源纹波抑制能力,而且静态电流低至只有 25uA。这款芯片的输出噪声低至只有6.5uVRMS,而且无需另外加设旁路电容器,但电源抑制比(PSRR)仍可高达75dB,最适用于低噪声放大器、压控振荡器及射频接收器等集成电路。 LP5900 线性稳压器的主要技术规格:噪声低至只有6uVrms,加上电源抑制比高达75dB,因此可确保信号完整无缺;静态电流只有25uA,有助延长便携式电子产品的电池寿命;压降只有 80mV,可以利用极低的供电电压提供稳压供电,有助提高系统的效率;即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准确度都不会超过±3%,而且输出电流可高达100mA,保证接受供电的信号路径芯片可以发挥最高的性能;采用无铅的 micro SMD-4 焊球封装,而且内置两个0.47uF的陶瓷电容器,因此体积极为小巧,有助节省物料成本。 Microchip的MCP1726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一款在SOIC和散热DFN封装内集成了过温保护、短路电流限制、关断、power good 和可编程power good延迟功能的1A LDO。MCP1727是MCP1726的1.5A版本。这两款器件都具有很低的静态电流和关断电流,从而使得它们成为低电压高电流电源应用的理想选择。 MCP1700则是一款具有1.6 uA超低静态电流的低电压250 mA LDO。它可以与陶瓷、钽和铝电解电容一起工作,同时提供过流限制和过温关断功能。MCP1700对任何应用来说都是一个鲁棒LDO。
在使用LDO时,考虑LDO封装的散热能力与特定应用的电源要求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基本因素是在电源应用中采用LDO的好处是否超过了其内在的低效率(与开关稳压器相比)。 Micrel的MIC68200是一个2A LDO稳压器,它是特别为那些需要高启动电流和较低标称工作电流的应用(如FPGA或ASIC内核电压)而设计的,它也适用于工业控制、电信、高端消费电子(如数字电视和LCD/等离子电视)应用。 通常,FPGA对电源的要求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因为FPGA有高达3种电源要求,它们常常需要遵守某种顺序以得到可靠的系统性能。内核电压、I/O电压和辅助电压都需要在设计FPGA时进行予以特别考虑。

MIC62800使得无需购买更高价格的大电流限制器件来解决启动时的过流问题。许多系统需要复杂的上电协议,而MIC62800使得设计师可轻松实现顺序上电和按比例的上电/下电,从而可以消除对更复杂的电源管理IC的需要。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电源管理系统
飞思卡尔的MC138?0是一个性能丰富的电源管理和音频集成电路。它在一块IC上集成了传统的电源管理特性(如线性和开关稳压器以及电池充电器)和一条完整的音频通道。MC138?0还集成了实时钟、通信接口、数字音频、照明和数据转换,以适应各种不同的产品应用。 MC138?0关键特性包括:为处理器内核、系统存储器和其它负载提供电源的降压稳压器;为LED背光、娱乐照明和USB-OTG收发器提供电源的升压稳压器;具有集成直通元件、可编程调整点和模式的LDO稳压器;ON按钮检测、启动定序器和电池资格认定;手机和耳机麦克风放大器和发射通道音频路由;手机接收通道音频放大器、和声提示/喇叭扩音器、立体声耳机和外部功放;可配置的锂离子电池充电器、DAC控制和过压保护;10位ADC用于电池监测和其它读出功能;标准8 kHz 采样率的13位语音CODEC,支持16 kHz采样。 其关键优势是:全功能的电源管理、音频和控制IC;在一颗IC上提供电源管理和音频功能,从而可优化系统尺寸;高集成度降低了电源管理和音频系统的BOM成本;通用解决方案,可通过简单编程(24位数据的6?个寄存器)提供灵活性;多种模式的降压稳压器,可提升功率转换效率;针对娱乐照明和USB-OTG的升压稳压器。 安森美半导体在该领域则采取了独特的开发策略,它不是从单纯地提高单个器件的性能或集成度出发开发产品,而是根据总的目标能效要求从系统级的角度开发完整的解决方案。例如,其高能效电源参考设计GreenPoint就是为了满足电子产品制造商的产品设计需要而开发的符合现有和未来能效标准的高能效解决方案,目前已针对ATX电源、CRT电视、平板液晶电视、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开发出了针对性的GreenPoint电源参考设计解决方案。 ATX电源参考设计是一种250 W GreenPoint电源参考设计,也是业界第一款通过测试、符合美国80 PLUS能效项目要求的开放式参考设计。它包括功率因数校正、开关模式电源控制和稳压、后稳压及输出整流等所有功能模块,可满足整个电子行业对有源和待机模式下的日益提升能效的要求。它采用了安森美半导体的多个先进电源管理器件,体现了先进分立元件技术性能上的突破。 CRT电视机电源GreenPoint电源参考设计包括电源的所有功能模块,符合国际低待机能耗的规范。它采用了安森美的先进电源管理器件及业内领先的分立元件系列。其中采用的新型控制器NCP1337只要功率要求低于预先设置水平,即可通过检测反馈引脚工作进入纹波模式,使160 W CRT电视机的待机能耗降低到1 W以下,适配器空载能耗可以符合最严格的要求。 平板液晶电视机电源GreenPoint电源参考设计适用于220 W平板液晶电视机电源,与上述CRT参考设计一样,能够提供低于1W的待机能耗,包括了电源的所有功能模块,并且符合低待机能耗的国际标准。有助于电子产品制造商缩短设计周期,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消费电子产品,减少能源浪费。 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GreenPoint参考设计用于90 W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它采用单段处理方法,消除了两段功率处理的负担,能效可达90%。该参考设计符合OEM对表面温度和100μA以下泄漏电流方面的要求;同时符合美国加州能源委员会(CEC)、能源之星及欧洲行为准则要求。 用于液晶电视和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的GreenPoint参考设计是一种60 W电源适配器,不仅可满足待机和工作模式能效规范标准的繁冗设计挑战,而且是高性价比解决方案。它包括电源适配器的所有功能模块,可实现低待机功率,符合CEC、美国能源之星及欧洲行为准则的要求。该设计可提供88%的能效,在待机模式下能耗小于250 mW,进一步降低功耗。
这些参考设计具有独特的优势,涵盖了“从插口到插袋”的所有应用,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可为市场提供高能效的终端产品。这些参考设计都包括完整的说明书、电路图、材料清单、Gerber图和评估结果。安森美半导体将会推出其他GreenPoint™参考设计,以涵盖更多的电源应用。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电源管理器件
其它电源管理器件主要指PFC/PWM控制器、电路保护、整流器、MOSFET、双极晶体管、电能测量IC、电源模块。 电平增高和电流转换更快是长期发展趋势,CPU电源设计人员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在于特定主板上的CPU电压必须保持稳定,而有源功率要求有波动。业内首个异步双缘(dual-edge)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器NCP5381,可使电源管理子系统响应用户激活的高性能计算功能,对负载瞬流的响应比现有单缘、锁存、时钟或同步调制产品更快。这样可以降低子系统的工作频率,与现有调制方法相比,保持电容更少、更小。利用它可以使用更少外部元件,得到更加紧凑的解决方案。该器件适用于快速瞬流响应和先进电源管理等关键应用,如奔腾4处理器主板、VRM模块和图形卡等。 飞兆半导体的FAN7602 绿色电流模式 PWM 控制 IC专门为离线适配器应用、DVDP、 VCR、LCD 显示器应用及辅助电源而设计。FAN5032 则是用于多相降压转换调节器的8位可编程、2到4相的同步降压控制器。 在待机模式下,FAN7602内部高压启动开关和Burst工作模式能够降低功率损耗。由于这种内部启动开关与Busrt工作功能,在输入线电压为 265Vac 时,可以在 0.5W的输出负载下把输入功率限制在 1W 以下。在无负载条件下,输入功率更在 0.3W以下。 不管线电压如何变化,FAN7602 可利用功率限制功能恒定限制最大功率。该器件开关频率内部固定为 65kHz,并可利用频率调制技术来减小 EMI。 FAN5032专为把12V的输入电压转换为高性能英特尔处理器所需的处理器内核电压。它具有内部8位DAC,用来转换数字电压识别(VID)代码,这些代码由处理器发出,以6.25mV的步长在 0.5V和1.6V之间设定输出电压。它向外部MOSFET驱动器输出脉冲带宽调制(PWM)信号,以驱动开关电源 MOSFET。FAN5032还利用可调节的过流设置点来提供精确可靠的短路保护功能。FAN5032的工作温度超越了0℃到85℃的商用温度范围,采用40管脚的MLP封装。 FAN5032 的开关频率可利用一个电阻进行编程,且相位数目也可编程以支持 2、3 或 4 相输出应用。FAN5032 还包括了可编程无负载调节和输出Droop功能,根据负载电流调节输出电压,符合英特尔的各项规范要求。 NIS5112是安森美半导体SMART HotPlug系列的新成员,具有集成的自保护、可复位电子保险丝,可采用内置电荷泵驱动高端N通道FET。该器件可用于12 V系统,为热插拔应用如企业级硬盘提供一个高性价比的侵入电流限制解决方案。它采用内置SENSEFET™廉价电阻芯片替代较昂贵的低阻抗分流电路实现有源限流功能。器件的功能包括控制导通电压、输出电流、芯片温度、导通di/dt和导通dV/dt,及启动/定时器功能的电路。采用NIS5112,设计人员只需几个低成本元件便可得到可靠的分流电路流限制集成解决方案。在该器件推出前,设计人员需采用多达11个不同元件的分立元件解决方案。 安森美半导体的业内首个浮动稳压电荷泵NIS6201可以取代小型隔离式开关电源,用于ORing二极管驱动电压、浮动检测电路和LED驱动器等故障应用。该器件你采用大多数电荷泵输出电压对地参考的做法,其输出电压可以任何总线电压为参考,或加至总线电压,使其浮动偏置或在任何总线电压之上供电,用最少的外部元件即可方便地产生任何偏置电压。NIS6201可以处理任何所需的隔离电压,最高可达几百伏。该器件具有可调电压输出和热保护特性。采用NIS6201,设计人员用少量外置元件,不需使用电感就可轻易设计偏置电压,从而降低尺寸、重量和成本。 安森美半导体的µCool可以满足业界对更小型、更轻薄、更快速、更散热及更可靠的便携式应用MOSFET器件的需求。该系列可以解决便携式设备如锂电池充电电路、高/低电压端负载开关,以及同步升降压电路中棘手的电源管理问题。 µCool产品采用外露漏极DFN封装技术,可以在极小的4 mm2面积上取得卓越的热阻(38℃/W)与额定功率(1.9W),额定持续功率比业界标准SD-88封装提高了190%,比SD-70-6扁平引脚封装提高了130%。从功率的角度来看,采用WDFN6封装的µCool器件,设计工程师可以不牺牲效能的情况下大幅节省便携式应用中宝贵的电路板空间。 安森美半导体新型VCE双极结晶体管的抗静电放电能力非常强,有助防止敏感元件受到损坏。优异的电气性能和低温系数可提高电源效率,并最终节约电池电能。通过减少特定应用中的器件数量,这些新型晶体管可进一步降低材料成本。例如,在提供低于1.0V低导通电压后,就无需典型的电荷泵。由于它们具有双向阻塞能力,所以也无需阻塞二极管。与其他分立解决方案相比,该器件可获得与之相当的RDS(on)性能,且每插槽成本可降低达10美分,并为各种便携式应用如手机、PDA、媒体播放器、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提供更高的电源效率和更长的电池寿命。 不同类型的产品设计有不同的要求,每种元件的应用也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利用元件设计最终产品所必须考虑的一些问题。通常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符合规范(功耗、有害物质限制等)、效率、成本和占板面积、更多的功能、实现方法、上市时间,等等。这里仅以LED驱动器和双缘控制器为例,简单进行叙述。相信这与使用其他元件要考虑的问题别无二致。
对便携式设计来说,如果空间严重受限,就会限制体积较大的元件的应用。使用LED驱动器时,必须对效率与解决方案的尺寸进行权衡,因为PCB面积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通常以为,电感解决方案所需的面积比电荷泵多。实际上,其厚度比面积更重要。借助薄电感器,驱动器可以装配在显示模块内或下部。电感器也可以放在屏蔽区域外,以免与敏感功能的电磁耦合,还可获得更多可用高度。虽然仅有两个外部电容器的小型封装2x电荷泵容易找到,但这些电路的效率低,而且不能保证LED之间的电流匹配,因此它们的性能不能与电感解决方案相比。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RF器件
NSC的LMX2531为业界最低相位噪音的锁相环路/压控振荡器二合一芯片。LMX2531芯片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在765MHz至2790MHz之间的频率范围内操作,噪音更低至-160dBc/Hz以下,最适用于移动电话网络设备以及市场上多种不同的产品,其中包括汽车电子系统、卫星接收系统以及测试和测量仪表。 LMX2531芯片采用全球首创的delta-sigma分数N锁相环路结构,这是专为3G通信网络而开发的全新结构,完全符合3G基站的严格要求,其优点是相位噪音及寄生信号都极少,而且设计更为灵活,最适用于需要将不同信道分隔的电路设计,因此比传统的整数N结构更优胜。客户只要采用LMX2531芯片,便可缩小印刷电路板的面积,以及降低系统的总体成本。相较之下,其它锁相环路/压控振荡器二合一芯片便显得体积过大而且较为昂贵,不能与LMX2531芯片相提并论。 TI的CC2430是世界上首个真正有效的单芯片ZigBee解决方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SoC ZigBee一站式产品,具有芯片可编程闪存以及通过认证的Zigbee协议栈,所有都集成在一个硅片内。 CC2430对于制造商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使得家庭和楼宇自动化、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自动抄表、医疗设施、家庭娱乐、物流和其它终端市场,都可以被相当便宜和低功耗的无线通讯替代。CC2430使得制造商能开发出无接口、紧凑、高性能和可靠的无线网络产品,并减少上市时间、以及将生产和测试成本降到最低。CC2430结合了Z-Stack ZigBee协议软件和其它TI的软件工具,从而成为市面上非常全面和具有竞争力的ZigBee解决方案。它可大幅减少工程设计风险。
CC2430集成了2.4GHz收发器、符合IEEE 802.15.4协议的CC2420、以及8051微控制器,它基于TI的SmartRF 03技术平台,采用0.18微米CMOS工艺制造,采用7×7mm 48PIN封装。在接收和发射模式下,电流损耗分别低于27mA或25mA。CC2430对于那些要求非常长电池寿命的应用来说,具有休眠模式和能够快速转换到主动模式,这使之成为非常理想的解决方案。这个配置可以被应用于所有Zigbee的无线网络节点,包括协调节点、路由节点和终端节点。 为了满足3G和WiMAX宽带无线基站对高性能的要求,凌力尔特公司(LTC)提供了一个高线性度有源混频器系列,该系列包含了引人注目的传统型无源混频器的替代产品。以LT5521为例,这是一款上变频混频器,它具有在24.2dBm的高IIP3(输入三阶截取点),并且利用一个集成LO(本机振荡器)缓冲器实现了高转换增益。
对于设计师而言,他们获得的最终好处是多方面的。其一:集成LO缓冲器去除了一个高功率RF放大器电路(而在采用其他同类器件时则需要它来驱动混频器的LO)。此外,硅片级的内部电路匹配极大地减少了LO泄漏,否则在RF频率条件下这是很难滤除的。因此,在外部RF滤波处理方面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同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性能。 而且,这些有源混频器具有较高的增益,因而可产生更多的输出信号,而不会导致噪声层的上升。这样,信噪比得到了改善。这直接转化成了超卓的ACPR(相邻通道功率比)性能,这是一项重要的系统性能衡量指标。这些特点的组合使得有源混频器成为颇受下一代基站设计青睐的成本效益型解决方案。
LTC的许多混频器(比如LT5527下变频混频器)都具有片内集成平衡-不平衡转换器。它们简化了单端、匹配50Ω RF和LO输入。这使得混频器易于设计,从而加快了产品面市进程,并有助于在大规模生产中始终如一地提供高性能。 凌力尔特公司高频产品部产品市场经理James Wong指出:“在RF设计中,接地始终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于是,设计师对于提供上佳的RF接地和接地互连线必须格外谨慎。应始终采用至接地平面的简短走线。所有混频器封装的底部都具有一个中心裸露的接地衬垫。必须把该接地衬垫焊接至PC板接地平面以实现其电连接。”
凌力尔特公司的宽动态范围对数RF检波器可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保持同样的准确度,例如LT5534和LT5537,它们分别具有60dB和90dB的动态范围,并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拥有出色的准确度。此外,这些器件还具有卓越的灵敏度,且能够处理高信号电平。它们提供了对数特性,从而令系统设计师在使用时获得了简易性和准确性。 对于基站发送器输出功率的测量和控制以及接收器信号强度的测量来说,对数检波器是非常有用的部件。为了维持一致的话音质量水平和可靠的呼叫连接,这两项功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器件是专为保持测量准确度(甚至是在温度不断变化的不利环境中)而设计的。这有助于取消在采用其他同类器件时所必需的额外校准步骤,从而节省了成本。为此,在设计这些对数检波放大器的过程中加进了特别的防范对策,旨在获得稳定的性能。

网友:
当代最有竞争力的模拟技术和产品大看台:其它模拟器件
凌力尔特的LTC6908 硅振荡器是专为实现开关稳压器同步而设计的下一代扩频时钟。LTC6908 提供了两种配置,每种都具有双路输出。LTC6908-1 版本具有互补输出(两个输出的相位相差 180°),而LTC6908-2 则具有正交输出(输出相位相差90°)。为了降低EMI,客户可以启用伪随机 SSFM;一个三态输入(MOD)允许用户选择跳频速率。在大多数场合中,最高的跳频速率能够实现最佳的EMI降幅。然而,对于带宽较低的开关电源,MOD引脚提供了一种在仍然使用 SSFM 的情况下降低跳频速率的方法。 LTC6908特点和好处包括: 1)小占板面积: LTC6908为硅振荡器提供了最小的封装(2mm×3mm DFN)。它也可采用 SOT23 封装。 2)双路输出:LTC6908-1的输出相位相差180°,而 LTC6908-2的输出相位则相差90°。这些输出特别适用于多个开关稳压器的相位交错(旨在实现最佳的负载调节性能)。例如:通过使两个输出的相位相差 180°,便可实现两个单通道开关稳压器的同步。而当使两个输出的相位相差 90°时,则可实现两个双通道开关稳压器(各具有180°的内部交错)的同步。 3)简易/有效的扩频能力:工作于一个固定时钟频率条件下的开关电源将产生集中在基频及其谐波上的 EMI。随着开关频率的不断增加(旨在改善功率转换效率),EMI 也在上升。通过采用 SSFM(扩频频率调制)来使开关频率产生高频颤动,可降低峰值EMI能量并将其散布在一个频率范围内。这能够帮助产品满足管理机构的EMI要求。 4)LTC6908只需单个电阻器来设置频率和一根三态控制线来调制控制。扩频百分比被固定于 ±10%(旨在实现最佳的 EMI 降幅),而且不需要调制编程电阻器。 5)广泛的兼容性:LTC6908 采用了一种伪随机、跳频 SSFM 技术。大多数开关稳压器都具有适合这种 SSFM 方法的足够带宽。然而,如果跳频速率超出了开关稳压器的带宽范围,则在时钟频率变换时将出现输出尖峰。为了减轻这种影响,LTC6908 提供了一个用于限制频率变换速率(以避免出现突发性跳频)的跟踪滤波器。MOD 引脚可直接控制跳频速率及相应的频率变换速率,从而极大地减轻了设计师的工作量。 6)可靠性和完善的操作:和其它的 LTC 硅振荡器一样,LTC6908 能够在各种条件下运作,包括高加速度、冲击、振动和一个 -40℃ 至 125℃ 的温度范围。启动时间仅为 1.5ms,而且对输出进行了静噪处理,直到该器件稳定至最终频率的 1% 以内为止,从而确保了一个平稳的上电操作过程。 7)占板面积与LTC1799和LTC6900兼容:对于采用LTC1799或LTC6900的现有设计而言,升级至扩频方案是相当简单的。LTC6908可通过以下变更来替代LTC1799和LTC6900:LTC6908和LTC1799/LTC6900的频率设定电阻器阻值是不同的。LTC6908的OUT2引脚在LTC1799/LC6900上是一个“不连接”引脚。LTC1799和LTC6900的分压器输入(DIV)上变成了调制控制输入(MOD)。两者均为三态输入。 Microchip的三种温度传感器TCN75A、MCP9700/1、MCP9700A/1A和MCP9800/1/2/3也非常具备市场竞争力。TCN75A的主要特性包括:用户可选的9到12位高分辨率;典型200uA 的工作电流,关断电流最大值为2uA;节省功率的One-Shot温度测量;高精度(±3℃从摄氏25℃到100℃);8脚MSOP和SOIC小封装。 MCP9700/1的主要特性包括:低成本;典型6uA 的工作电流;高精度(±4℃从摄氏0℃到70℃);5脚SC70和3脚TO92小封装。MCP9700A/1A的主要特性包括:低成本;典型6uA 的工作电流;高精度(±2℃从摄氏0℃到70℃);5脚SC70和3脚TO92小封装。 MCP9800/1/2/3的主要特性包括:用户可选的9到12位高分辨率;典型200uA 的工作电流,关断电流最大值为1uA;节省功率的One-Shot温度测量;高精度(±1℃从摄氏-10℃到85℃);5脚SOT-23小封装。 设计师在使用温度传感器时应当选择对他们的应用来说具备适当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Microchip在微控制器监控和复位IC领域的最有竞争力产品是TCM809、MCP100/1/2/3、MCP120/121/130/131和MCP1316/17/18/19/20/21/22。它们的特点分别是:TCM809长在低成本和小封装;MCP100/1/2/3具有推/拉或开漏极,超低工作电流和小封装;MCP120/121/130/131长在超低工作电流和小封装;MCP1316/17/18/19/20/21/22具有推/拉或开漏极,低工作电流,双输出,100mV调整步幅,带看门狗和手工复位的高集成度。
当使用监控器和复位IC时,设计师应该密切注意以下几点:1)决定是否该应用需要推/拉或开漏极;2)内部或外部上拉电阻;3)电流要求;4)标准或特殊触发点;5)是否需要看门狗输入(WDI)或手工复位(MR)。

网友:
好东西真是不少,谢谢楼主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