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谁能告诉我电话线取电,怎么做到的啊?

楼主:
最近看到有一种电灯,直接连电话线就可以取电照明,虽然不是很亮,当个小夜灯好像还是不错的。

一直没搞明白电话线怎么可以取电呢?什么原理啊?

还有,这样接到电话线上,电话还能使用吗?电信局就不会找上门?

网友:
我认为
电话线路窃电电流达到mA级以上时,影响话机正常功能在所难免。

可用我提出的方法:

1、合理设计DC-DC,使DC-DC输入电压刚好为电话线开路电压的一半,阻抗匹配可得到最大功率输入,DC-DC输出接小容量可充电电池储能;
2、单片机控制DC-DC间隙性工作,保证按正常拨打习惯打入电话时,对方重拨、最多在第二次重拨时,作为被叫能保证响铃;
3、作为主叫好办。拿起听筒或按下免提时,DC-DC挂起即可。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

 禁售这种垃圾产品并追查来源,一举端掉它的老窝。
 你窃电,我窃电,大家都窃电,电话还能存在吗?这不是什么电信局会不会找上门的事,在公共道德规范下每个公民都应该把持住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

 PS...记得电话线上有48V电压,电话局就靠检测电流判定受话器是否被拿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好像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还是挺多的,网络上随便一查就一大片,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违反规定的呢?

网友:
俺自己做了一个,直接接上就能亮
但那一天好象电话有问题了,随后就没再试过,是不是因为接上灯引起电话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有没有完善的法规不清楚,但通信线路不是为照明设计的。个别人挂一、二个灯可能也不致影响大局,但若家家户户都挂上窃电的话则很有可能造成电话瘫痪,使得所有用户都无法拨打,甚至没准是救命的紧急电话!
 假设以20mA点亮LED,48V×20mA=960mW<1W,就算24小时一直开着灯,一个月下来满打满算总共才不过偷了0.7度电,就为这么点小钱把大家都扯上一起冒险是多么荒唐,而且万一真捅出点什么乱子来,算“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触犯刑法,那更是不值吧。

 当然,随着节能技术的发展,不能排除以后电话线会允许这种用法,但届时一定会有明确的最大取电电流指标规定出台的。

网友:
5楼的居然做过,强,用的什么样的电路啊?想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O(∩_∩)O哈哈~前几天还跟同学在说我们宿舍有个闲置的电话机端口,我们搞个LED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