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2个关于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2个关于充电器的问题:
一: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充电器总是烧前级220V近来的电阻;

二:就是我给锂电池充电,2节理电池串联8.4V,请问我若是想在充电器与电池之间加上一个保护二极管,请问充电器的电压要多大?(因为我测试发现二极管的压降电流大小不一样的时候压降不一样)

三:自己怎么设计锂电池充电充满的问题!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上传不了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不了附件

什么意思?是要用附件回答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提一个小建议。错别字的还是要避免,尤其是在标题这么明显的位置。没办法,我是编辑出身,就有这个毛病,看见错别字就浑身不舒服。
另外,其他的英雄们是真的被楼主的问题难倒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ie8,那样上传附件可能会有点问题,可以改用低版本的ie或者参考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7713-1-1.html来修改ie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楼主帖子中的错别字已经改过,可能打字的时候着急了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是我以前的材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大家,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想怎么解决问题打字也分心了!谢谢

网友:
我来晚了,刚到家就看到我们的美女管理员"小娜"的留言,不敢怠慢.对于楼主的问题1,我想是你用的电阻功率太小,或是阻值太大吧?可以尝试换一个功率稍大,阻值小一点的,应该可以的.我记得通常是3W4.7R或是2.2R吧?
问题2,你说是给2节锂电池充电,串联电压8.4V.我不知道你是电池4.8V还是充电器4.8V..我个人的原则是:充电器空载电压高于电池标称电压30%即可.
第三个问题有楼上高手解答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
这个PDF文件里讲了一个充电器的设计,请您参考。
还有4.2V 是锂电池的限制电压,这点请您注意。
至于两节电池的串联充电,我个人认为不可取。原因如下,两节电池的电压和内阻不会一样的,看起来好像可行的串联充电方式,很可能会使一节电池过充。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定做了8.4V的充电器,同时也定做了8.4V的锂电池组。但是在我们的设计电路中用到了单片机。要实时显示当前电池的电量(这个很方便的做到)同时在充电的时候要像手机充电一样的显示(这个也很简单的能实现),关键就是怎么样才能个设计出单片机能检测电池充电充满了?希望大家可以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