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与展讯的市场对策分析:主谈MTK的6225对展讯的6600L

楼主:
最近看到有人谈到展讯2009年3季大有翻身之势,又有人谈到MTK的产品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在此,本人也想说几句,供大家参考。如果大家感兴趣,后面还会继续写。
最近MTK调整了两次6225价格,算在一起差不多主芯片套片降了1个美金左右,蓝牙降了0.4左右。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两次调低价格,这是MTK牢控2.5G老大位置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2年多的时间内6225的高价。
MTK最新一轮调价手法与以往已有所不同,已经在区别对待客户,因此打破了原有的License客户间差价不超过0.2的惯例,而个别客户与一般客户的差价将达到0.6以上。
对比6225的是展迅的6600L,听同时做6225和6600L的DH说,最新一轮调价后,两个主板的成本差价接近2个美金左右,而从他们出货后的市场反馈看,L的性能还要略好于25,从国外市场依赖于成本的角度看,展讯竞争力十足。
老杳吧的信息,MTK一个月出货量平均约为38M左右,展迅为5M左右。从近期看,MTK下降较为明显,展迅上升加快。引用其分析为:
1、市值:联发科:155亿美元  展讯:2.36亿美元  相差:66倍
2、2009Q3营业额:联发科:10.6亿 展讯:4000万美元 相差:26倍
3、2009年Q4预期:联发科:下降13-19%;  展讯:上升10-20%
4、毛利:联发科:~60%;展讯:~40%
如果6225占MTK月出货的80%,为30M,平均每片下调1个美金,一个月损失为30M美金,一个季度为9000万美金,这意味着每个季度的近十分之一营业额被蒸发,而利润将至少下降10%,MTK的股价将受到极大打击。而展迅过去几个季度的毛利均在40%左右,因此损失几乎没有。
在客户层面上,天宇朗通的展迅项目已达到20多个,MTK的25项目全线被停,迫使徐至强与荣总交恶,蔡明介亲自上门恢复关系;龙旗杜总也拿要做展迅方案而要挟CK降价和撤销对23D+DSP方案的供应限制,殊不知龙旗也早在做展迅方案了。展迅在此次发展客户上的策略与其方案一样变得更成熟,他们行事低调,发展客户隐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MTK到处打听展迅的动态和市场的宣传过热。
MTK近期最大的亮点是9月份的40+Mu的出货量,这已经是其历史新高,的确值得佩服。但比较明显的后继乏力随机出现,相信10月份的出货量不是很好,故9、10月平均下来的出货量也差不多与既往相当。从消息面上看,MTK最近有些慌张,甚至不惜制造假消息以扭转股市的不利,比如与中移的合资(与此前几年号称电信要收购差不多),比如TD的所谓大投入(几乎都是ADI的老本),比如Moto的项目(结果却是展迅首先量产项目),这些比较低级的炒作侧面反映出MTK的不自信和在面对资本市场时的束手束脚。

网友:
MTK目前打击展迅有三大手段:
1、23D+DSP和23C的放开供货,以抢占低端份额,但以23的性能去打展迅,有点勉强,毕竟性能上L还要好于25。即便能竞争上,23同样会影响25的出货,进而削弱了25降价的影响。
2、25的调价手段,降多了必将影响业绩,这是绝对不能被资本市场接受的,谁作出降价的决定都将背负巨大的业绩压力,而降少了又无法动摇展迅的上升势头。据说,MTK内部最近斗争加剧,这个情况下,调价决策人的风险最大。
3、35和53的布局加快,但25是design基础最雄厚的,35和53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是客户切换掉25。并且35的成本和53的生产问题也制约了客户。35的产品定位无法填补25的位置;而53要命的封装模式几乎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30%的SMT不良问题。如果SMT不良难以解决,相当于53的成本要上升30%,差不多要和35一样了。
展迅的迎接手法:能想到的是有几点:
1、L的进一步DIN,抢夺客户资源。反正展迅原有客户都没流失,新增的客户都是利润点,此涨彼消,这很重要,也会是MTK的命门。
2、继续价格优势,展迅似乎不怕价格战,前提是展迅已经很稳定了,从目前看来展迅的确稳定,加之价格优势,光脚的确不怕穿鞋的。
3、起诉MTK,据说展迅获得DSIM的19项国际专利,并将在年内启动诉讼,起诉使用了双卡双待单通的MTK及其客户。
综上看法:
1、23D+DSP和23C的供应放松应是假象,一旦遏制了展迅的势头,必将停止或者减少供应,原因很简单,一是利润低,二是影响53上市。
2、25的价格回调是必然。25作为MTK的最大利润点,是23和35无法取代的,唯一的可能就是53,所以,如果25长期低价,53将很难登场。据说CK透露过近期的价格调整是短期行为,眼前的调低是为了遏制展迅势头,一旦过Q4,价格必然回调,在Q1-Q2以53取而代之。MTK更看重资本市场的言论,毛利和收入的持续走低必将动摇MTK的市场基础。
3、展迅的L的确是25的天敌,甚至是23C的对手,更将在将来与53正面对抗,一定程度上,2.5G的芯片价格将由L来主导,对于DH而言,考虑中长期避免频繁切换平台的考虑,L是个不错的选择。
4、展迅的崛起已经无法遏制,最近风闻MTK与展迅高层在某个大客户的会面时,MTK曾暗示要与展迅谈客户分配的问题。问题是MTK能否情愿让出合理的份额给展迅而避免进一步的价格竞争,展迅在重走MTK攻城略地的老路,而这次MTK成了既得利益者,而广大DH和终端厂家均因展迅发起的向MTK的挑战而大受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