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假大家2个关于充电器的问题:
wlh1204
wlh1204

网友A(2009-12-10):
请假大家2个关于充电器的问题:
请假大家2个关于充电器的问题:
一: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充电器总是烧前级220V近来的电阻;
二:就是我给锂电池充电,2节理电池串联8.4V,请问我若是想在充电器与电池之间加上一个保护二极管,请问充电器的电压要多大?(因为我测试发现二极管的压降电流大小不一样的时候压降不一样)
三:自己怎么设计锂电池充电充满的问题!
请大家指点。。。
充电器

网友B:
听着有的模糊,有图有真相
充满了就设计成自动断开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没有说清楚,要不你留下QQ,或邮箱?我想请教你,我的QQ:276765591

网友C:
用二极管保护不太妥吧?其波动的也在几百毫伏之间(猜测)。是不是用MOSFET更好一些?
对于是否充满,检测电压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谢谢,MOSFET是更好一些,但是我检测电压到了8.4V还是没有充满啊,因为充电器与电池是这样设计的先恒流充电到8.4V,在恒压充电,电流途渐减少!这样要是我检测电压,那么要是刚刚到8.4V就认为满了,但是实际还是没有充电没有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