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接点故障及排除

楼主:
PLC输出接点故障及排除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作为开关器件,它的输出接点常用来接通或断开外接的继电器、接触器线圈回路。但实际应用中PLC输出接点常会出现这样的故障:PLC输出接点能够在程序控制下接通外部电路,但不能在程序控制下断开外部电路。

                        故障发生的原因,需从PLC本身输出电路着手分析。PLC输出电路有晶体管输出电路、双向品闸管输出电路和继电器输出电路。根据所带负载大小不同,来选用相应输出电路的PLC:当带接触器一类负载时,应选用输出较大功率的继电器输出电路。继电器输出电路原理如图1所示。

                        图1 输出电路与外接电路原理图

                        KD是小型直流继电器大约为80VA,不能带大负载。为了提高触头带负载能力,常用一个串联的RC支路与之并联,消除触头断开时产生的电弧,以提高触头的分断能力,K是外接的接触器。

                        PLC基本工作原理是,当程序逻辑运算的结果使PLC内晶体管V的基极为高电平时,V导通,KD线圈通电,它的常开触点闭合,使PLC外接的K吸合;当程序逻辑运算的结果使V的基极为低电平,V截止,KD断电,PLC外接K跳闸,这样,PLC通过预先编好的程序来控制外接K的通断。

                        由图1可知,它的输出接点之所以会出现外接K合闸而不能使之分闸的故障现象,是因为KD的动合触头在分断时出现粘合现象。动合触头被粘合,原因有二:(1)与之并联的RC支路元件可能损坏,或者断线,灭弧能力下降,使KD动合触头分断时可能被粘合住;(2)外接的K容量过大。因K容量大时,线圈中贮存的磁场能量就大,当超过PLC输出接点的分断能力时进行分断,PLC输出继电器的动合触头有可能被粘合住。
                                不管上述何种原因,均可采取下列方法:

                                图2 交流接触器线圈并联电容器

                        当PLC的输出端接交流接触器时,可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器(或电容器加电阻),如图2所示。当KD线圈断电,动触头动断时,K的线圈CI形成振荡回路,线圈中贮存的磁场能量可通过RI和CI构成的回路释放,能减弱K线圈回路断开时产生的电弧强度,可避免继电器动触头在分断时被粘住。例如,我们在调速设备中用PLC控制接触器CJ10-10,额定电流10A、线圈电压220V,对PLC的输出继电器而言负载过大,因而,经常出现K不能分闸的故障现象。后来我们在K两端并联一个0.1uF左右的电容器,不能分闸的故障立即被排除。

                        图3 直流继电器线圈反并联二极管

                        当PLC的输出端接直流继电器KD时,流过线圈的电流为直流,为排除不能分闸的故障,可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二极管,如图3所示。当KD断电,它的动触头动断图3直流继电器线圈反并联二极管时,K中的电流通过二极管VD续流,能降低K线圈断电时产生的高电压,有利于灭弧,避免PLC的输出接点被粘住。
                                总之,只要对故障正确分析,故障现象很快就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