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方案汇总

楼主:
 马达测试方案
LED照明相关 测试方案
工业测试一般用到的仪器表
通信测试方案
汽车电子 测试方案

光伏太阳能系统 测试方案
电池/电源 测试方案

网友:
马达测试方案

F 289 真有效值工业用记录多用表附带的低通滤波器可以精确测量变速电机驱动或其它电子信噪设备上的电压和频率;50 欧姆量程适用于测量和比较电机绕组电阻、低电阻测量或其它接触电阻中的差异。 两个终端 50 欧姆量程,分辨率 1 毫欧,源电流 10 mA。
F 87V能够精确测量调速马达驱动和其它电噪声设备的电压和频率(87V);具有噪声的脉宽调制交流电压;内置温度计,无需其它设备,就可以方便地读取温度值(87V) ;10,000 µF 的电容测量量程,用于器件和马达电容的测量。
数字绝缘测试表(数字摇表)
0.01 MΩ 至 10 GΩ的绝缘测试;
可在高达5000 V直流电压下测试开关设备、马达、发电机和线缆的绝缘情况。
马达测试仪
各绕组间及对地绝缘电阻;
绕组直流电阻;
绕组极性;
空载电流;启动电流;负载电流;
温度升高变化;
电刷位置;
转速;电机转速曲线;
漏电流;
马达电枢电流波形。
借此判断马达内部电枢间短路,匝间严重短路,断线,炭刷接触是否良好。
功率测试仪变频器开关损耗,扭矩,谐波,功率
马达和相序指示仪非接触式确定磁场的方向;指示马达方向;确定马达连接线路。
光电转速表非接触式转速测量
热像仪红外热温仪电气接线过松或过紧,氧化腐蚀,过热,外壳温高,散热,绝缘层老化,轴承温高
声级计(噪声计)马达运行噪声
电能质量分析仪电压闪变,骤升,骤降,三相电压不平衡,电流电压谐波,无功功率,瞬变,功率因数

网友:
LED照明相关 测试方案

测试部件测试仪器测试项目

机械特性零部件电路(工作时)芯片灯泡显示屏(应用于显示屏的LED)灯具灯罩光衰试验
整机

数字式灯头扭矩仪

灯头、螺钉、螺母、扳手等有抗扭力要求的部件
红外热像仪检测驱动电路,整流器模块或个别元器件发热情况
封装前:避免封装后因工作温度异常而增加废品率;应用中:检测现场应用时的温度异常。
玻璃吹泡是否均匀
显示屏开机颜色测试
量测灯具散热结构及表面的温度分布
温度是否过高而影响灯罩结构强度及散热性能。
晶片,荧光粉,封装方式决定了工作温度,进而影响光传播衰落
寿命测试仪老化试验
★光特性光谱分析系统测量并显示光源及发光材料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紫外、可见、近红外)、色品坐标、相关色温、显色指数、色容差、峰值波长、红色比、绿色比、蓝色比、光谱辐射功率、光通量、光效等光电参数
测光积分球积分球的基本原理是光通过采样口进入积分球,经过多次反射后非常均匀地散射在积分球内部。探测光纤通过SMA接头与积分球侧面的接口相连,该接口前面有一个阻光通道,光纤只能通过阻光通道进行探测,从而避免了采样口的光直接进入光纤。测量各种光源(如:激光,LED和卤钨灯)的辐射量。测量某表面的总体反射率,颜色测量和荧光光谱学。
多路光度/照度计光谱、照度、显色指数
亮度计光源平均亮度Y、色品坐标(x,y),(u',v')、色温Tc、色差(Duv)参数
LED精密光色电综合分析系统光谱功率分布、色品坐标、相关色温、显色指数、色容差、峰值波长、光谱半宽度、主波长、色比,色纯度、光通量、光辐射功率、温度、电压、电流等。
色温仪灯具的色温及光源表面亮度,光通量,峰值波长等。
光源色差计色温,色品坐标(x,y,u,v),显色指数,色容差等
光强分布测试系统大功率LED、小型灯具等配光曲线、光强、光束角、等效光能量的测量
电子镇流器·节能灯输入特性分析仪测量电压真有效值、电流真有效值、有功功率和功率因数、频率,测试电压、电流的总谐波值和2~50次的各次谐波值电压、电流实际波形测量
导光纤维用于积分球与PMS-50光谱分析系统之间的光信号传输,品种:可见-近红外型高通透光学玻璃光纤紫外-可见-近红外型高通透石英光纤
荧光粉激发装置用于测量荧光粉光色参数时激发荧光粉发光,激发源波长:253.7nm
光度探头经V(λ)校正和余弦校正,用来测光度参数的光电探测器
遮光筒亮度探头由测亮度用遮光筒和光度探头组成,是遮光筒式亮度计所用的光电探测器
前置放大器光度探头探测带前置放大器,四档10倍量程可调,TTL电平
荧光粉相对亮度测试仪与荧光粉激发装置配合使用来测试LED荧光粉的相对亮度。
手持式紫外辐照度计多种波段探测器可选UV365(λP=365nm) UV310(λP=310nm) UV297(λP=297nm)UV254(λP=254nm).
手持式红外辐照度计多种波段探测器可选IR850(λP=850nm) IR940(λP=940nm)
基准镇流器/DYJ多功能基准镇流器在测量气体放电灯的光电参数时,被测灯须用基准镇流器镇流,以符合标准要求。
紫外光色电综合分析系统测量并显示紫外(200nm-780nm)光源及发光材料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色品坐标、辐射通量等光电参数;
红外光色电综合分析系统测量并显示红外(380nm-1100nm)光源及发光材料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色品坐标、辐射通量等光电参数;
光通量标准灯通用标准光源光度色度仪器的光通量,光谱(色温)定标。
标准光源色温(光谱分布)标准灯及光通量标准灯,用于光色量值传递
照度,亮度标准发生器亮度计、照度计和曝光表的标定,或色度计和照相机的测试等
★电子特性电源,变频电源测试时给LED供电
高频基准电流源输出电流:100mA-600mA 五段分档连续可调,输出频率:23-26KHZ (符合GB/T 10682-2002 20KHZ-26KHZ要求)。 配合电子镇流器输出特性分析仪即组成灯管高频测试系统。
万用表,示波器电路各节点电压波形
功率计可测量显示电压/电流真有效值、整流平均值、算术平均值、有功功率、电压/电流峰值及波峰比、视在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相位角等
功率分析仪测量功能:Urms,Umean, Udc, Uac, Irms,Imean, Idc, Iac, P, S, Q, λ, Φ, Fu, Fi, U+pk,U-pk, I+pk, I-pk, CfU, CfI,FfU,Ffi, Z, Rs, Xs, Rp, Xp, Pc,deg 可测量显示电压、电流总谐波及2~50次各次谐波分量,整流器输出信号及损耗
电桥台式万用表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晶体管图示仪变压器/线圈测量仪
电子元器件测量/分选
绝缘/泄漏/静电放电测试仪安全规范测试
电子负载LED 驱动输出拉载
便携式LED测试仪LED的正向压降VF、反向漏电电流IR
数字电参数测量仪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频率:V,A,W,PF/Hz
电子镇流器综合性能测试仪输入特性测试参数: 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电网频率、相位角及谐波电流; 电压、电流总谐波及0-39次各次谐波分量;输出特性测试参数:灯电压、灯电流、灯丝电流、导入阴极电流启动特性分析,0-5秒内真有效值变化曲线的实时记录;

网友:
工业测试一般用到的仪器表

万用表
扭力计
检测和校正各种电动风动螺丝批、扭力起子、扭力扳手的扭矩,各种产品涉及拧紧力的测试,零件扭转破坏性试验等
压力
硬度计以特定压头在标准弹簧的压力作用下压入试样,以压痕的深浅表征试样的硬度。巴柯尔硬度计(巴氏硬度计)作为
专门测量玻璃钢制品、增强或非增强硬塑料、铝及铝合金、黄铜、紫铜等较软金属硬度的专用检测工具

特别
适用于玻璃钢制品
),已被大多数国家或国际组织认可。美国材料试验协会( ASTM )、日本工业规范( JIS )、中国等国家相继制定
《用巴柯尔硬度计测量玻璃钢( GRP )硬度试验方法》
的国家标准。因此,巴柯尔硬度计是各生产单位、计量部门在质量认证、质量监控、计量测试等方面首选的专用检测仪器。
温/湿度记录仪
回路过程校准计
红外测温仪
热像仪
内窥镜
数据采集器
耐压/绝缘电阻/泄漏仪静电放电电磁干扰测试仪安规测试
振动
电能质量分析仪供电网络的电压 电流 频率
骤升骤降 谐波 功率 闪变
三相平衡
功率分析仪电压 电流 频率 功率因数
有功 无功 视在功率
示波器 /示波表
交直流特斯拉计
磁通量
粒子/粉尘计
表面粗糙仪评定零件表面质量的多用途便携式仪器,具有符合多个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多个参数,可对多种零件表面的粗糙度、波纹度和原始轮廓进行多参数评定,可测量平面、外圆柱面、内孔表面及轴承滚到等。
测厚计
基于超声波测量原理,可以测量金属及其它多种材料的厚度,并可以对材料的声速进行测量。可以对生产设备中各种管道和压力容器进行厚度测量,监测它们在使用过程中受腐蚀后的减薄程度,也可以对各种板材和各种加工零件作精确测量。本仪器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造船、航空、航天等各个领域。测量板材, 薄膜, 双拉膜, 吹膜, 发泡, 涂布等厚度
拉力计电子电器、电磁机械、五金制锁、汽车配件、打火机及点火装置、
动力机械、科研机构等行业的拉压负荷、插拔力、破坏试验等
转速
风速 照度
声级
探伤仪数字超声波探伤仪能够快速便捷、无损伤、精确地进行工件内部多种缺陷如裂纹、焊缝未融合和未焊透、气孔、砂眼、夹杂、折叠等的检测、定位、定量和评价,广泛应用于电力、石化、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钢结构、军工、航空航天、铁路交通、汽车、机械等领域。它是无损检测行业的必备仪器。
烟气体CO,CO2,CH4,NO,NO2,NH4,CL2,H2S,HCL,SO2,O3,甲醛,苯化合物

网友:
通信测试方案

仪器测试项目
模拟信号发生器矢量信号发生器接收机灵敏度和阈值——能够检测到多低的信号;邻道抑制——测试接收机抑制相邻信道或相邻频率信号的能力;接收机失真和误码率;注入具有高幅度和接近载波频率的干扰信号,来测试接收机的抗扰度(确保信号没有泄漏)。与模拟信号发生器不同,矢量信号发生器能够产生数字调制信号。
功率计总(平均)功率峰功率(测量脉冲信号时)功率计测量的是总功率,这与频谱分析仪不同,因为它不能选择频率。功率计测量总功率更精确。
网络分析仪测试发射机或接收机内的各种两端口元件的传输和反射特性。例如滤波器频率响应和抑制放大器的增益和失真匹配变频器变换损耗和失真振荡器频率、幅度和失真;器件的S-参数——传输损耗或增益、反射匹配(阻抗),群时延。
频谱分析仪邻道功率(ACP);失真:谐波、寄生、互调失真(三阶截取);调制质量,如误差矢量幅度测试单端口器件,如振荡器,以确定振荡器的频率、幅度和失真。频谱分析仪有时也用于测试两端口器件,如放大器和变频器的失真。
基站发射机分析仪基站发射机分析仪(包括GSM、CDMA、cdmaOne、CDMA2000 1xRTT、CDMA2000 1xEVDO、iDEN)、电缆和天馈线分析仪、两端口传输测量仪、干扰分析仪、信道扫描仪、GPS接收机、CW信号源、以及T1/E1测试仪。
具体的测试功能包括:回波损耗、电压驻波比、电缆损耗、故障点定位、信号自动识别、干扰分析、信道功率、临道功率比(ACPR)、场强、发射机功率码域功率(CDP)、突发信号功率、iDEN星座图、两端口传输测量、多个发射信号测量、功率测量、以及T1/E1测量。获得专利的RF抗干扰技术保证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也能获得准确的和可重复的测试结果。PC上运行的客户端软件可以帮助分析系统趋势、问题和性能、计算并显示史密斯圆图,同时还能自动生成测试报告。
频率计接地电阻测试仪基站建设
通信电源(模拟待机与通信时瞬间变化大的电流)函数发生器示波器频谱分析仪音频/脉冲/来电显示电话机分析仪ADSL仿真仪解码器电话,手机研发生产测试
误码率测试仪传输误码率测试
无线信道模拟器(衰落模拟器模拟电波在高楼,丘陵,山区环境传播时的路径损耗、频移,多径、噪声、同频信号干扰
移动台测试仪网络仿真和合格/不合格测试功能,能够测试 GSM/GPRS/E-GPRS、W-CDMA、HSDPA、cdma2000® 和 1xEV-DO 手机的参数和呼叫处理性能
手机综测仪最大发射功率、频谱发射模板、邻信道功率、最小发射功率、开环功率控制、闭环功率控制、占用带宽、误差矢量幅度、参考灵敏度
TD-SCDMA测试仪TD-SCDMA射频测试信号频谱、信道功率、带宽、临道功率、功率对时间关系(可选一帧或任意时间长度)、上/下行导频时隙功率、各时隙功率、开关比、峰均比等参数;TD-SCDMA解调测试解调测试选件可以测量包括码域功率、码域误差、频率误差、EVM、导频时间容限、噪声底以及载波馈通;
WCDMA 基站综合测试仪GSM/GPRS基站综合测试仪发射测试:
输出功率
功率密度
输出功率
输出频谱
调制特性
载波频宽误差
载波频率的漂移
超过频宽的频谱
温度等环境对性能的影响
最大发射功率码域信道峰值偏差频率偏差公共导频功率精度邻带泄露比率绝对公共导频功率精度占用带宽全功率动态范围频谱监测分析码域分析参考灵敏度电平绝对灵敏度电平动态范围上行宽带功率频偏峰值相偏(GMSK 和8-PSK)均方值相偏(GMSK 和8-PSK)EVM(8-PSK)最大发射功率功率包络调制频谱发射机误码率发射机包误码率静态功率控制下行功率控制接收机测试:
灵敏度测试
调制性能
最大输入功率
温度等环境对性能的影响
接收误码率测试(GMSK 和8-PSK)接收包误码率测试(GMSK 和8-PSK)绝对灵敏度测试(GMSK 和8-PSK)Access Burst测试(RACH 和PRACH)接收电平测试接收品质测试接收信令信道误码率测试误码率测试
无线电综合测试仪综合了以下仪器:功率计频率计音频信号源音频分析仪数字存储示波器射频信号源射频频谱分析仪

网友:
这个链接可以放到置顶的帖子里边

网友:
汽车电子 测试方案

测试仪器测试项目
★机械部件万用表(加温度,压力,转速模块)红外点温仪压力,温度,回路过程校准仪•发动机的冷却系统,散热系统,加热(热风)系统和空调系统。水箱温度,散热器入口端散热箱。温度调节器和风扇开关。•活性碳罐清洗线圈;•发动机的转速;油压,检查压力调节器,油泵以及阀门;充电系统;起动系统;燃油/空气系统;点火系统;车身/发动机管理/冷动系统。
内窥镜观察机械狭小内部情况
热像仪•轮胎检测•焊接机器人检测•汽车电器检测:电气线束•汽车前照灯:灯罩发热•座椅加热检测•发动机检测•刹车片检测: 刹车片发热测试•汽车前风挡:了解玻璃内加热丝通电后温度分布状况,分析消雾效果•汽车后风挡:电阻加热丝加热速度以及温升要求
★环境测试数据釆集器采集电压、电流、功率、用电量、开关状态、温度、湿度、烟感、水浸、红外等数据量。
温度仪照度计温度记录仪湿度记录仪湿度仪风速仪声级计CO,CH4,CO2气体检测仪烟气分析仪车内环境温度,湿度,气体,空调风速,声强测试
汽车尾气测试仪测定排放尾气成分含量。
★电子部件双极性电源电动机/电磁线圈, 电磁线圈那样会产生反电动势的元件、或者电解电容器等具有蓄电性能的负荷、以及对于会产生电动势的压电体和燃料电池那样的电源和电池等不能用普通直流电源来驱动的元器件和设备
静电放电测试仪电磁干扰模拟器汽车电子干扰模拟系统电路板EMI、ESD模拟测试;汽车电子制动系统,电子控制传动系统,电子控制转向系统,汽车通讯系统。开关、继电器和保险丝,数据线和电源线等电气干扰模拟测试。
★时尚娱乐音频信号发生器音频分析仪蓝牙测试:发射接收频率响应。发射接收响度。发射接收失真。低电平信号下失真统计。麦克风测试内容:灵敏度Sensitivity,频率响应Frequency Response,指向性 Directional,声压 SPL,相位 Phase,本地噪声  Self-noise,失真 Distortion,极坐标图 Polar Plots
AM/FM标准信号发生器音频/视频分析仪音频转换开关(增加测试通道)DVD/CD抖动仪DARC编码器VICS解码器测量放大器声级校准器汽车音响:信噪比、接收灵敏度、总谐波失真、SINAD、总谐波失真加噪音、选择性、分离度、输出功率和频率响应等。DVD/CD防抖,编码解码。
编码器矢量信号源分码器数字音频广播:频点和灵敏度,最大功率影响测试,单频和双频干扰测试,多径干扰&白噪状态测试,
交流毫伏表收音机灵敏度,即接收能达到多少mV,dBm
RF 矢量信号发生器/分析仪示波器频谱仪RF功率计蓝牙,防盗系统,ID识别,无钥匙门禁,车库开门器,GPS导航测试内容:幅频响应、信号音质、发射接收功率、失真,谐波,邻道功率,误码率,增益、信号串扰、动态范围、声级测量等。
电视信号发生器/调制器码流,数据,噪声发生器功率放大器衰落模拟器RF采集器移动电视:RF输出频率范围,带宽,误码率,信噪比,发射反射损耗,输出电平,相位噪音,杂波抑制
色彩分析仪显示器测试仪显示器:分辨率;光度(色度,对比度,电平);亮度;伽玛校正;电磁干扰;高电压调节;像素异常或坏像素;几何与线性

网友:
光伏太阳能系统 测试方案

测试范围

测试仪器
测试指标
★TPT(PVF),EVA(PVB)树脂检测抗划伤试验机
透气/透湿性测试仪
电荷测量仪(无线电干涉仪)EVA交联度测试系统
剥离强度试验机
表面张力仪
检测树脂材料的可靠性
★绒面钢化玻璃检测透光率/雾度测定仪
弯曲度测试仪
落球冲击试验机
霰弹撞击试验机
应力测量仪
检测钢化玻璃的可靠性
★密封硅胶检测邵氏硬度计
万能材料试验机
挤出性试验装置
检测密封部位的可靠性
★组件接线盒检测可程式恒温恒湿试验机

盐雾腐蚀试验箱
可接触性试验指
喷淋装置
检测连接部位可靠性
★材料试验跌落试验机
RCA纸带耐磨试验机
TABER耐磨试验机 拉压力试验机
电磁振动试验机
万能材料试验机
检测机械特性
★光伏组件检测外观目测系列仪器
户外曝晒架
I-V曲线测试仪
检测电路板电路性能
热循环-湿热-湿冻试验机
湿漏电流测试系统及喷淋装置
机械载荷试验机
冰雹撞击试验机
脉冲太阳模拟器单体电池和小尺寸组件的测试
稳态太阳模拟器(热斑耐久/光老练试验机)大尺寸组件的测试.被测电池热输入可以忽略.
紫外预处理试验机

辐照度仪,日照强度计积分式照度,发光强度测量
盐雾腐蚀试验箱
★铝合金框检测原子吸收光谱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将成分复杂的光分解为光谱线,检测多种微量金属元素
分光束显微镜
色度色差仪三刺激值、色品坐标、主波长及色差值,用于测色、配色和颜色的比较。
盐雾腐蚀试验机(CASS试验)TABER耐磨试验机
★涂锡焊带检测原子吸收光谱仪
低电阻测试仪用于变压器、电机线包绕组,电感线圈的直流电阻的测试,继电器、开关、接插件的接触电阻测量导线电阻、元器件焊点的接触电阻,印制板铜箔线条及焊孔电阻等各种导体的微小电阻值的测量。
万能材料试验机
熔点测定仪
★硅电池检测表面轮廓仪
测量各种精密机械零件的素线形状,直线度、角度、凸度、轮廓度、倾斜度、平行度、对数曲线、槽深、槽宽、沟曲率半径、沟边距、沟心距等参数。
单晶少子寿命测试仪
测量单晶硅少数载流子寿命。
电阻率仪

红外成像仪测试组件发热情况,测隐性裂纹,测量玻璃表面温度,电池颜色及表面和背面印刷瑕疵,突起、凹陷;破片率。
等离子体质谱仪
应用于医药、环保、食品、生物、冶金等领域的微量元素,稀土元素、重金属元素等的分析
标准电池电池片(脉冲)太阳模拟器

I-V曲线测试仪测量Pmax, Imax, Vmax, Isc,Voc,FF,Eff,Rs,Rsh以及I-V曲线。可找出太阳能模组最大功率的工作点 (Vmaxp, Imaxp) 量测最大功率时 (Pmax) 的最大电压 (Vmaxp) 最大电流 (Imaxp) 量测开路电压 (Vopen) 与短路电流 (Ishort) 移动指标可显示I-V特性曲线每一点的特性值
高稳定度,高精密电源
数据采集开关单元
高精度数字万用表示波器观测电路各节点电压信号
电子负载检测电池组件在室外真实自然条件下的实际效率,提供电池组件真实条件的转换效率,还可以对长期工作后电池组件的效率的变化进行跟踪,更换不良组件,提高发电效率。
★蓄电池检测电池测试仪
测电池容量,电阻、电流、电压,内阻,充电,放电性能
逆变器检测仪控制器检测仪太阳能光伏系统检测仪模拟各种 RLC交流负载,模拟逆变器各类工作环境,可以精确检测逆变器实际输出功率与带载能力,可以精确检测调试光伏逆变器的谐振点,主机内置有纯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功率输入采用分段式组合控制,可以任意组合各种功率输入。
★原子吸收及样品制备系统微波消解样品制备系统

高频红外碳硫分析仪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CAAM-2001原子吸收光谱仪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评价电池表面的反射性能和透射性能,以降低反射,透射。
积分球用来收集从固体表面(例如光电池)反射出来的光(包括漫反射或者全反射),应用相应的样品固定附件,也可以用来测定太阳能电池材料的透射性能。
★光谱分析SensAA系列原子吸收光谱仪
Avanta系列原子吸收光谱仪
Cintra系列紫外分光光度计
太阳能电池光谱响应测试,或称量子效率QE测试,或光电转化效率测试等,测量不同波长光照条件下的光电转换特性,对提高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工艺水平(例如制绒、扩散、背场等工艺)、判断硅片材料质量以及研究电池片的性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环境试验冷却水循环系统
可程式恒温恒湿试验机盐水喷雾试验机
氙灯耐气候试验箱
紫外光老化试验机
模拟各种自然环境,如温度变化,湿度变化,及各种恶劣环境以确认太阳能电池能够承受环境变化,避免由此引起的疲劳和失效。
★整机测试电源高精度数字万用表电子负载
静电放电测试仪耐压绝缘泄漏测试仪安全规范测试
电磁干扰(EMI) 测试仪电磁抗扰度(EMS) 测试仪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

网友:
电池/电源 测试方案

序号测试仪器测试项目
1电桥台式万用表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晶体管图示仪变压器/线圈测量仪1电容,电感,电阻,磁心,变压器,芯片组件,网络元件等阻抗参数,品质因素,损耗因素测量。2.变容二极管的C-VDC特性,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的寄生参数分析。3.PCB,继电器,开关,电缆,电池等的阻抗评估。4.塑料,陶瓷和其他材料的介电常数和损耗角评估。5.铁氧体,非晶体和其他磁性材料的导磁率和损耗角评估。6.半导体材料的介电常数,导电率和C-V特性。7.液晶单元的介电常数,弹性常数等C-V特性。
2高频Q表集成电路测试仪线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在线测试仪电路板性能测试
3函数/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在开关电源行业中,需要模拟开关管开关的频率和同步频率来进行测量,增加信号源来模拟开关电源在不同状态下的工作频率。也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发出的信号来模拟原控制信号。
4功率计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频率
5交直流电子负载电源控制器电子负载控制器电池测试系统燃料电池测试仪·给各种化学电池放电,以确定实际容量,容量残留和内阻。·模拟手机,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等负载的恒流,恒功率脉冲放电模式。·利用附带软件进行I-V特性曲线,恒流特性,科尔-科尔曲线图分析
6数字存储示波器示波表1.瞬态响应信号测量;2.发现电源在开启时的有害波形,查出损坏开关晶体管的电流尖峰;3.在信号发生器上再现之前捕获的毛刺或偶发信号波形;4.纹波和噪声(在所有其他参数恒定的条件下,在规定带宽内直流输出电压对其平均值的周期性和随机性偏离,它代表调整和滤波电路后面直流输出电压中所残存不需要的交流和噪声成分)。
7数字万用表1.多路巡检测量;2.温度测量(现在的电源产品都要满足FEC、VDE、UL、CSA、FCC等温度测量标准);3.漂移(主要指电源输出电流或电压的周期和随机偏离。开关电源的漂移测量需要很长时间,并对测量精度要求较高。实际测量中我们一般会把所有测量出来的数据做一个统计,然后在这个统计值的基础上计算出它的PPM值,总时间在24小时左右)。
8调压器交直流稳压源给被测电源模块提供纯净电源
9电力质量分析仪单相功率钳形表三相智能功率钳形表三相电能记录仪供电网络的电压/电流/频率,波形因数CF,骤升骤降,谐波,功率和能量,闪变,不平衡,瞬变捕捉,涌入电流捕获(当出现令人怀疑的重新启动或令人厌烦的电路跳闸时,检查启动电流),自动趋势记录
10数据采集开关单元完成静态参数电压,频率,电流,温度测量和实现开关控制功能
11耐压/绝缘/接地阻抗测试仪高压兆欧表是否符合安全规范
12热像仪1.电子元器件发热情况2.变压器发热情况(3C要求<120℃,UL要求<115℃)3.元器件空间布局散热是否合理
13红外测温仪电路中某一点的温度情况
14蓄电池内阻容量分析仪电压、内阻、连接条电阻、容量。
15功率分析仪谐波分析、FFT 分析、波形记录,输入端的交流电压、输入频率、功率因数,输出端的额定容量、功率因数、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过载能力等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

网友:
真的不错!值得收藏!值得参考!

网友:
收藏 尽管现在不会全用到,但“书到用时方恨少”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