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主流产品PK

楼主:
NI PAC系统NI提供五种基于LabVIEW的PAC硬件平台:

NI PAC构架是由NI LabVIEW以及五中PAC硬件平台加上实时操作系统组成的。 LabVIEW不仅为您提供创建复杂测量控制系统的编译灵活性,同时因为它直观的图形化开发界面而非常容易使用。使用LabVIEW,您可以利用数百个内置的控制和分析函数,快速开发各种复杂程序。您还可以在LabVIEW中调用其他软件开发的程序代码,如LabWindows/CVI、C或MathWorks Simulink等,用于处理I/O、运动控制、机器视觉及器通信等各种应用。

1 :PAC系统开发软件
简介
NI LabVIEW是一个图形化的开发环境,为要求严格的工业测量、自动化和控制应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灵活性和易用性。使用NI LabVIEW,您可以为您的交互式控制系统快速创建用户界面。您只需简单地组合各个程序模块即可定义好系统的功能,并使用直观的LabVIEW图形开发范例创建控制应用程序,然后发布到分布式系统或独立系统中运行。通过一组多种多样的函数和工具选板——从简单的模拟PID过程控制环到高通道数混合控制系统,无论是简单或复杂的应用,LabVIEW都可以胜任。
2 :PAC系统开发硬件
(1) PXI/CompactPCI
概述
PXI是一个基于CompactPCI架构的多厂商工业标准。因为PXI提供了一个基于PC的模块化平台,它支持NI以及第三方的CompactPC和PXI插入式模块,所以PXI是中型及大型应用的理想之选。PXI提供了最广泛的I/O种类,包括1000 V隔离模拟输入、高密度数字I/O、用于机器视觉的模拟和数字图像采集设备以及并列多通道运动控制等。

PXI极易使用,同时支持Windows和RT(实时)操作系统。对于工业级应用,PXI具备如下技术规范:宽泛的工作温度(0 - 55 °C)、可定义的冷却(25 W/slot)和功率要求以及强大的承受冲击和振动能力。可定义的冷却和功率规范确保PXI平台支持广泛的模块化I/O。PXI是一种带背板同步功能的稳定的工业级平台,可用于诸如视觉引导的运动控制及高通道相位同步测量等各种应用。

(2) Compact FieldPoint
概述
Compact FieldPoint是一种易于使用、可扩展性强的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由稳定的I/O模块和智能通信接口组成。将您的NI LabVIEW应用程序下载到嵌入式控制器上即可保证可靠、独立的运行,同时可将您的传感器直接与高精度的模拟与离散I/O模块相连。这些工业I/O模块将原始传感器信号进行滤波、校准、调理等各种处理,将其变成适合处理的工程单位,并可进行自我诊断以查找问题,如断开的热电偶等。Compact FieldPoint的网络通信接口可通过以太网自动发布测量数据。您可以使用同样简单的读写软件框架访问附近或网络上数英里外的I/O点。
益处
使用Compact FieldPoint的下列特性快速构建坚固稳定的工业系统:
抗冲击50 G,抗振动5 G
工业级操作温度:-40°C 到 70°C
内置带隔离的信号调理功能
标准的以太网和Web通信

(3) CompactRIO
概述
NI CompactRIO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组合RT(实时)和FPGA技术,用一种小型、坚固的工业控制与采集平台为用户提供超高性能。这个低成本结构包括一个可重配置I/O FPGA核(以提供专用硬件电路的可靠性和硅片上的并行执行性能)、一个实时嵌入式处理器(用于独立和分布式实时操作,通过一个内置的基于web的人机接口)和工业级可互换的模拟和数字I/O模块(以直接连接工业传感器和激励装置)。通过NI LabVIEW图形开发环境(可用于诸如机器控制、振动监测、独立/分布式控制和采集等各种工业应用),对整个NI CompactRIO嵌入式系统进行编程,从而大大缩短开发时间。
益处
使用CompactRIO,您可以快速开发各种复杂应用系统,因为它具备:
LabVIEW快速图形化开发工具
直接连接传感器或执行装置的带隔离功能的工业I/O模块
低成本、立即可用于工作的外包装
(4) Compact Vision System
概述
将您的NI LabVIEW应用程序发布到NI Compact Vision System(CVS)上运行,即可建立机器视觉和简单的控制应用。NI Compact Vision System将NI LabVIEW RT (实时)模块的应用拓展到了一个坚固稳定的机器视觉组合中,以适应工业检测中常见的恶劣环境。

使用IEEE 1394 (FireWire) 技术,Compact Vision System兼容的工业摄像头超过100种,包括各种等级的价格、功能和性能。通过三个IEEE 1394(FireWire) 端口,您可以实现多达16个摄像头的多摄像头监测。而且,Compact Vision System提供可重配置的I/O FPGA,用于高速数字控制或步进马达控制的定制。
益处
使用Compact Vision System,您可以快速构建稳定的视觉系统,它具备:
1623 MIPS的高性能Intel处理器
多达16路IEEE 1394 (FireWire)摄像头输入
抗冲击50 G,抗振动5 G
29条隔离FPGA数字I/O线

(5) 工业计算机
概述
NI提供开放的、基于PC的硬件和软件产品,以支持NI和第三方的硬件平台。工业计算机(Industrial PC)为布置模拟、数字、运动、视觉和可重配置I/O(RIO)等各种应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工业计算机的生产厂商很多,而且与台式计算机相比,工业计算机提供的基于PC的技术更为坚固稳定。对于要求实时控制的应用,NI LabVIEW RT(实时)模块支持某些第三方工业计算机。

对于要求可定义的冷却功能、高功率模块、集成式背板同步功能或实时支持的工业应用,PXI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多厂商的、基于PC的平台。

益处
采用工业计算机构建的开放式系统具备以下特点:

集成I/O、运动、视觉以及工业通信的插入式PCI板卡
NI软件和PCI硬件支持 (包括NI LabVIEW RT模块)
广泛的工业计算机厂商选择

网友:
研华提供四种PAC平台:

开放型PAC系统、紧凑型PAC系统、灵活型PAC系统和强固型PAC系统。

ADAM-5550、UNO-2100、UNO-3000 和 MIC-3000 系列优秀产品,可以提供双 以太网接口、双 USB,多个RS-232/RS-485 端口等丰富的通讯接口和 CF 卡接口,以满足不同客户的复杂系统整合需求。研华 PAC 解决方案采用高性能 CPU 和坚固 的I/O 的设计,完全满足要求高运算能力和高可靠性的应用需求。此外,ADAM-5550、UNO-2100 和 UNO-3000 系列还采用了针对关键和恶劣环境的坚固机械和无风扇设计 。

ADAM-5510KW软逻辑控制器,使用梯形图编程,容易使用:

产品详情:
CPU:80188-40,16位微处理器
内存:1.5 MB Flash Disk(其中960KB可以存放用户的应用程序)
640KB SRAM,最高384KB 电池备份的RAM
通讯接口:1xRS-232 编程端口;2xRS-232/485 端口;1xRS-485 端口;
内置三路隔离保护:电源:3000VDC;I/O:3000VDC;通讯:2500VDC (COM2)
功率:30W,其中CPU功耗1W(可支持多达4片模拟量输出模块ADAM-5024)
操作环境:操作温度:-10-70度;储存温度:-25-70度;湿度:非凝结,5-95%
实时时钟和看门狗定时器

ADVANTECH UNO-2160无风扇嵌入式PC:
产品详情:
带2 x RS-232, 2 x RS-232/422/485, 2 x LAN, 和 PC/104 扩展端口的Celeron3-400 UNO 主要特点
双10/100 Base-T RJ-45 端口
双PC/104扩展
板载VIA C3-400 MHz (Intel Celeron-400), 128 MB/256 MB RAM
2个 RS-232,2个 RS-232/422/485端口
2个 USB端口 和一个 Type I/II PC 卡

NO-2160是一款高性能Pentium 3级控制器,它无风扇和无硬盘的设计比工控机更适合于应用在强烈震动或多尘的工业现场,尺寸小但集成了串行通讯及以太网、无线通信接口等功能,内置PC/104接口为高速数据采集也提供了可能,所有接口均采用工业等级的隔离防护设计,内置控制器级别的硬件看门狗,可支持Windows XP Embedded和Windows CE.net操作系统。真正满足工业现场“3C”需要。

研华所有 PAC 平台都将嵌入 KW SoftLogic(软逻辑)内核,实现组态王与研华PAC的无缝整合方案。SoftLogic 内核完全兼容 IEC-61131标准。它同时支持 LD/FBC/SFC/ST/IL 编程语言,并支持多种语言功能。用户可以通过编程组态一次定义变量实现数据库共享,并且使你很容易的使用此工具实现任何控制应用。

网友:
GE Fanuc 提供二种PACSystems 产品:

PACSystems RX7i:

作为PAC家族的一员,PACSystems RX7i提供更强大的功能、更大的内存和更高的带宽来处理从中档到高端的各种应用。同时,也提供其他PACSystem平台的所有创新的功能。PACSystems RX7i,和其他PACSystems一样。有一个单一的控制引擎和通用的编程环境,它能创建一条无缝的移植路径,并且提供真正的集中控制选择。然而,它还适合从中档到高档的各种应用,其庞大的内存、高带宽和分布式I/O能满足各种重要的系统要求。

产品详情:
连续的开放式结构平台
完整的、基于标准的系统(VME64),支持许多第三方、由客户开放的模板
快速升级CPU,以持续提高性能
方便升级现有的系统
升级硬件系统以得到更好的性能、100M 以太网,改善维护
安装简单
只需替换主机架、CPU、电源、I/O仍然可用于PAC RX7i
采用已被证明的技术
从现有的系列90-70系统上建立
支持完整的Genius®功能
将您的技术带往未来
整体升级路径,从I/O到程序
按照您的规划升级

PACSystems RX3i:
PACSystems RX3i是一个集成的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解决方案——它将灵活性、开放性以及没有历史负担的硬件升级或程序转换结合在一起,而且价格并不昂贵。PACSystems RX3i能统一您的过程控制系统,有了这个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解决方案,您可以更灵活、更开放地升级或者转换。PACSystems RX3i价格并不昂贵、易于集成,为多平台的应用提供空前的自由度。在Proficy Machine Edition的开发软件环境中,它单一的控制引擎和通用的编程环境能整体上提升您的自动化水平。

产品详情:
PACSystems RX3i的创新科技使得用户能够:
解决重要的工程和商务问题,例如:如何得到更大的生产力和更严格的成本控制
提高用户自动化系统的整体性能
减少工程和调试花费
将新技术方便地集成到已经安装好的系统中
减少用户对于短期或者长期系统升级的顾虑
特性
高速处理器,无信息瓶颈的快速吞吐率专利技术
每个模块槽的双背板总线支持(老的90-30背板总线和新的PCI总线)
新推出的基于PCI高速吞吐率的先进的 I/O 模块
串行背板总线支持使得已有的系列90-30 I/O上很容易的移植到新系统中
为高级编程准备的Celeron (Pentium III) 300 mHz CPU以及10Mbytes用户内存
在控制器中有梯形逻辑文档内存和机器文档(Word、Excel、PDF、CAD和其他未来发布的文件格式),减少停机时间,提高排除故 障效率
支持开放式通信,包括:以太网、Genius、Profibus、DeviceNet和串行通信
支持高密度离散量I/O、通用模拟量(TC、RTD、应变、每个通道的电压电流组态)I/O、隔离模拟量I/O、高密度模拟量I/O、高 速计数器、运动控制模块
扩展I/O提供更广泛的特性,如快速处理、高级诊断机制和一系列可组态的中断
新模块和老的90-30模块都支持热插拔
针对I/O模块和接地棒的隔离24VDC接线端子,减少用户布线。

网友:
ICPDAS泓格科技提供基于二种系统的PAC产品: WinCon/LinCon的CPU为StrongRAM 206MHz处理器,WinCon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CE .net;LinCon的操作系统为Embedded Linux。 以WinCon-8000为代表,其装有Intel Strong ARM CPU 和Windows CE.NET 4.1操作系统的领先级的嵌入式控制平台。与标准的Windows操作系统相比,Windows CE.NET有以下优点,它有硬实时(hard real-time )能力,较小的内核,快速引导,在深层的中断处理能力,能得到确定的控制,以及低成本。在WinCon-8000上使用Windows CE .NET 4.1,就赋予它可以运行PC-based控制软件的能力,如Visual Basic .NET, Visual C#, Embedded Visual C++, SCADA 软件, Soft PLC …等等。WinCon-8000已有InduSoft版本,ISaGRAF版本也很快会出来。 WinCon-8000设有VGA接口,使用户能直接连普通的LCD监视器,而无需再去接昂贵的HMI或工业PC。与常规的工业PC或PLC系统相比,WinCon-8000确实使一个低价高性能的选择。 操作系统使是驻留在WinCon-8000 CPU模块的闪存里,用户程序可放在外存区域,如压缩闪存卡、USB驱动器、或是在运行时通过LAN或USB下载到RAM。提供一套用于控制 I-8000、I-7000串口I/O模块的SDK,以便于用户用Visual Basic .NET, Visual C# 或 Embedded Visual C++来作应用开发。对于系统设置,监视和软件升级来说,内含的WinCon Utility可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特  性内建Windows CE.net 内建Ethernet,可通过网络远端编程、侦错、维护和设定支持OPC Server 支持Modbus/TCP,RTU协议即将支持CAN总线提供工具软件实现系统设置,监视和系统升级完善的I/O模块,DI、DO、AI、AO、定时/计数器及运动控制等丰富的软件开发工具包支持SQL Server CE 2.0 内建Web Server和FTP Server,可通过浏览器浏览控制器内资料规  格电源:10~30VDC 功率:20W 工作温度:-25℃~+75℃ 存储温度:-30℃~+85℃ 相对湿度:5~90%

网友:
美国OPTO 22最新推出的PAC产品包括三种产品:
SNAP-PAC-S1、SNAP-PAC-R1、SNAP-PAC-R2等控制器,都具有冗余以太网口,SNAP-PAC-S1是一个紧凑的工业级控制器。它有两个独立的以太网接口(RJ45),并具有独立的IP地址,可以实现以太网络冗余,并很容易将企业内部网络和控制网络分割开来,而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费用。 它还有3个串行接口:1个RS-232端口支持硬件握手,可以使用PPP和调制解调器完美的通讯。另一个RS-232端口可以直接和串行设备相连,还有一个RS-485设备可以和Opto 22 早期的 mistic I/O 单元连接。

描述
SNAP-PAC-S1 是新型的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Programmable Automation Controller),它是底板安装的控制器。结合ioProject Basic 软件 (或 ioProject Professional,需要单独购买), SNAP-PAC-R1 可以实现大多数工业控制、远程监控和数据采集。

系统结构
智能、灵活的 PAC 控制器有多种使用方式。SNAP-PAC-R1 可以管理本 IO 单元Unit 的设备,同时也可以控制其他SNAP Ethernet I/O 单元,从而组成一个较大的控制系统。SNAP-PAC-R1也可以作为一个 IO 单元,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分布式控制系统中,这样的系统可以有由像SNAP-PAC-S系列这样的独立控制器控制。

网络
SNAP-PAC-R1上有两个独立的、10/100 Mbps 的以太网接口。这两个以太网接口具有独立的 IP 地址,可以实现以太网冗余或将控制网络和企业网络分割开来。另外,它还有一个 RS-232 串行通讯接口,可以通过 PPP 协议(Point-to-Point Protocol)和调制解调器进行通讯,或者直接和串行设备连接。

程序设计和通讯协议
SNAP-PAC-R1 使用Opto 22基于流程图编程方式的软件 ioControl开发控制应用程序或策略,使用ioControl可以创建和调试策略,然后下载到 SNAP-PAC-R1中,并且立即运行。SNAP-PAC-R1有16 MB的 RAM,可以通知运行16 个ioControl 流程图 (在策略中可以包含更多流程图)。 使用Opto 22的 ioDisplay 软件您可以开发全功能的人机界面(HMIs),ioDisplay和ioControl使用同一个标签名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在创建ioControl策略的时候已经自动建立。

   由于 SNAP-PAC-R1是基于以太网的产品,所以SNAP-PAC-R1 可以同时使用多种协议实现通讯,包括 TCP/IP、 PPP、 Modbus/TCP、 SNMP 、 SMTP 以及 OptoMMP。OptoMMP 协议是Opto 22 所有基于以太网产品所支持的一种开放式内存映射的协议。

I/O 处理
   SNAP-PAC-R1和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以及串行通讯模块共同安装在SNAP M 系列安装底板上。SNAP M系列底板有4槽(SNAP-M16)、8槽(SNAP-M32)、16槽(SNAP-M64) 几种型号。 数字量 包括锁存、高速计数(20kHz以上)、积分、脉冲发生和计量、看门狗 (WatchDog)。 SNAP 标准系列的数字量模块(4通道)只能安装在底板的前八槽,而SNAP 高密度数字量模块(32通道)可以安装在地板的任何一个槽位。模拟量 包括热电偶的线性化、信号最大/最小值、偏移和增益校正、放大与缩小、斜率、TPO、输出箝位、滤波、看门狗等特性。 SNAP-PAC-R1 支持最多32 个PID环。
自动化网编辑摘自中国PLC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