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标准目录

楼主:
 整车
GB/T15089-2001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3730.1-2001 汽车及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T4782-2001 道路车辆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 词汇
GB/T18410-2001 车辆识别代号条码标签
GB/T18411-2001 道路车辆 产品标牌
GB/T18384. 1-2001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1部分:车载储能装置
GB/T18384.2-2001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2部分:功能安全和故障保护
GB/T18384.3-2001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3部分:人员触电防护
GB/T18385-2001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GB/T18386-2001 电动汽车 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 试验方法
GB/T18387-2001 电动车辆的电磁场辐射强度的限值和测量方法宽带9kHz~30MHz
GB/T18388-2001 电动汽车 定型试验规程
GB/T18487.1-2001 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 一般要求
GB/T18487.2-2001 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 电动车辆与交流/直流电源的连接要求
GB/T18487.3-2001 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 电动车辆与交流/直流充电机(站)
GB/T18488.1-2001 电动汽车用电机及其控制技术条件
GB/T18488.2-2001 电动汽车用电机及其试验方法
GB/T18332.1-2001 电动道路车辆用铅酸蓄电池
GB/T18332.2-2001 电动道路车辆用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
GB/Z18333.1-2001 电动道路车辆用锂离子蓄电池
GB/Z18333.2-2001 电动道路车辆用锌空气蓄电池
GB/T12545.1-2001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GB/T12545.2-2001 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QC/T677-2001 卧铺客车平顺性随机输入行驶试验方法
GB/T18305-2001 质量体系 汽车供方质量体系要求
GB/T18437.1-2001 燃气汽车改装技术要求 压缩天然气汽车
GB/T18437.2-2001 燃气汽车改装技术要求 液化石油气汽车
发动机
GB/T5181-2001 汽车排放术语和定义
GB/T17691-2001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18352.1-2001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Ⅰ)
GB18352.2-2001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Ⅱ)
GB18296-2001 汽车燃油箱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18297-2001 汽车发动机性能试验方法
QC/T288.1-2001 汽车发动机冷却水泵技术条件
QC/T288.2-2001 汽车发动机冷却水泵试验方法
QC/T289-2001 汽车发动机机油泵技术条件
GB/T18363-2001 汽车用压缩天然气加气口
GB/T18364.1-2001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口(螺旋式)
GB/T18377-2001 汽油车用催化转化器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18351-2001 车用乙醇汽油
电器、照明
GB18409-2001 汽车驻车灯配光性能
GB18408-2001 汽车及挂车后牌照板照明装置配光性能
GB15742-2001 机动车用喇叭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QC/T417.1-2001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1部分 定义,试验方法和一般性能要求(汽车部分)
QC/T417.2-2001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2部分 定义,试验方法和一般性能要求(摩托车部分)
QC/T417.3-2001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3部分 单线片式插接件的尺寸和特殊要求
QC/T417.4-2001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4部分 多线片式插接件的尺寸和特殊要求
QC/T417.5-2001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5部分 用于单线和多线插接器的圆柱式插接件尺寸和特殊要求
GB11567.1-2001 汽车和挂车侧面防护要求
GB11567.2-2001 汽车和挂车后下部防护要求
QC/T531-2001 汽车后视镜
QC/T678-2001 客车乘客门门泵
QC/T676-2001 汽车车身辊压型材、涂覆辊压型材技术条件
GB/T5137.4-2001 汽车安全玻璃太阳能透射比测定方法

网友:
美国联邦环保署非公路用机动设备排放标准Tier 1-Tier 3
发动机功率

排放标准

实施年份
一氧化碳

碳氢化合物

非甲烷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

氮氧化物
颗粒物

kW < 8(hp < 11)

Tier 120008.0 (6.0) 10.5 (7.8)-
1.0 (0.75)
8 ≤ kW < 19(11 ≤ hp < 25)

Tier 220058.0 (6.0) 7.5 (5.6)-0.80 (0.60)
19≤ kW < 37(25 ≤ hp < 50)Tier 120006.6 (4.9) 9.5 (7.1)-
0.80 (0.60)
37 ≤ kW < 75(50 ≤ hp < 100)Tier 220056.6 (4.9) 7.5 (5.6)-0.80 (0.60)
75 ≤ kW < 130(100 ≤ hp < 175)Tier 119995.5 (4.1) 9.5 (7.1)-0.80 (0.60)
130 ≤ kW < 225(175 ≤ hp < 300)Tier 22004
5.5 (4.1)
7.5 (5.6)-0.60 (0.45)
225 ≤ kW < 450(300 ≤ hp < 600)Tier 11998- -9.2 (6.9)-
450 ≤ kW < 560(600 ≤ hp < 750)
Tier 2
20045.0 (3.7)
7.5 (5.6)
-0.40 (0.30)
kW ≥ 560(hp ≥ 750)Tier 320085.0 (3.7) 4.7 (3.5)--*
Tier 11997- -9.2 (6.9)-
Tier 22003
5.0 (3.7)
6.6 (4.9)
-
0.30 (0.22)
Tier 320075.0 (3.7) 4.0 (3.0)--*
Tier 1199611.4 (8.5)1.3 (1.0)-9.2 (6.9)0.54 (0.40)
Tier 22003
3.5 (2.6)

6.6 (4.9)
-0.20 (0.15)
Tier 32006
3.5 (2.6)
4.0 (3.0)--*
Tier 1199611.4 (8.5)1.3 (1.0)-9.2 (6.9)
0.54 (0.40)
Tier 220013.5 (2.6) 6.4 (4.8)-0.20 (0.15)
Tier 320063.5 (2.6) 4.0 (3.0)--*
Tier 1199611.4 (8.5)1.3 (1.0)-9.2 (6.9)0.54 (0.40)
Tier 2

3.5 (2.6)
6.4 (4.8)-0.20 (0.15)
Tier 320063.5 (2.6) 4.0 (3.0)--*
Tier 1200011.4 (8.5)1.3 (1.0)
-
9.2 (6.9)0.54 (0.40)
Tier 220063.5 (2.6)
6.4 (4.8)
-0.20 (0.15)

欧洲非公路用机动设备第三阶段排放标准Stage III A
发动机功率实施时间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颗粒物
千瓦 单位:克/千瓦小时
Stage I第一阶段
130 - 560 kW1999.0151.39.20.54
75 - 130 kW1999.0151.39.20.7
37 - 75 kW1999.046.51.39.20.85
Stage II第二阶段
130 - 560 kW2002.013.5160.2
75 - 130 kW2003.015160.3
37 - 75 kW2004.0151.370.4
18 - 37 kW2001.015.51.580.8

欧洲非公路用机动设备第三阶段排放标准Stage III A

类别发动机功率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颗粒物实施时间
千瓦单位:克/千瓦小时
H130 kW ≤ P ≤ 560 kW3.540.22005.12.31
I75 kW ≤ P < 130 kW540.32006.12.31
J37 kW ≤ P < 75 kW54.70.42007.12.31
K19 kW ≤ P < 37 kW5.57.50.62005.12.31

网友:
40项强制性检验项目及适用车型
项目名称
标准依据适用车型检验结果是否必须符合标准
前方视野
GB11562-1994M1M2M3N1N2N3O
后视镜
GB15084-1994××××××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
GB4094-1994×
汽车护轮板
GB7063-1994××××××
车速表GB15082-1994×
汽车外部凸出物GB11566-1995××××××
制动性能GB12676-1999
汽车电喇叭GB15742-1995 GB7258-1997×
汽车结构一般要求侧翻稳定角GB7258-1997×
转向装置GB7258-1997×
燃油系统及排气管GB7258-1997×
汽车风窗玻璃除霜GB11556-1994××××××
汽车风窗玻璃除雾
GB11555-1994
××××××
汽车风窗玻璃刮水器洗涤器GB15085-1994××××××
汽车照明及信号装置汽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GB4785-1998
汽车及挂车照明与信号装置的一般要求GB7258-1997
前照灯光束照射位置及发光强度GB7258-1997×
前照灯配光性能GB4599-1994 GB15766.1-1995×
汽车前雾灯配光性能GB4660-1994 GB15766.1-1995×
汽车前和后位(侧)灯示廓灯、制动灯配光性能GB5920-1994 GB15766.1-1995
汽车倒车灯配光性能GB15235-1994 GB15766.1-1995
汽车及挂车转向信号灯配光性能GB17509-1998 GB15766.1-1995
汽车后雾灯GB11554-1998
汽车及挂车用回复反射器GB11564-1998
汽车和挂车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GB11567-1994××××
客车结构GB13094-19977m以上客车××××
乘员碰撞保护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GB11557-1998××××××是/否
汽车正面碰撞乘员保护CMVDR294××××××是/否
安全带安装固定点GB14167-1993×
汽车座椅GB15083-1994×
汽车座椅头枕GB11550-1995××××××
门锁及门铰链GB15086-1994××××××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GB8410-1994×
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GB14761-1999最大总质量400~3500kg的M1、M2和N1类汽车是/否
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GB14761-1999燃用普通级无铅汽油的车辆及汽油车
汽车怠速污染物排放GB14761-19993500kg以上的汽油车
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GB14761-1999最大总质量400~3500kg的M1、M2和N1类汽车是/否
柴油车全负荷及自由加速烟度排放GB3847-1999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车辆×
车用汽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
GB14761.2-1999
最大总质量>3500kg汽车装用的点燃式发动机×
压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
GB17691-1999
最大总质量>3500kg汽车装用的压燃式发动机×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QC/T58-1993×
无线电干扰GB14023-1992汽油车
汽车外郭尺寸GB1589-1989
汽车号牌板GB15741-1995
标记检查汽车标记
GB7258-1997
VIN国机管(1999)20号机管(1999)280号
汽车安全玻璃机汽产(1995)645号×
安全带机汽产(1998)037号 GB7258-1997规定装用安全带车型×
非氟制冷剂机汽发(1997)0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