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问题

楼主:
我的LCD是群创5.6寸AT056TN52.
症状:无背光显示,而且图像也显示得非常微弱。感觉自己一点光也不能发,完全是靠自然光才能看到图像。
原因:我每次给LCD供上背光电源时,就会与SDRAM冲突,程序便跑飞。但是在电路上两者却没有一点关系。

问题:不知道是不是LCD背光源坏了?还有为什么只有借助自然光才能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图像?

先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屏的说明书传上来看看。

网友:
LCD有一个口是专门调背光的,看一下datesheet就可以了,一般都有这个端口的

网友:
还有为什么只有借助自然光才能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图像?

LCD本身是不会发光的,如果没有背光源,是只能看到一点微弱的图像,
这点微弱的图像时靠反射得到的,因为屏幕底色是黑的,反射很微弱。
这种模式的LCD是靠背后照明的。

最好检查你的背光连接有没问题,或者用独立的电源驱动背光。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的LCD屏开始是好的,图像显示正常,而且不加背光也还能看到图像,程序也没有变,是突然就不亮了的。

网友:
可能是背光逆变器干扰。

网友:
还可能是背光坏了吧,很多国产的LCD质量是很差的,换一块 试试

网友:
写一下背光,有专门引脚的,看datasheet了,定义一下背光亮度
如果还有问题,很可能是背光坏了

网友:
我也觉得背光可能坏了,能不能只换LCD的背光?

网友:
是集成的吧,先改写下背光程序,再换吧

网友:
没有用过,要是可以的话,下一个小题目就要老师给个LCD做做,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把它拆开,看到背光只是一根光柱,在屏的边上,不知道能换不,不能的话就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它拆开,看到背光只是一根光柱",是灯管吗?在灯管两端可以测到高压吗?可以用试电笔测一下.一般万用表可能不好测.要是没高压,那就检查高压板吧.通常是2个三极管,温度传感器,保险等..要是LED背光的就更简单了....

网友:
没有用过 没有拆开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是LED背光的,好像是LED电源变压芯片坏了,惨了呀,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真的没有仔细的研究过LED背光的芯片.我想应该不难吧?用的是什么芯片?能把原理图剖析出来吗?多高的供电电压?

网友:
坏了直接换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