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变压器问题~

楼主:
1。变压器的电压比是5:4,但是应用时输出电压远远达不到这个值,实际输出电压比理论值要低差不多20V。比如说:我输入个AC 220V 50Hz的电压(量了,是正确的),输出电压理论值应该为 220*0.8=196V,但实际输出电压才173V。整个电路电流在15mA以内,按理说输出电压实际值不应比理论值差那么多,请问这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
2。经变压器后输出的交流电压经整流滤波后得到的直流电压值 跟 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的有效值 的比值才1.15,远低于理论值1.414倍。比如说: AC 220V 50Hz的电压经变压器后 变为 AC 173V 50Hz,在经过整流滤波后输出电压为: DC 198V, 198/173=1.12 。而我用调压变压器直接 输入AC 173V 50Hz 到相同电路中,整流滤波后的输入电压却为 DC 240(差不多1.4倍),两个相同有效值的交流电经同一电路整流滤波后输出电压什么差这么打,这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的变压器参数:输入 220V ,电压比 5:4  功率:5W

请论坛里的兄弟帮我分析下原因,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被铜损和铁损吃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变压器输入AC 220V 50Hz的电压,实际输出电压173V。(是空载吗?)如果变压比是5:4,理论值应该为 220*0.8=196V.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知道你的173V电压是不是空载测量值,如果是空载,那说明你的变压器次级匝数不够.如果是加载情况下测量值,你说过电流在15mA以内.那说明你的变压器次级线径太细,或是铁芯截面积太小.

网友:
变压器输入AC 220V 50Hz的电压,实际输出电压AC 173V
差的不是太多。。。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第一次用,没想到会差这么多!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是带负载测的!所以应该是后面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