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总是显示85℃。。。

楼主:
我按照图1的电路接法,然后根据DS18B20的数据手册时序图编写代码,但总是85℃。。。请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电子爱好者指导一下:

/***********ds18b20子程序*************************/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5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15);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5);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5);
     DQ = 1;
     wdata>>=1;
   }
}

uint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tvalue =  tvalue * 10 ;
return(tvalue);
  delay_18B20(1000);
  }
void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显示
{
  uchar flagdat;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
  TempBuffer[0]=flagdat;  //十位
  TempBuffer[1]=tvalue/100+'0';  //十位
  TempBuffer[2]=tvalue%100/10+'0';  //个位
  TempBuffer[3]=0x2e;
  TempBuffer[4]=tvalue%10+'0';
  TempBuffer[5]=0xdf;   //温度符号
  TempBuffer[6]='C';
  TempBuffer[7]='\0';
}

网友:
首先,需要仔细检查你的延时程序,看看延时是否准确。
其次,看看你的复位时序和读写时序,复位时序里面应该有复位是否成功的判断
第三,你启动温度转换后,直接就读温度了,那可定不行,启动温度转换后,至少延时750MS才能正确读取温度

还有,不要总说网上的程序是错误的,你可以从网上卖单片机开发板的网站哪里下载一个DS18B20的程序,仔细对照你的程序和人家的程序,看看到底是不是一样,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语句

网友:
我今天刚用FPGA中VHDL语言编写了程序,读取了温度实时显示在数码管上。不过汇编语言,我学的不太好,所以建议你在论坛搜索上搜一下有关别人的程序,来参考一下,可能就iu知道问题了。我调试了几个晚上,才搞好,第一次这样做东西,有意思啊!

网友:
我用51和DS18B20做过温度显示.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你检查它的引脚吧,仅管它只有3个引脚,我就遇到过几十次是因为引脚焊接不良造成的显示85C.或是显示00C.记得当时是,中间脚断开就显示0C.另外两脚,不记得是哪边的了,短路就显示85C.

网友:
上电复位后温度寄存器的值为+85℃。
上电时默认的分辨率是12位。DS18B20上电时处于低电源的理想状态,初始化温度测量和A—TO—D转换,主机必须确保发送一个温度转换的指令[44H].接下来开始转换……

网友:
显示85度,说明你的温度处理程序有问题,很可能是时序不对。
最好仿真一下,或者利用数码管等来模拟仿真一下,从给18B20发送复位时序开始,每一个过程都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18b20温度显示问题?

但现在我改来改去。。。。温度都几乎显示这几个值 :1.85℃  ; 2.12.7℃ ; 3.12.7℃ 和  8.5℃ 来回跳来跳去。。

网友:
18b20没问题吧?在检查时序的问题,这是关键。

网友:
void delay_18B20(uint i)//延时1微秒
你这个有没有确认过。如果实在不行最好上示波器看看你的波形

网友:
上电读出的默认温度就是85度,看看初始化时序和间隔是否正确?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引脚短路引起的。还有转换需要等待一段时间(12位需要700ms)你的程序没看到延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获得12位转换结果最少需要750MS吧

网友:
还有一点,程序里别对DS18B20不停的操作,很容易自己升温的……
http://www.mculover.com/post/7.html

网友:
DS18B20是不能测温啊?

时序图和网上的相差不大。。。真系有那么严格的时序图啊。。网上给的例子在自己的程序里都不能实现效果啊。。只显示12.7℃ 和8.5度来回跳动。。根本就不能实现测温的效果啊。。。。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昨天在我在调试一个断电检测的时候一个定义没定好搞了我一上午。

网友:
原来DS18B20坏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DS18B20在设置12位精度测量时,转换时间应该最多为750ms的。。。;P

网友:
还有楼主在设计精度转换的时候有这么一句tvalue=tvalue*(0.0625);这就是楼主为什么在测量温度时看到的温度是12.7 以及8.5这样的数据了,如果楼主把上面这条语句改为tvalue=tvalue*(0.625);那么显示的数据就会正常了,小数点右移一位。。。还有就是显示85°的问题,可以采用长延时的方法(在温度转换之后再进行读取),可以避免,或者把读到的温度与85°相比较,若为85°则继续采集,若不是则继续显示;第三种方法就是在显示那块做处理,当为85°时LCD或者数码管不显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就是当正在测量的温度为85°时,数码管或LCD可能不会显示,这是一个缺点。。。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遇上过这个问题。读出来是85。后来等待了900ms,等待转换完就读出正常温度。

网友:
这个是驱动不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