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与仿真器连接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CCS3.3,仿真器是XDS510 USB2.0,目标器件是TMS3205509A
今天把仿真器驱动,器件配置都弄好了,但是进CCS3.3,一直是目标器件没有发现。
不知道针对CCS3.3,仿真器是不是需要单独的驱动(我用的是以前CCS2.2的驱动)?或者需要注意一些特别的设置?
谢谢!

网友:
不是很清楚,帮顶

网友:
确定装的就是这个仿真器的驱动?如果确定,那下一步确定已经连上电源和仿真器,在下一步应该看看板子和仿真器链接对不对等等,硬件有没有问题,仿真器有没有毛病,这些都排除了肯定能连上

网友:
网友建议:Debug|Connec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