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IC的焊接

楼主:
贴片元件的焊接并不容易,特别是长了蜈蚣脚的贴片IC。以下文字和图片转载自www.hifidiy.net,让我们来看看28脚的贴片IC是怎么用电烙铁焊上去的。
首先来张全部焊接点的PCB图

这是焊接贴片的必须工具

这个是准备焊接的DD

夹一个的姿势

先用烙铁加热焊点

然后夹个贴片马上过去

等贴片固定后焊接另外一边

晕倒,最恐怖的IC到啦!这个DD比8414还小,太密集啦!焊接这个DD有很大的难度!仔细琢磨后觉得只能采用SJW38版主的方案!先在PCB上固定贴片IC的一个脚

然后大规模全部堆满脚!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然后找跟细铜丝和松香

象拉丝苹果

苹果丝

放到IC脚上

看下面的图片恐怖吧!用铜丝吸锡后是这个效果!-------好难看!
接着来!下面这2个DD可以必须的物品(我还差个注射器)---使用酒精的基本原因是.酒精能溶解松香
你会发现松香很块就会融化而不见!

完成的样子

网友A:
:L 有点  误导  的嫌疑。。。。

网友:
楼主,你的焊接技术比我徒弟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 有点  误导  的嫌疑。。。。

我转的帖子 怎么误导了!!!

网友:
焊贴片集成好像不那么麻烦吧

看了上面的图,焊电阻电容还可以。但是焊贴片ic有点儿不对劲儿。我感觉,先不说刚开始把所有的脚都焊一起对不对,但说那时候产生的热量,就有可能给ic造成损害。所以我建议在焊ic前,先拿助焊剂在焊盘上涂一层,然后把ic和焊盘对准,先焊对角线,固定了之后再用向外牵拉的方法焊比较好。

网友:
没焊过贴片的IC,没经验,,
但是,即使贴片RC也不用这么焊啊,,,可以先在焊盘上些许锡,贴片上也上些,再把镊子把贴片RC放好位置,压住,再用电烙铁热一下就OK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觉得都焊接在一起 有些匪夷所思

网友:
在hifidiy上看过了,后来买了SP200S的套件,照着这个方法焊的三个贴片,头一次焊接贴片,心里没底啊,不过还好,经过检查,无短路和虚焊,运行正常的说!!

网友:
真是倒了

这么差的焊接水平也敢出来当老师啊。没见过高手焊片子吧

网友:
用高温导线就不用松香了,而且你的焊接技术还需要多多练习

网友:
喔天……您焊的是啥东西啊,整一次品,您这水平还得提高啊,而且现在不是用尖头的电烙铁,都用刀片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刀片?愿闻其祥!!!
看 无线电 听说有个 电热镊子,但是一看价格,倒了一半

网友:
楼主真逗,芯片要热坏了。

网友:
这样焊接不行,热量太大。不过对于某些元件可以一试。楼主从别处转来辛苦了

网友:
你用类似吸锡线的方式焊接很容易造成PCB角PIN会脱落喔

网友:
可惜那芯片了
不过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焊接贴片的
有没有正统的方法?

网友:
焊贴片最好是用恒温烙铁,烙铁头用刀口的。一刀就能把贴片的电阻电容焊好,IC就先焊一个角,再焊对角,定好位后就在引脚上加锡,加满拖几次,然后可以稍微把板子竖起来,用烙铁一拖,焊锡就跟着往下跑了,然后甩掉烙铁头上的焊锡,一次是拖不干净的,多拖几次,一般到最后两个脚会拖不掉,这时就用烙铁往旁边带,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如果不行还可以重新加点锡,利用它里面的松香保持焊锡的流动性。再刮几下就会干净的。
小时候作文不及格的,所以形容的不好。如果在现场可以当场演示的。呵呵

网友:
真的,不是批评楼主,焊贴片还要用线来吸掉焊锡真的很不应该的,在一般的厂里都会被上司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