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耦输出端不可以上接VCC,下接电阻到地吗?

楼主:
为什么宁愿加一个三极管倒相,也不愿把光耦和电阻的位置调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宁愿加一个三极管倒相,也不愿把光耦和电阻的位置调换一下?

可以的,想法很好。
只要算下来驱动能力等(不只是动作逻辑)没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