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电池驱动蜂鸣片,如何改进电路让声音更大?

楼主:
通过一个2sc2158在drain极串一个33mH的电感到电池(2.6V),source极直接到地,gate极通过560欧姆电阻输入1.4KHz&1.6KHz的方波信号(可调)。蜂鸣片并在电感两端。
现在装好的蜂鸣片可以达到67dB的响度。但是要达到75dB好像很难。我们通过外加电压5V就可以轻松达到75dB,但是没有5V供电。
蜂鸣片参数:38000pF <250欧姆 2.6K+/-500Hz。
在加电池2.6V时蜂鸣片两端的电压P-P值在Delay13%时有18.9V。
庞大的直流升压电路是不可取的,有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考虑重新选择蜂鸣器,使它的共振频率在1.5kHz左右就可以提高声音的强度。

网友:
DB数除与参数有关外,还有一重要因素:固定蜂鸣片的腔体。包括腔体的材料,半径大小,密封材料,腔体的深度等等!建议先找一与蜂鸣片半径相当的圆形腔体,用胶将其固定在腔体一端,然后改变腔体深度,这样能达95DB上.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