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不断进步,现在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最高到多少Hz了。

楼主:
技术不断进步,现在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最高到多少Hz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只看到1.5Mhz,上次有人说有G的,我比较怀疑。

网友:
 俺实际用过最高的是2.25MHz,手册看到的有8MHz,目前上GHz估计还不至于吧。
 高频DC/DC用起来确实很爽,传统的大个儿电感电容不见了,代之以米粒般大小的L、C,而且因为频率高,振荡噪声很容易去掉。但也正因为频率高,相位补偿不太好做,飞线试验时每每失败烧芯片,PCB布线要严格按照厂家推荐的走法才行。

网友:
楼上的强,我也没听说过有上G的

网友:
上G的我觉得根本没必要,而且做起来辐射干扰也不好屏蔽,还不如用上M的,现在上M的各大公司都在推出,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