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百思不解的模拟电路,请高手点拨

楼主:
各位,现在我将这个电路改一下,就是在R1前加个电容C1=0.1UF,其他参数是UI是占空比50%频率19.2K的正方波 R1=51K,R2=470K,R3=27K,C=220PF,这样的话输出波形是怎样的?我的意思是这个积分电路在有和没有C1两种情况下输出波形的差异,最好是讲清楚原因,谢谢了

网友:
R2与R1构成直流增益限制电路

c仍然是积分电容

整体是比例积分电路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想准确的话

1,微分方程也出了,再解它就是了,这个最多是二阶的,是可解的.
2,仿真,让电脑数值计算去.
3.我用一些经验分析这是一个带通滤波电路.具体频率没想过.
我想与放大器本人性能有关就是理论计算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