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控制3.5 TFTLCD

楼主(2009-12-14):
求助 怎样控制3.5 TFTLCD
手头有一块3.5寸的TFTlcd,想用来做示波器屏幕,
想用atmega16单片机来控制,
发现avr单片机控制的频率太低了,屏幕刷新太慢了,弄不好,
大家说说用什么来控制好呢?

网友A:
国内3.5寸的液晶屏一般是RGB接口的,不能和单片机直接连,但有部分改装的数字接口屏,如果确认是数字接口屏,而且是并行的,建议使用带外部总线的单片机上,这样会快很多.另外LCD和MCU之间走线尽量短,这样时序上的延时可以更少更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版主